甲机发送控制命令字符

楼主:
/*        名称:甲机发送控制命令字符
        说明:甲单片机负责向外发送控制命令字符A”、“B”、“C”,或者停止发送,乙机根据所接收到的字符完成LED1闪烁、LED2闪烁、双闪烁、或停止闪烁。
*/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3;
sbit K1=P1^0;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向串口发送字符
void Putc_to_SerialPort(uchar c)
{
        SBUF=c;
        while(TI==0);
        TI=0;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Operation_No=0;
        SCON=0x40;                //串口模式1
        TMOD=0x20;                //T1工作模式2
        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
        TH1=0xfd;
        TL1=0xfd;
        TI=0;
        TR1=1;
        while(1)
        {
                if(K1==0)        //按下K1时选择操作代码0123
                {
                        while(K1==0);
                        Operation_No=(Operation_No+1)%4;
                }
                switch(Operation_No)        //根据操作代码发送A/B/C或停止发送
                {
                        case 0:        LED1=LED2=1;
                                        break;
                        case 1:        Putc_to_SerialPort('A');
                                        LED1=~LED1;LED2=1;
                                        break;
                        case 2:        Putc_to_SerialPort('B');
                                        LED2=~LED2;LED1=1;
                                        break;
                        case 3:        Putc_to_SerialPort('C');
                                        LED1=~LED1;LED2=LED1;
                                        break;
                }
                DelayMS(100);
        }

问题如下---------------
1.PCON=0x00;                //波特率不倍增-----------------通讯的时候不都是固定波特率的吗?

2.Operation_No=(Operation_No+1)%4;----------------为什么要加1再对4取余数呢?

3.case 0:        LED1=LED2=1;
                                        break;
                        case 1:        Putc_to_SerialPort('A');
                                        LED1=~LED1;LED2=1;
                                        break;
                        case 2:        Putc_to_SerialPort('B');
                                        LED2=~LED2;LED1=1;
                                        break;
                        case 3:        Putc_to_SerialPort('C');
                                        LED1=~LED1;LED2=LED1;
                                        break;----------------------------case0和其他的case定义怎么不一样?LED1=~LED1;LED2=1;------------------先把LED1取反的值给到LED1,然后LED2=1?这个啥意思

网友:
2 ,取值固定在0-4的范围

3,0-4 5钟逻辑每种逻辑有自己的操作这很正常。LED1,LED2的理解没啥问题。

网友A:
pcon是上电初始化配置的,之后的收发是固定的

网友B:
说明:甲单片机负责向外发送控制命令字符A”、“B”、“C”,或者停止发送,乙机根据所接收到的字符完成LED1闪烁、LED2闪烁、双闪烁、或停止闪烁。

楼主贴出的这段程序,倒底是甲机的程序还是乙机的程序?如果是甲机的程序,怎么还有修改LED的内容?如果是乙机的程序,怎么还有串口发送的内容?如果是甲机乙机通用,修改LED也不应该和串口发送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甲单片机负责向外发送控制命令字符“A”、“B”、“C”,或者停止发 ...

https://wenku.baidu.com/view/d769ed21112de2bd960590c69ec3d5bbfc0ada7b.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明:甲单片机负责向外发送控制命令字符“A”、“B”、“C”,或者停止发 ...

45  甲机通过串口控制乙机LED---------------第四十五个  你有时间帮我看看   下面那个是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on是上电初始化配置的,之后的收发是固定的

火哥   2和3也回复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5  甲机通过串口控制乙机LED---------------第四十五个  你有时间帮我看看   下面那个是 ...

“45  甲机通过串口控制乙机LED---------------第四十五个”

那是两个程序,一个用于甲机,一个用于乙机。你在一楼只抄了一个甲机的程序,可能也只看了这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5  甲机通过串口控制乙机LED---------------第四十五个  你有时间帮我看看   下面那个是 ...

这是第45个实例。前面44个都看明白了么?前面44个都一步一步仿真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  甲机通过串口控制乙机LED---------------第四十五个” 那是两个程序,一个用于 ...

单片机甲用的是第一个程序   单片机乙用的第二个程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第45个实例。前面44个都看明白了么?前面44个都一步一步仿真了么?

从放弃到放弃   学到多少是多少  日积月累  现在有吃饭的家伙  每天也有很多活要干   想急于求成也成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放弃到放弃   学到多少是多少  日积月累  现在有吃饭的家伙  每天也有很多活要干 ...

我赞成 “日积月累”。但是无论学什么,总要循序渐进,不能还不会走就学着跑。

在你发的《单片机向主机发送字符串》那帖中,huo_hu和wsmysyn两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赞成 “日积月累”。但是无论学什么,总要循序渐进,不能还不会走就学着跑。 在你发的《 ...

已经搞定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D:
Operation_No=(Operation_No+1)%4; 为什么要加1再对4取余数呢?

Operation_No+1)在小于4时还是它本身,等于大于4就剩下余数。

这样可以实现加一,并且等于4时回到0.

实现Operation_No在0~3之间增一后回到0 循环点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Operation_No=(Operation_No+1)%4; 为什么要加1再对4取余数呢? Operation_No+1)在小于4时还是它本 ...

这个回答 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赞成 “日积月累”。但是无论学什么,总要循序渐进,不能还不会走就学着跑。 在你发的《 ...

maychang老师  很久没看到你指导了   犯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赞成 “日积月累”。但是无论学什么,总要循序渐进,不能还不会走就学着跑。 在你发的《 ...

这个论坛还是需要你参与解答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