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单独移动线的时候,线竟然是断开移动的,这个怎么解决呢?

楼主:
各位大神好,我入Kicad不久,绘制PCB的时候想拖动线条,但是线条断开了(如下图),请问可以像AD那样整条联动吗?

网友:
KICAD这个叫拖动,很方便,选中要拖动的线,右键,找拖动方式

网友A:
给楼主表演一下

可以选择45°模式,和自由模式拖动

网友:
选择自由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表演一下 可以选择45°模式,和自由模式拖动

太棒了,感谢啊,的确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