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Debug错误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
错误现象:

在使用xds100v3仿真器调试tms320c6747处理器时,出现如下一堆错误。

C674X_0: Power Failure on Target CPU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265 @ 0x0)
Device ID is not recognized or is not supported by driver. Confirm device and debug probe configuration is correct, or update device driver.
(Emulation package 7.0.188.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516 @ 0x0)
The user selected specific frequency failed the scan-path reliability test.
The utility or debugger requested the JTAG controller and cable,
that generate the JTAG clock, to provide a user selected fixed
frequency. The built-in scan-path reliability test has failed.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JTAG controller and its cable cannot
reliably communicate with the target system at that frequency.
(Emulation package 7.0.188.0)

IcePick_C_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516 @ 0x0) The user selected specific frequency failed the scan-path reliability test. The utility or debugger requested the JTAG controller and cable, that generate the JTAG clock, to provide a user selected fixed frequency. The built-in scan-path reliability test has failed.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JTAG controller and its cable cannot reliably communicate with the target system at that frequency. (Emulation package 7.0.188.0)
IcePick_C_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265 @ 0x0) Device ID is not recognized or is not supported by driver. Confirm device and debug probe configuration is correct, or update device driver. (Emulation package 7.0.188.0)
IcePick_C_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265 @ 0x0) Device ID is not recognized or is not supported by driver. Confirm device and debug probe configuration is correct, or update device driver. (Emulation package 7.0.188.0)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54 @ 0x0)
One of the FTDI driver functions used to
write data returned bad status or an error.

(Emulation package 7.0.188.0)

原因:

查了很多硬件原因和软件原因,都无解。

解决办法:

更换仿真器为几千块的xds560v2,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