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口,SWD模式数据线的上拉和时钟线的下拉是必须的吗

楼主:
我自己画了块F103ZET6的板子, 只有SWD模式的下载口,但是没有上拉和下拉,用CMSIS-DAP下载器可以识别到芯片,但是不能下载程序,所以说上拉和下拉是必须的吗?

网友A:
下载时 具体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时 具体提示什么错误

SWD/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前面我直接把引脚解出来可以识别到芯片,现在接了高低电平,没有接电阻,在DEBUG里显示错误,错误就是上面的显示的通讯失败

网友B:
我在项目中的预留SWD口都没有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项目中的预留SWD口都没有上拉

那为啥我死活刷不了程序啊

网友:
不需要外部接。但是,但是走线会有影响,外部拉电阻增加稳定性和可靠性,所以可以预留外部拉电阻焊盘以防其他情况发生。

网友C:
从可靠性来讲,我觉得加上拉及下拉是必要的

网友D:
不接电阻也可以,是因为芯片内部已经上下拉处理了,而且是芯片上电初期的默认状态,但是作为jtag的输出接口不确定外部的情况所以一律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接电阻也可以,是因为芯片内部已经上下拉处理了,而且是芯片上电初期的默认状态,但是作为jtag的输出接口 ...

那使用swd接口下不了程序,一般是什么问题呢,我除了显示上面的错误以外,在把BOOT0接高电平是还会显示cannot access memory 和 cannot enter debug mode,错误,我的供电和BOOT引脚电平也正常,复位引脚电平也正常,SWD接口是直接引的引脚出来的,还有其他的地方回可能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可靠性来讲,我觉得加上拉及下拉是必要的

就是我没有引JTAG接口,SWD的引脚直接从芯片上引出来,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D:
直接引肯定没问题,很多板子都这么弄,如果接线没错的话你再检查一下复位脚状态,短路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引肯定没问题,很多板子都这么弄,如果接线没错的话你再检查一下复位脚状态,短路一下看看

是的,直接引没有问题,我的板子应该是芯片虚焊了,我换了个芯片已经没有问题了,多谢多谢

网友:
没必要啊

网友E:
你好,请问我在keil里可以识别芯片但是下载不了程序,一直显示我不能访问内存,而且使用ST LINK unity连接不上的话,是说明我的芯片坏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我在keil里可以识别芯片但是下载不了程序,一直显示我不能访问内存,而且使用ST LINK unity连 ...

不一定呢。如果KEIL能识别芯片

STM32 ST-LINK Utility应该可以。

你可以用它先擦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呢。如果KEIL能识别芯片 STM32 ST-LINK Utility应该可以。 你可以用它先擦除一下。   ...

现在的情况就是在keil里识别到了芯片,但是用STM32 ST-LINK连接不上啊,也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F:
ST-LINK连接不上 那你KEIL里面怎么识别的? KEIL不也是用ST-link连接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T-LINK连接不上 那你KEIL里面怎么识别的? KEIL不也是用ST-link连接的吗?

用st link连接unity连接不上,在keil里识别用的DAP下载器,但是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st link连接unity连接不上,在keil里识别用的DAP下载器,但是不能下载程序

用STLINK连接不上估计是 硬件有些问题。但问题在哪里不一定。找找。

把R22和R23去掉试试。(这个只是试一下)

然后测试一下连接线是否完好连到CPU了。

CPU正常工作的基本条件是否具备了。

比如 VCC GND RESET BOOT0,BOOT1 这些腿。

       有没有短路。

STLINK连到板子的线对不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