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L信号的放大应该怎么处理用什么芯片?

楼主:
我的应用中,PAL视频信号会经过一个选通开关,而经过选通开关以后信号强度会有削减,这个时候想用视频放大器芯片来弥补这个削减。
1.PAL视频信号的放大器为什么都是固定增益的?固定增益的视频放大器一般都使用在什么场合?
2. 如果选择固定增益的视频放大器芯片,应该怎么确保放大后PAL信号输出的画面仍是正常的画面?因为假如经过选通开关信号削减四分之一,而固定增益放大器固定放大2倍,这个时候放大器芯片输出的信号比正常输出的信号幅值大很多,如果放大器的信号直接输出的话视频画面是否是正常的,会不会出现过曝现象?如果不是正常的画面,我应该怎么调节设计才能使放大器放大后的输出视频画面保持正常?
3. 我想放大PAL视频信号,使用的是单电源供电,那么PAL信号跟放大器芯片直接应该选择交流耦合还是直流耦合?这个根据什么判断呢?
4. 期待大神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A:
据我所知,视频信号幅度增加后对比度增加,要调节对比度就要调节增益。

“应该选择交流耦合还是直流耦合?”

信号的直流电平,决定了屏幕亮度。所以该放大器输出的直流电平应该是可调的,那就要在输入端使用距离耦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视频信号幅度增加后对比度增加,要调节对比度就要调节增益。   “应该选择交流 ...

如果使用的放大器是固定增益的放大器,那么调节增益是不是可以在放大器输出端加分压电阻来调节最终输出的增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视频信号幅度增加后对比度增加,要调节对比度就要调节增益。   “应该选择交流 ...

什么是距离耦合?大神可以具体说说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的放大器是固定增益的放大器,那么调节增益是不是可以在放大器输出端加分压电阻来调节最终输出的 ...

在老式电视机上,是用一个电位器手动调节增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距离耦合?大神可以具体说说么?

打错字了,应该是交流耦合,不是距离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老式电视机上,是用一个电位器手动调节增益的。

嗯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错字了,应该是交流耦合,不是距离耦合。

那是应该输入交流耦合,输出直流耦合?输出直流是可调的是什么意思,是需要搭一个电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应该输入交流耦合,输出直流耦合?输出直流是可调的是什么意思,是需要搭一个电路么?

是在输入端交流耦合。

输出需要在交流信号上叠加一个直流电平。在老式电视机上,同样是用一个电位器手动实现的。该亮度电位器的作用,就是为放大器施加一个直流电平,通常放在放大器输入端。

网友:
跟大家一起涨知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