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连接不上JTAG,紧急求助!!!!!

楼主:
自己做的板子,芯片是28335,仿真器是合众达SEED510PLUS,总是连接不上仿真器,提示下列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Error 0x80000240/-171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SC_ERR_REG_DETECT_CTLR <-171>The wrong controller port value has been used.A controller cannot be detected even though theselected port does match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The standard 560 ports are 0x0, 0x1, 0x2 and 0x3.The standard EVM ports are 0x0, 0x1, 0x2 and 0x3.The standard DSK ports are 0x378, 0x278 and 0x3BC.The standard 510 ports are 0x240, 0x280, 0x320 and 0x340.
I/O Port = 240
Board Name: F28335 SEEDXDS510PLUS EmulatorCpu Name: TMS320C2800_0
Abort: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Retry: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Cancel: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Diagnostic:Run diagnostic utility.
已经做过的检查和处理:1、板子用30M晶振,DSP的CLKOUT有输出信号,3.75M;2、复位信号每4.5ms输出一个低电平;3、1.9V和3.3V供电正常;4、尝试过网上说的驱动安装不正常,包括路径不对和xdsfast3.dll是160K大小,而不是352K大小这两种解决办法;
搞了好几天,真的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哪位知道,麻烦帮忙指点一下,不甚感激!刚注册的号,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悬赏什么的,总之能答谢的尽量答谢,期待回复!!再次谢过!

网友A:
先排除硬件连接是否正确,JTAG连接口,检查系统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然后检查 CCS里面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硬件连接是否正确,JTAG连接口,检查系统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然后检查 CCS里面设置

感谢您的回答,JTAG接口我每个引脚都测试了,和28335可靠连接,而且28335我用了好多年了,,而且也画了很多次板子了,都很正常,dsp最小系统部分一直都是全部复制粘贴的,原理图应该问题不大

检查过dsp的复位信号,,因为28335是刚焊接上的新的芯片,,内部没有程序,,所以看门狗会周期性的发出复位信号,再RSTn引脚上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
如果不是普遍现象,可能就是芯片自己的问题了,换一颗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