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电路(MP2562芯片)上电时芯片击穿故障

楼主:
故障现象是:有时,在上电瞬间,DC/DC芯片击穿,并将后面的1117-3.3一并击穿(1117三端接近短路,只有几Ω)。
1、电源芯片,我用的是最输入电压为50v的MP252。实际电路输入电源电压为28v左右。
电路由输入电压转5v,再由1117转3.3v,3.3供给MCU和LCD屏等电路。在发生击穿后,3.3v电源电路短路,为MCU损坏短路,拆掉MCU后不再短路。

2、这个电路如果上电时没有击穿,整个电路可长久的工作。至今未发生在工作过程中,电源芯片击穿的情况。

感觉是MP2562的输出过压,造成后面的1117-3.3过压,再而搞的MCU等击坏造成短路。短路后,电源电路过流。

但我还是分析不出来,故障的起因是在哪里。

请大家共同分析讨论下,是何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谢谢!

电源电路原理图如下:

PCB板线路图,如下:

DCDC芯片MP2562的功能图,如下:

网友:
根据楼主叙述 “这个电路如果上电时没有击穿,整个电路可长久的工作。至今未发生在工作过程中,电源芯片击穿的情况”,可以判断,上电时MP2562输出产生过冲。

要查出过冲产生的原因,可能比较麻烦。

防止过冲损坏AMS1117的方法,最简单的是在AMS1117输入端到地并联一只TVS。

网友:
一楼图中C17和C20是简单的并联关系。不知道为什么用两个同样的电容并联这样设计。

网友:
上电瞬间击穿,可以考虑1117的输入端也需要加TVS的保护

或者在3.3V供电处,断开LCD屏等电路观测击穿情况再做分析

网友:
LDO输入加TVS管做保护

网友:
@一粒尘a_a 楼主进展如何?

网友A:
5v前必须增加一个假负载。5.1k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前必须增加一个假负载。5.1k就行。

楼主可以试试,简单就能初步判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