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启动干扰到单片机问题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我是用单片机控制mos管的关断来控制马达的,电源电压是4v,但是每次马达启动的时候单片机就直接死机了,用示波器测过,电源电压也没有被拉低多少(大概0.1v)。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虽然你没有观察到电压跌落,但未必跌落不存在,跌落时间可以很短,需要用足够带宽的储存示波器来观察。

网友A:
另外就是分析,根据电机功率和电源功率来判断是否存在电压瞬态跌落。注意,电机驱动电流可以比正常工作电流高出一个数量级,如果你的电源没有足够功率余量,电压跌落就是非常可能发生的。

解决方法:如果电源功率无法留取足够余量,可以尝试在电源输出侧并联一个千微法级的电解电容,也可以用百微法级电容同时在电机供电回路里串一个电感,同时注意PCB设计。MCU电源回路不要与电机供电回路串联布置,而是应该独立布置即并联布置,在MCU支路并联电解电容,电机支路串电感再并电容,这也对抑制噪声干扰有利。

电源余量方面要注意,别太抠门了。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电机启动电流较大,引起供电电压变化,使单片机的电源纹波干扰加大,若单片机硬件设计不够合理,很容易死机。

或者是程序跑飞死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就是分析,根据电机功率和电源功率来判断是否存在电压瞬态跌落。注意,电机驱动电流可以比正常工作电流 ...

谢谢大佬回复,我这边电机是用的电池供电,单片机用的ldo供电的,而且有时候的情况是电机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死机的,电机工作电流不大就零点几安,不过震动方式会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回复,我这边电机是用的电池供电,单片机用的ldo供电的,而且有时候的情况是电机已经工作了一段 ...

如果单片机和电动机分别使用独立电源供电,那么单片机和电动机之间应该电气隔离,可以考虑使用光耦实现隔离。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导致单片机低压复位

网友:
上示波器波形就能说明一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回复,我这边电机是用的电池供电,单片机用的ldo供电的,而且有时候的情况是电机已经工作了一段 ...

如果是手机里用的那种微型震动电机,那功率是很小,但也要看电池是什么电池,有多大容量,内阻如何,依然可能存在电压瞬态跌落的情况。你遇到的无外乎电压跌落或强烈干扰这两种情况,而且后者要求你的电路及PCB设计存在明显问题时才比较凸显。你可以按我前帖所言分别做针对性的改进,包括选择更大容量的电池进行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手机里用的那种微型震动电机,那功率是很小,但也要看电池是什么电池,有多大容量,内阻如何,依然 ...

感谢!现在我是在电机两端各串了一个47UH的电感就不会死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现在我是在电机两端各串了一个47UH的电感就不会死机了。

串联电感,是抑制干扰的一种手段。另外,还可以在电动机两端并联电容。

恐怕你的单片机电源退耦合(单片机电源两端并联电容)不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联电感,是抑制干扰的一种手段。另外,还可以在电动机两端并联电容。 恐怕你的单片机电源退耦合(单 ...

感谢!我这边电机两端并的有一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单片机用的都是公司常用的,所以单片机电源并的电容也和之前的一样。。就只有这次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电机的地和芯片地链接的位置 加一个不小于10uh的电感。应该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