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314传感器信号放大电路加10M欧的反馈电阻,出现50HZ信号干扰,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OPA314传感器信号放大电路加10M欧的反馈电阻,出现50HZ信号干扰,请问是什么原因?
换成100K的反馈电阻时信号干扰就消失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这是个电流-电压转换电路。10MΩ改成100kΩ,同样的电流输入,电压输出降低到原来的百分之一,干扰看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电流-电压转换电路。10MΩ改成100kΩ,同样的电流输入,电压输出降低到原来的百分之一,干 ...

明白,谢谢前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谢谢前辈!

但电阻减小到百分之一后,干扰并未消除。这干扰可能是LED(应该是个光电管)距离放大器较远所致。如果距离较远,联接导线应该采用屏蔽线。

网友C:
补偿电容可能也有关系,要根据不同的转换率计算而得,在Rf=10M时,不自激就尽量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偿电容可能也有关系,要根据不同的转换率计算而得,在Rf=10M时,不自激就尽量减小。

如果是直流(恒定的光照),那个补偿电容就可以去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电阻减小到百分之一后,干扰并未消除。这干扰可能是LED(应该是个光电管)距离放大器较远所致。如果距离 ...

要率除上述50Hz的工频干扰(反馈电阻10M时出现的),是要采用陷波器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补偿电容可能也有关系,要根据不同的转换率计算而得,在Rf=10M时,不自激就尽量减小。

补偿电容是针对信号源的输入电容和输入口的等效电容的,输入信号是恒流也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率除上述50Hz的工频干扰(反馈电阻10M时出现的),是要采用陷波器吗?谢谢!

从一楼波形上看,50Hz信号上还叠加了频率比较高的成份。这些频率比较高的成份,可能也是外界引入的。

第一步,输入端先用上屏蔽线看看。如果情况消失或者改善比较大,那就可能不必加陷波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率除上述50Hz的工频干扰(反馈电阻10M时出现的),是要采用陷波器吗?谢谢!

单级电流-电压转换电路,不建议用10MΩ那么大的电阻,宁愿跨阻小一点,后级再加电压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级电流-电压转换电路,不建议用10MΩ那么大的电阻,宁愿跨阻小一点,后级再加电压放大。

好的,明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偿电容是针对信号源的输入电容和输入口的等效电容的,输入信号是恒流也如此。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