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5011高端电流检测降压型高精度高亮度发光二极管恒流驱动控制器

楼主:
提供原厂工程技术支持,可以提供方案资料和送样测试,欢迎咨询。

概述

OC 5011是一款高端电流检测降压型高精度高亮度发光二极管恒流驱动控制器

OC 5011通过一个外接电阻设定输出电流,最大输出电流可达5A;电流精度+3%:外围只需很少的元件就可实现降压、恒流驱动功能,并可以通过DIM引脚实现辉度控制功能.系统采用电感电流滞环控制方式,对负载瞬变具有非常快的响应,对输入电压具有高的抑制比;其电感电流纹波为20%,且最高工作频率可达1 MHz。

OC 5011特别适合宽输入电压范围的应用,其输入电压范围从5.5V到40V。

OC 5011内置过温保护电路,当芯片达到过温保护点,系统立即进入过温保护模式,将降低输入电流以提高系统可靠性.

OC 5011特别内置了一个LDO,其输出电压为5V,最大可提供5mA电流输出。

OC 5011采用小的SOT 23-6封装

特点

最大输出电流:5A

高效率:96%

高端电流检测

最大辉度控制频率:5 KHz

滞环控制,无需环路补偿

最高工作频率:1 MHz

电流精度:±3%

宽输入电压:5.5V~40V

过温保护

低压差工作时,可保持高稳定性

网友:
 低压MOS  替代AO系列】

SL403      -30V-70A     5毫欧  TO-252封装    P沟道         优势替代AOD403
SL484     30V41A     14毫欧   TO-252封装    N沟道      优势替代AOD484

SL6601      30V     SOT23-6封装   N+P双管         优势替代AO6601
SL6602     30V      SOT23-6封装   N+P双管         优势替代AO6602

SL7400   30V2.5A      60毫欧   SC-70封装   N沟道        优势替代AO7400
SL7410   30V23A       21毫欧    DFN3x3A-8_EP封装   N沟道       优势替代AO7410
SL7544   30V54A       5.5毫欧   DFN3x3D-8_EP封装   N沟道       优势替代AO7544

SL4459  -30V-6.5A  75毫欧 SOP-8封装     优势替代 AO4459

SL4813  -30V-9A  28毫欧 双管SOP-8封装      优势替代AO4813

SL4425  -40V-17A  10毫欧 SOP-8封装      优势替代AO4425

SL4485  -40V-11A  16毫欧 SOP-8封装      优势替代AO4485

SL4421  -60V-7A  40毫欧 SOP-8封装      优势替代 AO4421

SL4441  -60V-5A  68毫欧 SOP-8封装      优势替代AO4441

SL4803  -30V-6.5A  36毫欧双管 SOP-8封装      优势替代AO4803

SL4612  60V5.1A   N+P沟道 SOP-8封装      优势替代AO4612

SL4616  -30V-7.0A  N+P 沟道 SOP-8封装      优势替代AO4616

SL4620   30V      N+P 沟道 SOP-8封装       优势替代AO4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