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分纤箱(种类、用途、功能)图文介绍

楼主:
光纤分纤箱是FTTH系统中用户终端的配线分线设备、是一种用来对光缆、光纤进行终接、分歧、配线、分光;并提供对光纤光缆保护及管理的硬件设备。光纤分纤箱必须能在规定的环境下可靠工作,并且其箱体能承受不大于500N的垂直压力。 主要用于FTTH-ODN网络的用户接入点,按其安装场景,可分为室内和室外型,按其功能又可分为配线型和分光型。按其材质;可分为金属(201冷轧板和304不锈钢)与非金属(ABS塑料、PC合金及SMC复合材质)等、按其运营商可分为:(单网、三网、四网)、多种安装方式:壁挂式、抱杆式、挂墙式、嵌入式、镶嵌式、室外、室内等带防水功能等、配置容量;2芯~144芯不等。广泛用于光纤接入网线路以及CATV网线路工程。符合了YD/T2150-2010、GB/T2423-2008、GB/T3873-1998、GB/T9286-1998等国内标准及IEC 61300-3-15、 IEC 61300-3-16 、IEC 61300-3-17 、IEC 61300-3-23等国际标准。

二、原理可分两大类:

1、配线型原理;

产品慨述;通过配线分纤箱内的适配器,用光跳线引出光信号,实现光配线功能。适用于光缆和配线尾纤的保护性连接,也适用于光纤接入网中的光纤终端点采用。

2、分光型原理:通过光分路器耦合分配后、用快速连接器引出光信号,实现光配线功能。具有外线铠装光缆与入户皮线光缆之间进行连接与调度等功能。

三、种类

1、塑料ABS+PC光纤分纤箱、SMC光纤分纤箱、冷轧板光纤分纤箱、不锈钢光纤分纤箱、

采用容量:8芯、12芯、16芯、32芯、48芯、64芯、72芯、96芯、144芯

配线型;2槽、4槽、6槽、8槽

分光型;插片型、盒式(1:2、1:4、1:8、1:16、1;32、1:64)分光器等

2:运营商;单网、三网、四等;

单网光纤分纤箱有(塑料ABS+PC、SMC复合材质、冷轧板、不锈钢)的和三网及四网有(冷轧板、不锈钢)

冷轧板单网:

光纤分纤箱箱体应完整,各塑料件无毛刺、无气泡、无龟裂、无空洞、无翘曲、无杂质等缺陷,热变形温度≥85℃,满足线路使用寿命15年要求。

b) 楼道(室内,外)光纤分纤箱箱体其内部金属板材采用Q235冷轧板,厚度不小于1.2mm,表面镀锌处理,箱体上下安装板采用Q235冷轧板,厚度不小于2mm,,采用镀锌后喷塑处理。 室外型另配置抱杆安装铁件,采用不锈钢或铁附件热镀锌处理。

c) 采用喷塑处理的金属结构件,其涂层与基体应具有良好的附着力,附着力应不低于GB,T 9286-1998标准表1中的2级要求。表面光洁,色泽均匀,不存在起皮、掉漆、锈蚀等缺陷,无流挂、划痕、露底、气泡和发白等现象。

d) 楼道(室内,外)光纤分纤箱相关配件采用的非金属复合材料(塑料),燃烧性能应符合GB,T 2408-2008 中的规定,

e) 楼道(室内,外)光纤分纤箱表面涂层的颜色按色谱:GSB05-1426-200中灰(同类色参考潘通-中灰445,亚光色)。

f) 光纤配线箱箱体正面左上侧必须有中国电信LOGO 标志,颜色为红色,并按中国电信商标同比例缩放。

g) 光纤配线箱箱的表面颜色宜便于识别和标识,并与环境相协调。

h) 箱内工作单元表面颜色必须便于识别和区分,可以采用与箱体或周围环境景色相协调的颜色。

i) 箱体正面只能有中国电信的标志,厂家标志不允许在箱体正面出现。

楼道(室内,外)光纤分纤箱外形尺寸

四、产品特点:塑料

2.1由阻燃ABS+PC工程塑料和聚碳酸脂材料混合经造粒后高温注塑成型,有塑料中的“合金钢”美称,产品外形线条流畅,抗冲击能力强,防护能力可达IP55级。
2.2本产品为多用途配线设备,既能当光分线箱使用也能当光分路器箱使用,操作方便灵活。
2.3采用独特的防盗锁设计,箱体开闭灵活,防护性能良好。
2.4采用独特的活动铰链结构,施工时能方便的将箱盖卸下、装上以利于熔接配线工作。
2.5采用翻板式结构,能高密度的配置端口和分光设施。

3、使用方式
3.1分线箱式使用:当不用分光方式工作时,采用24只SC型适配器作为连接器使用,输入输出光缆每边成端24个SC插头完成光路连通和分配工作。
3.2光分路器箱使用方式一:当需要使用盒式光分路器时,可将
1分16或1分32的盒式光分路器置放于盒底的盘纤系统中央固定,
即可作为光分路器箱使用。
3.3光分路器箱使用方式二:当需要使用插片式光分路器时,可将1分8的插片式光分路器1个或2个插入翻板正面的卡盒中固定,即可作为光分路箱使用。
3.4光分路器箱使用方式三:当同时需要使用盒式、插片式光分路器时,可将盒式光分路器置放在下层而将插片式光分路器置放于上层使用。

4、安装和使用
4.1安装方法:将?涮宕蚩??∠孪涓牵?痈郊??腥〕鏊芰吓蛘吐荻?3套,在指定位置打好墙孔,放入螺栓,从底盒正面用3个螺钉拧紧即可。
4.2布放光缆:
a,尾纤与室外光缆开剥50mm左右后热熔接;
b,将热熔接后的热熔管放置在翻板反面熔接卡槽上;
c,将室外光缆钢芯线固定在盒底加强芯固定位上,将防水锁头锁紧;

d,将适配器放置在中间翻板适配器卡位上,尾纤熔接室外光缆后,插头卡在适配器内;
e,用户皮线光缆采用快速连接器连接时,拉出皮线光缆黑色进缆堵头,把皮线光缆穿入箱体,箱内皮线光缆预留一定的长度盘在盒底盘纤挂耳内,装上快速连接头即可。
f,,未布缆的进缆孔用光缆孔堵头封住,防止灰尘进入盒体。

五、SMC符合材质;

5.2、箱体采用高强度的国际航空材料SMC(玻璃纤维增强不饱和聚酯塑料)经高温模压而成,使用寿命长,防老化、抗辐射;表面不需任何防护,具备全天候防护功能

●箱体厚实,具有良好的隔热效果,能有效防止箱内水汽凝结

●箱门采用特种密封门封、防水门锁及三点式门销锁定,安全可靠,密封性好

●采用12芯熔接配线一体化模块

●适合FC、SC光纤适配器的安装

●有可靠的光缆固定和接地保护装置

●适合于单芯和带状光缆的成端

●适用标准:YD/T 988-2007

六、冷轧板单网;冷轧板、不锈钢三网合一及四网合一光纤分纤箱

6.1箱体采用高强度不锈钢板制成,强度高,防老化,抗腐蚀,并能抵御意外或恶性破坏

6.2箱体所有边角全部使用专用圆角成型模具成型,表面处理采用拉丝或静电喷塑,外表美观

6.3箱体采用双层结构,中间充有高性能隔热材料,具有良好的隔热效果,能有效防止箱内水汽凝结

6.4、箱门采用特种密封门封、防水门锁及三点式门销锁定,安全可靠,密封性好、

6.5.有效做到移动、联通、电信三网合一。节省了施工空间和施工强度。
6.6..箱体采用冷轧板制成,经静电喷塑处理,美观大方,线条清晰,防腐防水性能好,使用寿命长.
6.7、光分路器模块采用抽屉式模块化设计,具有很强的互换性和通用性。

6.8、采取左右结构和上下结构组合结构的设计,左右两边都有光纤熔接层,而右边上层为光分路器配线层,下层为光纤熔接层。宁波宏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6.9、在机箱形式及厚度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光纤熔接盘支持6片,满足施工过程中任意形式的接续
6.10、各种接头端接方便,安装灵活。用于配线间和设备间光缆的端接、使用和管理。
6.11、.门锁采用优质户外防水锁,箱体挂墙安装
6.12、具有临时尾纤存储区域宁波宏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6.13、支持各种光纤连接头的管理,如SC、LC、ST、MT-RJ等
三、技术参数:
1.工作温度:-30~+60度,储存温度-40~+60度
2. 箱门开启角度:180°宁波宏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3.大气压力:70Kpa-106Kpa
4.光电性能:插入损耗≤0.2dB;附加损耗≤0.2B
5.回波损耗≥45dB;附加损耗≤5dB
6.插拔耐久性寿命>1000次
7.电气性能:绝缘电阻≥1000MΩ500V(直流电)
8.抗电强度:能承受3000V(直流电)/1min无击穿/无飞弧现象
四、适用性指标:宁波宏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标称工作波长850nm1310nm1550nm;
2.光纤光缆符合GB/T11819和GB/T7424规范;
3.光纤活动连接器符合GB12507以及相关规范.
4.前面操作、宁波哲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安装都相当迅速方便
5.分路器插座板可翻转,蝶形光缆可以实现存储,方便维护及光缆多次维护
6.配置2个插片式分光器安装槽位,可安装2台1:4/1:8插片式分光器,
7.外型尺寸:壁挂式700*600*120MM宁波宏脉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镶嵌式:入墙尺寸 700*600*120MM 外墙尺寸 720*620*140MM
8.产品重量:壁挂式:14.5KG
镶嵌式:16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