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24C04与蜂鸣器  这个程序问题

楼主:
I2C-24C04与蜂鸣器  这个程序问题

/*        名称:I2C-24C04与蜂鸣器
        说明:程序首先向24C04写入一段音符,然后读取并播放。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4()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SCL=P1^0;
sbit SDA=P1^1;
sbit SPK=P3^0;
//标准音符频率对应的延时表
uchar code HI_LIST[]={0,226,229,232,233,236,238,240,241,242,244,245,246,247,248};
uchar code LO_LIST[]={0,4,13,10,20,3,8,6,2,23,5,26,1,4,3};
//待写入24C04的音符
uchar code Song_24C04[]={1,2,3,1,1,2,3,1,3,4,5,3,4,5};
uchar sidx;                        //读取音符索引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IIC开始
void Start()
{
        SDA=1;SCL=1;NOP4();SDA=0;NOP4();SCL=0;
}
//IIC停止
void Stop()
{
        SDA=0;SCL=0;NOP4();SCL=1;NOP4();SDA=1;
}
//读取应答
void RACK()
{
        SDA=1;NOP4();SCL=1;NOP4();SCL=0;
}
//发送非应答信号
void NO_ACK()
{
        SDA=1;SCL=1;NOP4();SCL=0;SDA=0;
}
//24C04中写一个字节数据
void Write_A_Byte(uchar b)
{
        uchar i;
        for(i=0;i<8;i++)
        {
                b<<=1;SDA=CY;_nop_();SCL=1;NOP4();SCL=0;
        }
        RACK();
}
//向指定地址写数据
void Write_IIC(uchar addr,uchar dat)
{
        Start();
        Write_A_Byte(0xa0);Write_A_Byte(addr);Write_A_Byte(dat);
        Stop();
        DelayMS(10);
}
//24C04中读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_A_Byte()
{
        uchar i,b;
        for(i=0;i<8;i++)
        {
                SCL=1;b<<=1;b|=SDA;SCL=0;
        }
        return b;
}
//从当前地址读取数据
uchar Read_Current()
{
        uchar d;
        Start();
        Write_A_Byte(0xa1);d=Read_A_Byte();NO_ACK();
        Stop();
        return d;
}
//从任意地址读取数据
uchar Random_Read(uchar addr)
{
        Start();
        Write_A_Byte(0xa0);Write_A_Byte(addr);
        Stop();
        return Read_Current();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SPK=~SPK;
        TH0=HI_LIST[sidx];
        TL0=LO_LIST[sidx];
}
//主程序
void main()
{
        uint i;
        IE=0x82;
        TMOD=0x00;
        for(i=0;i<14;i++)                           //24C04写入音符表
        {
                Write_IIC(i,Song_24C04);
        }
        while(1)                                                 //反复读取音符并播放
        {
                for(i=0;i<15;i++)                        //24C04中读取音符
                {
                        sidx=Random_Read(i);        //从指定地址读取
                        TR0=1;                                        //播放
                        DelayMS(300);
                }
        }
}

问题:
1.#define NOP4() {_nop_();_nop_();_nop_();_nop_();}//--------这个宏定义没看明白啥意思

2. Write_IIC(i,Song_24C04);//----------------i,Song_24C04啥含义?怎么还有一个【】

3.uchar code HI_LIST[]={0,226,229,232,233,236,238,240,241,242,244,245,246,247,248};
uchar code LO_LIST[]={0,4,13,10,20,3,8,6,2,23,5,26,1,4,3};-----------------这些大括号里数字表示啥?

4.//IIC开始
void Start()
{
        SDA=1;SCL=1;NOP4();SDA=0;NOP4();SCL=0;
}
-----------------NOP4();SDA=0;NOP4();SCL=0;这个怎么理解?

5.//向指定地址写数据
void Write_IIC(uchar addr,uchar dat)
{
        Start();
        Write_A_Byte(0xa0);Write_A_Byte(addr);Write_A_Byte(dat);
        Stop();
---------------为什么第一个函数括号里是十六进制数,而后面的是addrdat是表示啥

网友A:
4个空操作,空操作是汇编。[] 数组,大括号是c99之后的静态数组初始化方式,具体叫啥名字忘了 @lcofjp  。SCL,SDA对应两个IO,1拉高,0置低,模拟iic的时序和数据。0xa0固定的,写死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个空操作,空操作是汇编。[] 数组,大括号是c99之后的静态数组初始化方式,具体叫啥名字忘了 @lcofjp &nbs ...

我是说数组里面的值代表啥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数组里面的值代表啥含义?

//标准音符频率对应的延时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个空操作,空操作是汇编。[] 数组,大括号是c99之后的静态数组初始化方式,具体叫啥名字忘了 @lcofjp &nbs ...

对于写js的我,C语言不是一直支持大括号里的初始化方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于写js的我,C语言不是一直支持大括号里的初始化方式吗?

没印象了,好像是后面才支持的这种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印象了,好像是后面才支持的这种搞法。

我怀疑你跟结构体记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你跟结构体记混了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队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