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锂铁电池型号规格怎么看?

楼主:
磷酸铁锂电池型号按照电芯外包装不同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电芯主要分钢壳圆柱形、软包铝塑膜和方形铝壳这三种,因此市面上能够看到的磷酸铁锂电池型号多为这三种电芯型号,当然电芯做成电池组或电池包后的电池型号规格就五花八门了。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三种磷酸铁锂电池型号吧:

1、钢壳圆柱形磷酸铁锂电池型号

钢壳圆柱形电池常见的电池型号有AAAAAACDF等,而钢壳磷酸铁锂电池型号最常见和使用的规格是18650型号的,在电池表面常见表达字母形式:ICR186503.2V2800mAh

18650这几个数字,代表电池的外表尺寸:18指电池直径18.0mm650指电池高度65.0mm。由于厂家生产工艺水平和方式的差异,尺寸允许一定的误差存在,这个误差是±0.02mm

2、方形铝壳磷酸铁锂电池型号

生产制造方形铝壳磷酸铁锂电池的电池厂家不多,多为应用在新能源汽车电池上和储能电池组方面,电池的型号多以厚宽长这三个来表达,比如60Ah3.2V30-135-22070Ah3.2V30-135-222,它们代表的是同样的厚度是30mm,宽度135mm,长度分别是220mm222mm,电压都是3.2V,容量分别是60Ah70Ah的两个型号的电芯。

方形铝壳磷酸铁锂电池型号除了尺寸大小和容量大小可以不同外,其标称电压都是3.2V

3、软包铝朔膜磷酸铁锂电池型号

对于软包磷酸铁锂电池来说,在外形表现形式上更加自由,可以是三角的、方形的、圆形的、弧形等都可以,因此软包磷酸铁锂电池型号就会是繁复多样的,基本是不同的厂家就有不同的型号规格,因此该类电池多为定制类电芯电池。但是其标称电压也是3.2V的,这个是由于磷酸铁锂电池本身材料特性所决定的。

所以如果是想要寻找现成合适的电芯型号的话,一般比较难,但是可以按照需求定制。

也就是说软包磷酸铁锂电池型号命名表达是没有行业统一标准要求的,基本是厂家自己内定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