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中国芯+SI522超低功耗13.56M读卡芯片,CI522超低成本13.56M读卡芯片

楼主:
最近在研发13.56m刷卡产品,本来想使用RC522、CV520或者MH1608,后来朋友介绍,一颗国产芯片可以pin对pin兼容,后来测试了一下样品,收获让我赞不绝口,不仅成本下来了,还完全可以兼容,好了,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南京中科微SI522是一颗专门替代MFRC522/FM17520/CV520/NZ3801A,PIN对PIN 完全软硬件兼容。

相对于恩智浦MFRC522,SI522完全替换,不需要做任何更改,同时接受模式下功耗低10mA左右,SI522为(16mA)。SI522增加ACD模式,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该模式下功耗低至4.5uA。跟其它的国产芯片上海飞聚、北京兆讯恒达、杭州瑞盟等等,虽然有些国产芯片也能兼容RC522,但是其整体功耗高于SI522,同时有部分国产芯片并没有加入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产品待机时间远远低于SI522。另外SI522技术支持提供,原理图和PCB设计,程序代码提供,后续可为客户提供配置代码生成器,简化客户开发环节,提供天线部分免费调试服务。

Si522 主要优势点:

1. 直接PIN2PIN兼容RC522,与FM17550/FM17520/RM522

2. 完全替换RC522,接收功耗下降10mA,相比新增了自动寻卡和定时唤醒,自动寻卡功耗为4.5uA,业界最低。

3.首创全新寻卡方式,读卡模组不再死机。

SI522的概述

     Si522 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工作在13.56MHz的非接触式读写器芯片,阅读器支持ISO/IEC 14443 A/MIFARE。无需外围其他电路,Si522 的内部发送器可驱动读写器天线与ISO/IEC 14443A/MIFARE 卡和应答机通信。接收器模块提供一个强大和高效的电路来解调译码ISO/IEC 144443 A/MIFARE 兼容卡和应答机的信号。数字模块处理完整的ISO/IEC14443 A 帧和错误检测功能(奇偶和CRC)。

    Si522 支持MIFARE 产品。Si522 支持非接触式通信,与MIFARE 系列双向通信速率高达848kBd。

    Si522 内部集成低功耗自动寻卡与定时唤醒功能,可编程寻卡时间间隔,寻卡过程无需MCU 操作,寻卡成功中断唤醒或定时唤醒MCU 实现低电流消耗的同时又保证了低功耗寻卡模式的稳定性。

低功耗自动寻卡
       Si522 通过置位CommandReg 寄存器的ACDEn 位来使能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Auto Carrier Detect),置位PowerDown 后芯片立即进入软掉电模式并定时唤醒检测卡。当芯片检测到卡时产生中断并立即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CommandReg 寄存器的ACDEn 位自动清零,唤醒处于关断状态中的MCU,DivIrqReg寄存器的ACDIRq位置位,MCU 被唤醒后可查询该标志位并执行卡操作等。通过中断唤醒MCU 功能需先失能其他中断,使能ACDIrq 中断并传递到IRQ 引脚。定时唤醒寻卡的时间间隔可编程,通过设置ACDConfigA 寄存器的MDelay[5:0]来设置定时唤醒寻卡的时间间隔((MDelay + 1)*100ms)。Si522 自行完成自动寻卡,无需MCU 干涉,MCU 可处于关断状态,从而降低MCU 功耗,即在自动寻卡期间系统只存在MCU 关断功耗和Si522 的自动寻卡功耗。
      低功耗自动寻卡功能分为电平触发模式和边沿触发模式。电平触发模式需先在无卡时读取当前ACDSetG 的值作为绝对参考值,写入绝对参考值寄存器ACDConfigC 的ValSet[6:0]中,然后使能ACD 模式,Si522 检测到卡后自动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MCU 先判断并清除ACDIRq 中断标志,然后执行读写卡等操作,最后再次使能ACDEn 和PowerDown 位进入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边沿触发模式中,Si522 检测到卡后自动退出低功耗自动寻卡模式,MCU 先判断并清除ACDIRq 中断标志,然后执行读写卡等操作,最后执行软复位命令后重新写入配置并置位ACDEn 和PowerDown 位进入下一次自动寻卡。

定时唤醒MCU
为防止MCU 休眠过程中死机,Si522 集成了内部定时器(ACDtimer)用于定时唤醒MCU。定时唤醒功能需设置DivIEnReg 寄存器的ACDTimerIEn 位使能。唤醒时间间隔通过ACDConfigH 寄存器配置,该寄存器ACDTimerCounter[7:0]为定时器值, 计数时钟为自动寻卡的时间间隔, 唤醒时间间隔为ACDTimerCounter*(MDelay + 1)*100 ms。ACDTimer 定时唤醒MCU 后,需软件复位,重新配置寄存器,再重新进入ACD 模式。

------------------------------------------------------------------------------------------------------------------------------------------------------------------------------------------------------------------------------------------------------

CI522 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工作在 13.56MHz 的非接触式读写器芯片,阅读器支持 ISO/IEC14443 A/MIFARE。
无需外围其他电路,Ci522 的内部发送器可驱动读写器天线与 ISO/IEC 14443 A/MIFARE卡和应答机通信。接收器模块提供一个强大而高效的电路,用以解调译码 ISO/IEC 14443 A
/MIFARE 兼容卡及应答机信号。数字模块处理完整的 ISO/IEC 14443 A 帧和错误检测功能(奇偶和 CRC)。
Ci522 支持 MIFARE 产品,与 MIFARE 系列双向通信速率高达 848kBd。

Ci522 提供 spi(串行外设接口)主机接口。
CI522 是应用于13.56MHz 非接触式通信中高集成度读写卡系列芯片中的一员。
是中科微—动能世纪公司针对13.56M刷卡应用推出的一款低 电压、低成本、体积小的非接触式读写卡芯片,是智能门锁刷卡读卡、三表刷卡等应用的颠覆式低成本方案。
CI522利用了先进的调制和解调概念,完全集成了在13.56MHz 下所有类型的被动非接触式通信方式和协议。支持 ISO14443A 的多层应用。其内部发送器部分可驱动读写器天线与ISO 14443A/MIFARE卡和应答机的通信,无需其它的电路。接收器部分提供一个坚固而有效的解调和解码电路,用于处理ISO14443A 兼容的应答器信号。数字部分处理ISO14443A 帧和错误检测(奇偶 &CRC)。此外,它还支持快速CRYPTO1加密算法,用于验证MIFARE 系列产品。同时,CI522支持MIFARE更高速的非接触式通信。
CI522作为SI系列13.56MHz 高集成度读写卡系列芯片家族的新成员,与中科微的旗舰产品SI522不一样,它特定针对低成本市场,同时也具备诸多特点和差异。它与主机间的通信采用连线较少的串行通信,且可根据不同的用户需求,选取SPI、I2C 或串行UART(类似RS232)模式之一,有利于减少连线,缩小PCB板体积,降低成本。

下面给大归纳下CI522的特性:
◆高集成度的调制解调电路;
◆采用少量外部器件,即可将输出驱动级接至天线;
◆支持 ISO/IEC 14443
TypeA 和MIFARE通信协议;
◆读写器模式中与 ISO 14443A/MIFARE®的通信距离高达70mm,取决于天线的长度和调谐。
◆支持 ISO 14443
212kbit/s 和424kbit/s 的更高传输速率的通信。
◆支持 MIFARE®
Classic 加密;
◆支持的主机接口:
-10Mbit/s 的SPI 接口
-I2C 接口,快速模式的速率为400kbit/s,高速模式的速率为3400kbit/s
-串行UART,传输速率高达1228.8kbit/s,帧取决于RS232接口,电压电平取决于提供的管脚电压
◆64 字节的发送和接收FIFO 缓冲区;
◆灵活的中断模式;
◆可编程定时器。
◆内置温度传感器,以便在芯片温度过高时自动停止 RF 发射;
◆采用相互独立的多组电源供电,以避免模块间的相互干扰,提高工作的稳定性;
◆具备 CRC 和奇偶校验功能,CRC 协处理器的16 位长CRC 计算多项式固定为:x16+x12+x5+1,符合ISO/1EC14443 和CCTITT 协议;
◆2.5~3.3V 的低电压低功耗设计;
◆工作温度范围-30~+85℃;
PS:还有两位成员是SI523可以直接兼容RC523/FM17550(SI系列是超低功耗,功耗可达到4-5ua)
       CI523是刷AB卡的小封装小尺寸芯片,和CI522是完全兼容,对功耗没有需求的产品完全可以替换上,价格是业内最低,一块多。

目前国产芯片或许有些也能替代恩智浦rc522,但是功耗一定高于si522,有些成本也许比较低,但是同行业内,CI系列是最低价格的,没有之一。国产芯片已然是趋势,在逐渐透明化价格的时代,能够取代国外品牌芯片成本还要更低一筹甚至还是中国芯,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支持一下中国芯!

技术交流及13.56mhz开发过程有疑问 马工13823683914 企鹅2355573217

网友A:
楼主是中科微代理,夸中科微,得拿点儿实际的应用例子才有说服力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中科微代理,夸中科微,得拿点儿实际的应用例子才有说服力呀

门锁领域实实在在是实际案例,很多大头都在转换ACD,因为整机有个功耗要求,刷卡部分本来就偏高,SI522是已经完美的匹配了这个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门锁领域实实在在是实际案例,很多大头都在转换ACD,因为整机有个功耗要求,刷卡部分本来就偏高,SI522是 ...

好 期待技术内容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