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1的问题

楼主:
看下面的电路图:RX0 -- RXn是待测电阻,电路工作思路是:电流源通过一个未知的小电阻R0链接到CD4051的输出端给“待测电阻RXn”供测量电流,然后通过测量Uout对地的电压,来测量待测电阻值。

问题是如果这个电路中的CD4051是真正的开关,那么测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CD4051是模拟开关那么这种设计你工作吗?

网友A:
这个电路不能工作!谢谢大家

网友:
这要看待测电阻RX0~RXn有多大,以及你要求测量有多高精度了。

CD4051在电源电压10V情况下,典型导通内阻为120欧。你这种测量方式,要求120欧内阻相对于待测电阻可以忽略。

另一方面,各通道之间存在漏电流,典型值0.1nA,最大值200nA。待测电阻数值很大的话,电流将有一部分流入邻近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能工作!谢谢大家

此电路并非完全不能工作。但需要相当程度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