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网资产进行数据分析,可帮助运营商快速发现故障,同时还可对主要设备进行预测.。

楼主:
在电网资产中,像故障指示器这样位于偏远地区的节点需要连接到一个数据收集器,如图1所示,以便与集中式系统的自动数据交换。在这样的应用中,选择诸如低于1 GHz之类的无线通信,是因为它覆盖范围很广(几十米到几千米不等)且功耗非常低(平均电流为数十微安)。当在现场添加多个节点时,使用一个公共的收集器从远程设备按需获取数据时,低于1 GHz也是一种易于配置的低成本技术。
对电网资产进行数据分析,可帮助运营商快速发现故障,同时还可对主要设备进行预测性维护,而如今几乎已不存在这种情况。确定采用哪种特定的无线技术,如低于1 GHz、低功耗蓝牙®、Wi-Fi®或多标准协议,取决于数据、带宽、节点之间的距离、所需连接数、可用功率以及所需的响应时间等因素。
电网的发展需要在现有的有线连接基础上增加无线连接,以进行资产监控和控制。增加无线连接的主要因素包括:
使用低于1 GHz连接的常见电网终端设备之一是用于中高压传输的故障电流指示器(FCI)。FCI通过从负载电流中采集功率来供电。可用于采集电流处于几十微安的范围内。与FCI集成连接的最大挑战是,在没有采集功率的负载电流时,来收集电源时其是否能正常工作。另外,在广泛的环境条件下(如视线、有障碍物等)工作的要求也限制了传统电容器或某些电池的使用。因此,对于射频通信来说,简化数据传输以减少电流消耗至关重要,而这是通过优化节点与收集器之间的通信模式实现的。
有两种用于管理数据发送(TX)和接收(RX)的模式:信标模式和非信标模式。在非信标模式下,传感器节点始终处于接收模式,因为没有定义数据收集器可以与之通信的时间,这会转化为更高的电流消耗(约5 mA)。除了根据节点之间的距离优化传输功率水平外,信标模式通信(见图2)最适合,因为它可以在传感器节点上实现唤醒模式和睡眠模式之间的占空比循环,以帮助在收发器关闭时节省电源。
增加低于1 GHz连接,涉及到与星型网络中的数据收集器进行双向通信。节点被配置成具有更快的响应时间来通信故障信息,以最小的延迟传达包括位置在内的故障信息,从而提供更快的恢复或自我修复功能。
深圳市凌创辉电子有限公司-进口连接器代理
FCI TE MOLEX JAE JST DELPHI SAMTEC
969191-3 |
969191-2 |
969191-1 |
965899-1 |
965430-1 |
964312-1 |
964308-1 |
964274-3 |
964261-2 |
964203-1 |
964202-1 |
964201-1 |
964156-1 |
963961-2 |
963904-2 |
963904-1 |
963754-1 |
963715-5 |
963208-1 |
962930-1 |
953264-2 |
953264-1 |
953118-1 |
936471-1 |
936287-2 |
936151-1 |
936133-1 |
929973-1 |
929939-3 |
929504-5 |
929504-4 |
929504-1 |
928999-5 |
928999-5 |
928845-1 |
928820-1 |
928814-1 |
928247-4 |
927892-1 |
927871-1 |
927854-7 |
927837-1 |
927833-2 |
927833-2 |
927833-1 |
927831-2 |
927827-2 |
927824-2 |
927773-1 |
926933-3 |
926933-2 |
926894-1 |
926887-1 |
926882-1 |
926823-1 |
926728-1 |
926539-6 |
926539-1 |
926305-7 |
926302-1 |
926298-7 |
925715-1 |
925713-1 |
925590-2 |
925366-8 |
925324-2 |
92007-1 |
9-1971817-3 |
9-1971773-2 |
9-188275-0 |
917790-2 |
917790-1 |
917789-1 |
917788-1 |
917787-1 |
917784-1 |
917783-1 |
917782-1 |
917781-1 |
917780-1 |
917732-1 |
917729-1 |
917728-1 |
917726-1 |
917724-9 |
917724-6 |
917724-4 |
917724-2 |
917724-1 |
917723-1 |
917722-2 |
917722-1 |
917709-1 |
917708-1 |
917706-1 |
917705-1 |
917702-1 |
917700-1 |
917699-1 |
917698-1 |
917697-1 |
917696-1 |
917694-1 |
917693-1 |
917692-1 |
917691-1 |
917690-1 |
917689-1 |
917688-9 |
917688-6 |
917688-4 |
917688-2 |
917688-1 |
917683-1 |
917484-2 |
917308-1 |
9-160583-5 |
9-1440003-7 |
9-1419129-2 |
9-1419128-8 |
9-1393211-1 |
900324-4 |
8-928247-2 |
880811-2 |
880642-2 |
880631-5 |
880297-1 |
87809-2 |
87631-9 |
87523-5 |
87309-8 |
87175-6 |
87124-1 |
85228-2 |
85091-1 |
84953-8 |
84953-6 |
828922-1 |
828920-1 |
825433-2 |
8-215083-4 |
8-188275-8 |
8-188275-6 |
8-188275-2 |
8-1393224-9 |
8-1393211-9 |
794992-1 |
794991-1 |
794956-3 |
794956-1 |
794955-3 |
794896-1 |
794894-1 |
794815-1 |
794814-1 |
794785-1 |
794758-1 |
794657-2 |
794617-8 |
794617-2 |
794616-2 |
794606-1 |
794423-1 |
794407-1 |
794406-1 |
794280-1 |
794274-1 |
794273-1 |
794272-1 |
794269-1 |
794242-1 |
794223-1 |
794222-1 |
794221-1 |
794198-1 |
794188-1 |
794137-1 |
7-927742-6 |
790319-3 |
776163-1 |
770904-1 |
770903-1 |
770901-1 |
770849-4 |
770849-3 |
770849-2 |
770835-1 |
770834-1 |
770586-1 |
770583-1 |
770476-2 |
770377-1 |
770372-1 |
770361-1 |
770342-1 |
770147-1 |
770103-1 |
770099-1 |
770087-1 |
770074-1 |
770065-1 |
770052-1 |
770051-1 |
770038-1 |
770037-1 |
770032-1 |
770031-1 |
770027-1 |
770020-1 |
770017-1 |
770009-1 |
770008-3 |
770007-1 |
770004-3 |
770003-3 |
7-5530843-5 |
737440-2 |
735292-2 |
7-338069-8 |
725964-2 |
7-2176070-3 |
7-1971794-2 |
7-1971793-1 |
7-1744524-6 |
7-1393243-9 |
7-1393243-8 |
7-1393243-5 |
7-1376383-3 |
7-1376382-3 |
7-1241961-2 |
7-1106302-9 |
6-928247-2 |
6-735075-0 |
66570-3 |
66569-3 |
66506-3 |
66504-3 |
66331-8 |
66108-8 |
647676-2 |
647662-1 |
647607-1 |
647402-9 |
647402-8 |
647402-7 |
647402-5 |
647402-4 |
647402-3 |
647402-2 |
6469028-1 |
643075-3 |
641974-1 |
641968-1 |
641964-1 |
641937-1 |
641294-2 |
640923-1 |
640907-2 |
640907-1 |
640905-1 |
640903-2 |
640629-1 |
640586-1 |
640551-4 |
640550-8 |
640550-7 |
640550-5 |
640550-4 |
640502-1 |
640467-1 |
640457-2 |
640456-4 |
640456-2 |
640454-6 |
640445-3 |
640445-2 |
640387-2 |
640254-1 |
640252-2 |
640250-6 |
63982-1 |
63933-2 |
63931-1 |
63900-1 |
63895-1 |
63854-2 |
63824-1 |
63823-1 |
63775-1 |
63757-2 |
63697-1 |
63665-1 |
63663-1 |
63659-1 |
63658-1 |
63646-2 |
63632-1 |
63610-2 |
63564-1 |
63560-1 |
63537-2 |
63475-2 |
63458-1 |
63445-5 |
63445-2 |
63391-2 |
63306-2 |
63301-1 |
63300-1 |
63195-1 |
63130-3 |
63012-2 |
63009-2 |
62935-1 |
62897-1 |
62896-1 |
62833-1 |
626412-2 |
626279-1 |
62613-2 |
626065 |
626064 |
626063 |
626030-2 |
62553-3 |
62511-1 |
62428-3 |
62420-1 |
623346-1 |
62321-1 |
62311-2 |
62309-2 |
62308-2 |
6-2308107-0 |
62306-2 |
62304-2 |
62261-1 |
62253-2 |
62181-1 |
62137-2 |
62131-5 |
62131-3 |
62057-3 |
62048-1 |
62026-1 |
61988-2 |
6-1971794-1 |
6-1971793-3 |
6-1971793-1 |
61969-1 |
61944-2 |
61795-3 |
6-177904-1 |
61758-1 |
6-1423008-1 |
6-1419128-4 |
6-1419102-0 |
6-1415899-6 |
6-1393234-8 |
6-1393211-6 |
6-1393211-3 |
6-1376383-2 |
61375-1 |
61314-6 |
6-1241961-3 |
61202-1 |
61117-4 |
61117-1 |
61116-4 |
61116-1 |
61045-2 |
60991-1 |
60904-2 |
60873-1 |
60851-1 |
60798-4 |
60793-1 |
60755-2 |
60725-1 |
60701-1 |
60625-1 |
60598-9 |
60445-2 |
60294-1 |
60274-5 |
5-965908-1 |
5-965906-1 |
5-825433-0 |
5788336-2 |
5787908-1 |
5787834-1 |
5786155-7 |
5750071-1 |
5747461-3 |
5677834001 |
5650963-5 |
5650908-5 |
556137-4 |
556137-3 |
5554434-1 |
5-534998-6 |
5520257-2 |
5-316502-1 |
5-316087-1 |
52941-1 |
52935-1 |
52266 |
52263-1 |
5-2232516-1 |
5-2232263-2 |
521997-1 |
521781-1 |
521780-1 |
521367-2 |
521307-1 |
521306-1 |
521289-1 |
521204-6 |
520963-1 |
520936-1 |
520935-1 |
5205208-1 |
5-1971776-3 |
5-1971775-3 |
5-1971773-4 |
5-1971773-3 |
5-1971772-4 |
5-1971772-3 |
5-1971772-2 |
5-1833004-0 |
5-1814400-1 |
5-179939-1 |
5-179938-1 |
5-179464-1 |
5-179463-1 |
5-177912-1 |
5-177911-1 |
5-177907-1 |
5-177906-1 |
5-177903-1 |
5-177901-1 |
5-177899-1 |
5-177898-1 |
5-1734592-0 |
5-1624055-5 |
5-160558-2 |
5-160490-2 |
5-160430-6 |
5-1565088-1 |
5-1565086-1 |
5-1423008-7 |
5-1419111-8 |
5-1393302-2 |
5-1393211-4 |
5-1376386-1 |
5-1376383-1 |
5-1241965-2 |
5-1106302-9 |
5-104505-4 |
5-103957-1 |
5052944219 |
5050864-1 |
493571-1 |
487940-4 |
487526-3 |
485043-1 |
480435-1 |
480416-1 |
480054-4 |
4-643819-2 |
4-521098-2 |
4-520448-2 |
4-520447-2 |
440147-2 |
440146-2 |
440134-1 |
440133-4 |
440133-2 |
42864-2 |
4-284866-6 |
42800-1 |
42752-2 |
42743-2 |
42742-2 |
42742-1 |
42660-1 |
42640-2 |
42617-2 |
42563-8 |
42563-2 |
42510-2 |
42510-1 |
42486-3 |
42475-4 |
42460-2 |
42437-5 |
4-2328724-5 |
42219-1 |
4-2176337-0 |
4-215915-0 |
42110-3 |
42100-2 |
42037-1 |
42036-2 |
42021 |
4-1971798-4 |
4-1971798-3 |
4-1971798-2 |
4-1971798-1 |
4-1971794-1 |
4-1971793-4 |
4-1971793-3 |
4-1971793-2 |
4-1971793-1 |
41802-5 |
41802 |
4-178842-1 |
41772 |
4-1734839-0 |
4-1734592-0 |
41472 |
4-1456426-1 |
41450-1 |
41450 |
4-1437565-2 |
4-1437565-1 |
4-1437290-0 |
4-1437142-1 |
4-1419144-7 |
4-1419128-4 |
4-1393240-8 |
4-1393211-4 |
41333 |
41332 |
41330 |
4-1241965-7 |
4-1241961-3 |
4-1241959-4 |
4-103239-0 |
40990-1 |
40702 |
40660 |
3-829868-3 |
3-794121-1 |
3-794013-1 |
3-770060-1 |
368590-1 |
368575-1 |
368572-1 |
368571-1 |
368570-1 |
368312-1 |
368120-2 |
368084-1 |
3-66104-0 |
365058-1 |
3-647406-1 |
3-647071-5 |
3-644893-5 |
3-644893-3 |
3-644615-7 |
3-644615-4 |
3-644615-3 |
3-644564-6 |
3-644312-4 |
3-643817-4 |
3-643814-8 |
3-643814-7 |
3-643814-6 |
3-643814-5 |
3-643814-4 |
3-643813-2 |
3-641437-4 |
3-641127-3 |
3-640443-2 |
3-640441-6 |
3-640440-4 |
3-640429-3 |
3-640428-4 |
3-640427-3 |
3-640427-2 |
3-640252-1 |
3-6318490-6 |
353908-4 |
353907-1 |
353293-3 |
3-520276-2 |
3-520140-2 |
3-520132-2 |
3-520125-2 |
3-520117-2 |
3-520116-2 |
3-520107-2 |
350925-1 |
350923-3 |
350851-2 |
350825-1 |
350824-1 |
350810-1 |
350809-1 |
350792-1 |
350786-1 |
350782-1 |
350781-1 |
350780-1 |
350779-4 |
350778-1 |
350777-1 |
350767-1 |
350766-1 |
350765-5 |
350735-1 |
350720-1 |
350714-1 |
350700-1 |
350699-7 |
350687-7 |
350687-1 |
350654-1 |
350629-1 |
350628-1 |
350570-2 |
350570-1 |
350561-3 |
350537-7 |
350537-1 |
350536-7 |
350536-1 |
350431-1 |
350417-1 |
350416-1 |
350415-1 |
350218-3 |
350211-1 |
350201-1 |
350200-1 |
350199-1 |
350196-1 |
350015-2 |
345807-1 |
344108-1 |
344103-1 |
34162 |
34161 |
34160 |
34145 |
34124 |
336075-3 |
3-350819-2 |
3-350815-2 |
33467 |
33466 |
33463 |
33457 |
3-2292457-4 |
3-2232511-7 |
3-2199250-5 |
321518 |
3-1971798-4 |
3-1827233-6 |
3-176976-1 |
3-1747052-1 |
3-1747050-1 |
316836-3 |
316502-1 |
316390-7 |
316300-5 |
316294-1 |
316292-1 |
3-1625999-6 |
3-1625984-5 |
316090-1 |
316089-1 |
316087-1 |
316086-2 |
316086-1 |
316063-1 |
316062-1 |
3-1534798-3 |
3-1534796-9 |
3-1534796-8 |
3-1534796-7 |
3-1534796-6 |
3-1534796-5 |
3-1534796-4 |
3-1534796-3 |
3-1462037-1 |
3-1447221-3 |
3-1419153-5 |
3-1419153-4 |
3-1415545-9 |
3-1393224-8 |
3-1393210-3 |
3-1376386-5 |
3-1241965-7 |
3-1241965-5 |
3-1106302-9 |
2-964296-2 |
293390-1 |
293388-3 |
293041-2 |
293041-1 |
293014-2 |
293014-1 |
293010-4 |
293010-2 |
293010-1 |
293008-1 |
2-928247-5 |
292304-1 |
292253-5 |
292253-3 |
292253-2 |
292174-2 |
292165-2 |
292161-3 |
292161-2 |
292161-2 |
292156-2 |
292133-3 |
2-880488-2 |
284985-1 |
2-84952-0 |
284932-8 |
284865-5 |
284556-1 |
2834006-3 |
2834006-2 |
282832-2 |
282822-2 |
282618-1 |
2825349-1 |
2825326-3 |
2825313-1 |
2825312-1 |
2825197-1 |
2825180-2 |
282466-1 |
282465-1 |
282404-1 |
282403-1 |
2822343-1 |
282110-1 |
282108-1 |
282108-1 |
282107-1 |
282107-1 |
282106-1 |
282105-1 |
282104-1 |
282103-1 |
282090-1 |
282090-1 |
282089-1 |
282089-1 |
282088-1 |
282087-1 |
282080-1 |
281934-4 |
281934-3 |
280708-2 |
280637 |
280630 |
280628 |
280591 |
280530-1 |
280379-1 |
280378-1 |
280377-1 |
280366 |
280232 |
280080-2 |
2-644487-3 |
2-521164-2 |
2-520409-2 |
2-520405-2 |
2-520401-2 |
2-520335-2 |
2-520272-2 |
2-520263-2 |
2-520194-2 |
2-520193-2 |
2-520184-2 |
2-520183-4 |
2-520183-2 |
2-520182-2 |
2-520181-2 |
2-520129-2 |
2-520128-2 |
2-520103-2 |
2-520102-2 |
2-5050871-3 |
2-480416-5 |
2369080-4 |
2364729-1 |
2364729-1 |
2-35110-1 |
2349518-1 |
2348943-1 |
2347379-1 |
2-34161-1 |
2-34144-1 |
2337101-2 |
2337101-2 |
2331088-1 |
2-327043-1 |
2322950-5 |
2-320571-2 |
2318950-1 |
2-31894-2 |
2318468-1 |
2301994-9 |
2299287-2 |
2299282-2 |
2297440-3 |
2297438-3 |
2296205-2 |
2294593-1 |
2292843-3 |
2292457-4 |
2292457-4 |
2-284865-5 |
2238136-2 |
2238135-2 |
2238019-1 |
2238017-1 |
2232957-1 |
2232905-1 |
2232902-1 |
2232901-1 |
2232557-1 |
2232554-2 |
2232554-1 |
2232553-1 |
2232511-7 |
2232511-5 |
2232343-1 |
2232327-2 |
2232237-1 |
2232112-1 |
2232111-1 |
2232043-5 |
2227302-1 |
2-2232043-4 |
2-2232043-2 |
2-2178029-5 |
2-2176051-5 |
2-2141600-2 |
2-2141600-2 |
2208728-1 |
2208714-1 |
2201855-2 |
2-1971904-3 |
2-1971904-2 |
2-1971777-4 |
2-1971777-2 |
2-1971772-3 |
2188701-1 |
2188698-1 |
2-1871571-3 |
2178549-2 |
2178453-1 |
2176338-9 |
2-1747066-3 |
2174299-1 |
2-1734592-4 |
2-1734592-0 |
2-1721142-9 |
2-172076-2 |
2-1718333-1 |
2-1705300-8 |
2-1703930-1 |
2-1649000-1 |
2-1644125-3 |
2-1625999-0 |
2-1625865-6 |
2161672-1 |
2-1565081-3 |
215570-6 |
2-1554979-1 |
215460-4 |
2-151679-0 |
215083-4 |
2-1445100-2 |
2-1445096-4 |
2-1440002-9 |
2-1440002-3 |
2-1437142-8 |
2-1419128-8 |
2-1419104-1 |
2141466-1 |
213906-1 |
213893-2 |
213847-1 |
213845-1 |
213843-1 |
213841-1 |
2-1376388-3 |
2132781-8 |
2132781-7 |
2132781-4 |
2132781-2 |
2132415-5 |
2132230-8 |
2132230-3 |
2-1241965-4 |
2-1241964-2 |
2120747-2 |
2109006-1 |
207611-6 |
2071437-1 |
2071431-4 |
2071431-1 |
2071372-2 |
2071372-1 |
2071369-4 |
2071369-1 |
2071266-4 |
206705-2 |
2066008-1 |
206430-1 |
205842-1 |
205206-9 |
205205-2 |
205203-3 |
2041119-1 |
2029001-1 |
2027395-5 |
2027395-1 |
2027234-6 |
202508-1 |
2008614-2 |
2007093-1 |
2005252-1 |
2005248-1 |
2005247-1 |
1987199-1 |
1983780-1 |
1983663-1 |
1983661-1 |
1983659-1 |
1971845-4 |
1971845-2 |
1971795-1 |
1971786-2 |
1971785-2 |
1971784-2 |
1971783-2 |
1971783-1 |
1971782-2 |
1971782-1 |
1971781-2 |
1971781-1 |
1971780-2 |
1971777-3 |
1971777-2 |
1971032-5 |
1971030-5 |
1971030-3 |
1971029-1 |
1969738-3 |
1969614-4 |
1969589-4 |
1-969508-2 |
1969507-2 |
1969453-8 |
1969453-1 |
1969447-1 |
1969443-7 |
1969443-4 |
1969442-4 |
1969442-2 |
1969186-1 |
1-968968-1 |
1-968050-1 |
1-967644-1 |
1-967067-1 |
1-966067-7 |
1-966067-4 |
1-964114-1 |
1-962841-1 |
1955660-2 |
1955416-1 |
1939636-4 |
1939636-2 |
1939349-1 |
1-936527-2 |
1932219-1 |
1-929505-1 |
1-928918-1 |
1-927742-6 |
1-927742-3 |
1924464-2 |
1-92009-0 |
1-917659-6 |
1909784-1 |
1909783-3 |
1903415-1 |
1897075-2 |
188744-1 |
1871859-2 |
1871571-1 |
1862006-1 |
1-84953-6 |
1-84953-2 |
1-84952-5 |
1-84952-0 |
183024-1 |
1827393-1 |
1827391-1 |
1827387-1 |
182663-1 |
1825910-6 |
1825360-4 |
1825159-1 |
1825057-3 |
1825057-2 |
180984 |
180924 |
180923 |
180916 |
180908 |
180907 |
180906 |
180363-2 |
179974-1 |
179973-1 |
179970-1 |
179939-1 |
179938-1 |
179862-1 |
179849-1 |
179848-1 |
179847-1 |
179846-1 |
179844-1 |
179841-1 |
179840-1 |
179839-1 |
179838-1 |
179609-1 |
179466-1 |
179465-1 |
179464-2 |
179464-1 |
179463-1 |
1-794617-0 |
1-794606-1 |
1-794407-1 |
1-794223-0 |
1-794220-0 |
179228-7 |
179228-4 |
178964-4 |
178289-7 |
178125-4 |
177921-1 |
177920-1 |
177919-1 |
177918-1 |
177917-1 |
177916-1 |
177915-2 |
177915-1 |
177914-2 |
177914-1 |
177912-1 |
177911-1 |
177907-1 |
177906-1 |
177904-1 |
177903-1 |
177899-1 |
177898-1 |
1775862-2 |
1775470-3 |
1775469-6 |
1775442-1 |
1775441-3 |
1775073-1 |
1-770974-0 |
1-770874-0 |
1-770743-0 |
1-770182-0 |
1-770178-0 |
1-770174-0 |
1-770170-0 |
1-770166-1 |
176498-1 |
176448-7 |
176448-1 |
176289-9 |
176285-6 |
176285-1 |
176283-1 |
176282-1 |
176278-1 |
176274-1 |
176271-1 |
1759547-1 |
175785-1 |
175778-6 |
175411-1 |
175362-1 |
175284-2 |
175196-2 |
175195-2 |
175193-1 |
175164-1 |
175152-1 |
175151-2 |
175149-2 |
175057-1 |
175034-1 |
175032-1 |
175024-1 |
175022-1 |
175020-1 |
174975-2 |
174817-1 |
1747996-4 |
1747996-3 |
1747996-2 |
1747996-1 |
1747995-2 |
1747995-1 |
174737-1 |
1747050-1 |
1747049-1 |
1746979-1 |
1746977-1 |
1746971-1 |
174670-1 |
1-746610-9 |
174658-7 |
174657-2 |
1-745491-7 |
174515-1 |
1744544-7 |
1744544-4 |
1744525-4 |
1744525-3 |
1744524-9 |
1744524-5 |
1744492-3 |
1744446-2 |
1744446-2 |
1744428-4 |
1744428-3 |
1744417-7 |
1744417-5 |
1744416-5 |
1744416-3 |
1744416-2 |
1744037-5 |
1744037-2 |
1744036-2 |
174360-7 |
174359-2 |
174355-7 |
174354-2 |
1743156-2 |
1743089-2 |
1743067-2 |
1742800-1 |
1742754-1 |
174259-2 |
1742543-1 |
1742539-3 |
1742492-1 |
1742361-1 |
1742198-1 |
1742087-2 |
174057-2 |
173977-8 |
173977-5 |
173974-6 |
173974-2 |
173974-1 |
173856-6 |
173850-1 |
173682-1 |
173645-2 |
173645-1 |
173633-2 |
173631-6 |
173631-1 |
173630-6 |
1735801-1 |
1734742-8 |
1734595-7 |
1734595-6 |
1734595-5 |
1734595-4 |
1734372-1 |
1734044-3 |
173063-2 |
172782-5 |
172763-2 |
172761-1 |
1-726388-2 |
172520-5 |
172339-1 |
172336-1 |
172331-1 |
172233-1 |
1721870-5 |
172170-1 |
172168-1 |
172167-1 |
172165-1 |
172164-1 |
172161-1 |
172160-1 |
172159-1 |
172157-1 |
172156-1 |
1721531-9 |
172132-1 |
172127-1 |
1721159-1 |
1721142-6 |
172076-1 |
172074-1 |
1719840-1 |
1718475-1 |
171825-3 |
171822-4 |
171809-1 |
1717567-4 |
1717112-2 |
171661-1 |
171639-1 |
171638-1 |
171636-1 |
171631-1 |
171370-3 |
170924-1 |
170892-1 |
170891-2 |
170887-3 |
170362-7 |
170362-3 |
170362-1 |
170361-3 |
170361-1 |
170360-3 |
170360-1 |
170359-3 |
170359-1 |
170340-3 |
170338-1 |
170328-1 |
170326-1 |
170325-1 |
170308-3 |
170286-1 |
170234-2 |
170233-4 |
170233-1 |
170225-2 |
170225-1 |
170224-2 |
170214-2 |
170151-2 |
170140-2 |
170092-4 |
170063-2 |
170046-2 |
170032-5 |
170031-1 |
170015-1 |
170002-4 |
1658683-1 |
1658670-1 |
1658657-1 |
1658642-1 |
165291 |
1649222-9 |
1649222-7 |
1649222-6 |
1649222-5 |
1649222-4 |
1649222-1 |
1649000-3 |
1-647402-7 |
1-647402-5 |
1-643067-2 |
163300-6 |
163300-6 |
163086-1 |
163008 |
163007 |
1625971-5 |
1625971-5 |
1625854-2 |
1623819-4 |
1623021-1 |
1612035-1 |
160917-3 |
160866-2 |
160859-4 |
160824-6 |
160645-2 |
160173-2 |
160136 |
160101-9 |
1599105-1 |
1586887-1 |
1586845-1 |
1586359-2 |
1586039-8 |
1586019-6 |
1586017-2 |
1565373-4 |
1565085-1 |
1565081-1 |
1565080-1 |
1565079-1 |
1564562-4 |
1554296-1 |
1551631-5 |
1551575-5 |
154719-1 |
1544978-1 |
1544970-2 |
1544969-1 |
1534415-6 |
1534415-5 |
1534415-3 |
1534415-2 |
1534077-3 |
1534072-3 |
1534072-2 |
1-520935-5 |
1-487547-1 |
1-487545-7 |
1-480710-0 |
1-480709-0 |
1-480708-0 |
1-480707-0 |
1-480706-0 |
1-480705-0 |
1-480704-0 |
1-480703-0 |
1-480702-0 |
1-480701-0 |
1-480700-0 |
1-480699-0 |
1-480698-0 |
1-480435-0 |
1-480426-0 |
1-480424-0 |
1-480319-0 |
1-480318-0 |
1-480303-0 |
1-480288-0 |
1473799-1 |
1473226-1 |
1470106-1 |
1461514-2 |
1461492-2 |
1461477-4 |
1461405-5 |
1461403-5 |
1461403-3 |
1461353-2 |
1461077-2 |
1445285-1 |
1445022-4 |
1445022-2 |
1-440129-5 |
1-440129-0 |
1440007-2 |
1440002-8 |
1437565-5 |
1419135-3 |
1418758-3 |
1415898-1 |
1-406541-5 |
1-406525-1 |
1394133-1 |
1394132-1 |
1393280-6 |
1393280-5 |
1393280-5 |
1393243-4 |
1393217-8 |
1393217-4 |
1393212-8 |
1379684-5 |
1379684-1 |
1379674-1 |
1379668-2 |
1379658-1 |
1376478-5 |
1376477-4 |
1376477-3 |
1376476-1 |
1376473-3 |
1376421-1 |
1376397-1 |
1376395-1 |
1376394-1 |
1376393-2 |
1376391-1 |
1376389-1 |
1376388-1 |
1376385-1 |
1376384-1 |
1376383-1 |
1376382-1 |
1376350-2 |
1376348-1 |
1376347-1 |
1376109-1 |
1376106-1 |
1375820-2 |
1-368589-1 |
1-368587-1 |
1-368575-1 |
1355719-1 |
1-353082-3 |
1-350949-0 |
1-350943-0 |
1-350777-2 |
1-350347-0 |
1-350345-0 |
1-350344-0 |
134122-1 |
1318954-6 |
1318853-2 |
1318772-2 |
1318750-2 |
1318745-2 |
1318329-1 |
1318105-1 |
1-316131-2 |
1-316130-2 |
130005 |
1-292132-0 |
1-282003-1 |
1-280050-2 |
1241965-4 |
1241965-2 |
1241959-4 |
1241857-5 |
1241408-1 |
1-2328724-3 |
1-2323743-2 |
1-2306286-4 |
1-2306286-3 |
1-2292457-3 |
1-2292457-2 |
1-2232979-5 |
1-2232979-3 |
1-2232960-5 |
1-2232960-3 |
1-2232892-8 |
1-2232892-7 |
1-2232892-6 |
1-2232890-3 |
1-2232829-5 |
1-2232826-3 |
1217861-1 |
1217853-1 |
1217824-1 |
1217754-1 |
1-2176231-2 |
1-2176230-6 |
1217281-2 |
1217234-1 |
1217176-1 |
1217128-1 |
1217114-2 |
1217113-2 |
1217094-2 |
1217061-1 |
1217057-1 |
1-216791-6 |
1-215083-6 |
1-215083-2 |
1-213806-0 |
1-2071223-7 |
1-2071059-3 |
1-2071059-2 |
120591-1 |
1-1971921-5 |
1-1971921-3 |
1-1971906-3 |
1-1971906-2 |
1-1971905-3 |
1-1971905-2 |
1-1971895-5 |
1-1971845-2 |
1-1971773-4 |
1-1969730-4 |
1-1969595-6 |
1-1969584-6 |
1-1969541-6 |
1-1969541-2 |
1-1903414-2 |
1-1833011-7 |
1-1827863-3 |
1-1827862-0 |
1-1825027-1 |
1-179277-2 |
1-179276-2 |
1-178708-1 |
1-178128-2 |
1-1775469-0 |
1-176497-1 |
1-175195-5 |
1-175102-1 |
1-174960-1 |
1-174954-1 |
1-174952-1 |
1-174923-1 |
1-174921-1 |
1-174712-7 |
1-174712-1 |
1-1747050-1 |
1-1744524-9 |
1-1740533-4 |
1-173977-2 |
1-173851-1 |
1-173850-1 |
1-1735042-8 |
1-1734839-0 |
1-172888-3 |
1-172469-1 |
1-172210-4 |
1-172210-1 |
1-172171-9 |
1-172169-9 |
1-172168-9 |
1-1721685-3 |
1-1721685-0 |
1-172167-9 |
1-172163-9 |
1-172161-9 |
1-172160-9 |
1-172159-9 |
1-1721547-7 |
1-172128-1 |
1-172127-1 |
1-1703061-2 |
1-1649222-0 |
1-1623819-1 |
1-160759-1 |
1-160301-9 |
1-160301-6 |
1-1586040-6 |
1-1586040-2 |
1-1586019-6 |
1-1565081-2 |
1-1564528-1 |
1-1564526-1 |
1-1564520-1 |
1-1564337-1 |
1-1534155-1 |
1-1469372-1 |
1-1461703-2 |
1-1461387-9 |
1-1461183-2 |
1-1423008-4 |
1-1418640-5 |
1-1415899-0 |
1-1415898-6 |
1-1415544-4 |
1-1393303-0 |
1-1393243-8 |
1-1393243-0 |
1-1393212-7 |
1-1393212-4 |
1-1393212-0 |
1-1393210-8 |
1-1393210-3 |
1-1393194-9 |
1-1376391-2 |
1-1376388-2 |
1-1376385-2 |
1-1376383-2 |
1-1376382-2 |
1-1375820-0 |
1-1355470-5 |
1-1318920-1 |
1123721-2 |
1-1123824-1 |
1-1123823-1 |
1-1123724-4 |
1-1123723-2 |
1-1123722-3 |
1-1123722-0 |
1-104480-3 |
1-103638-3 |
104479-9 |
104257-9 |
104257-7 |
104257-5 |
104257-4 |
103653-1 |
103638-4 |
10363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