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在画原理图的连线的时候为什么总有连接点?而且线总是错位,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是不是因为我调整了网格大小的原因啊?

批注 2020-07-15

批注 2020-07-15

网友A:
2mils的网格是有点小,软件捕作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mils的网格是有点小,软件捕作不准

我试试改大一点

网友:
请问是网格的问题吗?解决了吗?

网友B:
画封装的时候一般都用的100mil 的网格,你在使用的时候尽量也使用10、50、100这三个档的网格。其它太小了容易错位,发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封装的时候一般都用的100mil 的网格,你在使用的时候尽量也使用10、50、100这三个档的网格。其它太 ...

看来使用kicad的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