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的模拟看门狗可以用来做掉电检测吗

楼主:
供电电压通过两个10K的电阻分压 然后接到AD0

然后通过模拟看门狗来监视电源电压,让电源电压电压掉到3.2V以下时,把数据存到Flash中

代码如下: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ENABLE;        //Á¬Ðøģʽ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Èí¼þ´¥·¢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ADC_DataAlign_Right;//Êý¾ÝÓÒ¶ÔÆë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0,1,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AnalogWatchdogSingle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ADC_AnalogWatchdogThresholdsConfig(ADC1, 0xfff, 0x700);//744
    ADC_AnalogWatchdogCmd(ADC1,ADC_AnalogWatchdog_AllRegEnable);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AWD, ENABLE);//使能模拟看门狗中断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代码执行正常的。在正常工作的时候通过改变AD0的电压,高低阀值都进入中断(在中断里面有串口发送数据和点灯)

但是在电源掉电的时候就不会进入中断,这是就不能实现掉电存储数据的目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STM32也有PVD功能但是最高检测电压只有2.9V

用模拟看门狗的目的就是想给存储数据多点时间。

网友:
写入flash也需要时间,建议加个大电容

网友:
注意core电压,flash在某些情况下就不能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