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这三个图(参数)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
如下三幅图是一个运放的三个参数,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我理解的large signal response 是开环时候的信号响应;small signal response是闭环时候的信号响应。

不知道理解的正确不?谢谢各位!!!

网友A:
简单地理解为大信号响应和小信号响应,就好了。

运放开环时,其输出当然很容易成为大信号,但闭环时输出也可能成为大信号,只要输入信号幅度够大。

手册中一般都会给出测试条件,例如第一幅波形图就标注有AV=5,显然是闭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地理解为大信号响应和小信号响应,就好了。 运放开环时,其输出当然很容易成为大信号,但闭环时输出 ...

前辈,您好,那output-overdrive recovery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那output-overdrive recovery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第二幅波形图,显示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

该项测试,同样AV=5,但输入信号幅度达到了1.3V,输出显然受电源电压限制而达到饱和,只能达到4.7V左右。当输入信号下降到零,输出延迟一段短时间后也下降到零。普通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尤其是精密运放,输出饱和之后往往要延迟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该运放此项指标相当不错,延迟只有约30n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那output-overdrive recovery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uA741是典型的早期运放。其单位增益带宽将近1MHz,开环带宽大致上不到10Hz。当该型号运放用于音频放大时,带宽要求10kHz,那么增益不能超过100倍,否则就不能满足10kHz带宽的要求。

可见,这类运放带宽完全是靠负反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那output-overdrive recovery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但若这类运放输入信号幅度过大,以致于输出进入饱和,那么退出饱和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可能零点几秒)。

这是因为:进入饱和(无论正向饱和还是负向饱和)之后,负反馈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