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智能手环

楼主:
    一个30多元钱买的智能手环,有计时、计步、测睡眠、测血压及心率、手机信息或来电提醒等功能,用了一年多时间,最近彻底罢工了——无法充电。下图为手机的外貌:

    早就有拆开一看究竟的打算,这次正中下怀,正好给拆卸带来了理由,于是开始研究如何下手

拆卸。

    经过观察,手环应该是上下外壳扣接的,于是用尖嘴钳在扣手环胶带的槽中轻轻一撬,上下外壳就分离了,开始我还担心是否会使用了胶水封接,看来担心是多余的了。

    掀开面壳,看到的是一块彩色LCD屏幕,上部看到与充电接口连接的铜箔,下部是触摸按键的电极与感应网。取出LCD屏幕及主板,可以看到固定在底壳上的血氧传感器、圆形振动器和锂电池。

    这个锂电池是带保护板的,拆开保护板外围的胶带,测得锂电池电压仅有2.6V,也许就是锂电池电压过低,补保护板动作,所以无法充电。

通过外接3.7V的电源,手环可以启动,振动器动作,屏幕有显示。

仔细观察主板,最右边是连接充电接口的两个电极,然后是带屏蔽的蓝牙芯片,再就是主控MUP芯片,经过辨认,MUP上行印有05PUN2字样,下行是192S,百度查询,没有找到相应的资料。

最左边的是血氧传感器的连接座,偏上一点的六脚IC应该是充电管理的芯片,然后就是大小不一的多个贴片元件。下图为拆卸分解后的手环:

    至此,拆卸过程基本结束,准备网上购买一块类似的锂电池来换上,让这个智能手环恢复生机。

网友:
很多手环好像都是这毛病,时间长了就无法充电进去了

网友:
电池看起来没有鼓,测试一下是保护板问题还是锂芯问题。

网友:
像是第一代手环

把锂电池单独充激活还是有有救的

网友:
能用一年多还是挺好了。智能穿戴的东西里面看着都很山寨的样子,为省成本吗?

网友:
    由于缺乏经验,我将锂电池芯剪下来单独手动充电,电量已经恢复到4.1V以上,想焊回到保护板上却遇到困难,电极上不了锡,我又不敢加热过长时间,看来只能买一个锂电池了,但屏幕也有问题,中间有一块不显示。如果再买一块显示屏则更不合算了,花二十多元钱修一个旧的,当初买新的也不到30元。

网友:
hujj 发表于 2020-7-16 16:29     由于缺乏经验,我将锂电池芯剪下来单独手动充电,电量已经恢复到4.1V以上,想焊回到保护板上 ...

这种体积小的锂电池包,适合能装进手环外壳的,不好买到合适吧

某宝搜过想用到其他地方,没找到,,

楼主买到说一下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搜索“口香糖锂电池”就能找到,我已经选中了一款,但尚未下单。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4.15707484Yvg8WX&id=595804291536

网友A:
求这个30多元的购买链接,我也买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这个30多元的购买链接,我也买个玩玩

之前购买的那家商品已经下架,改卖手机摇步器了。搜索到另外一家,要等19号开卖,不知商品怎样。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3.49317484LbMxYq&id=613570275679

网友:
电子产品。没必要较真。我都买3个二手的了。没必要买新的

网友:
    今天才发现dcexpert版主年初就拆解了一个与我几乎一样的手环(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6078-1-1.html),所不同的是他只花了10元钱买的,而我则花了近30元。受他帖子的启发,我也将血氧心率传感器撬下来一看究竟,不出意外,与其相同,只发现两颗LED灯,看来所谓测血氧心率是假的。

网友:
    血氧心率传感器是用柔性线路板连接的,靠两个塑料桩固定在底壳上:

    撬开传感器看正面,也就是两颗绿色的LED,没有发现其他芯片装置,看来所谓的测血氧心率血压等是不靠谱的:

    原来屏幕中间有一团不显示,上次拆解装回后就完全不显示了,这次索性将屏幕也拆下,是用一小块胶粘在PCB板上的:

    已经重新买了一个29元的手环,这个手环就放弃修复了,因为买锂电池要将近9元,买LCD屏幕要十几元,两项合计要20多元,修旧不如买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这个30多元的购买链接,我也买个玩玩

PDD上类似十多元的也很多

网友:
hujj 发表于 2020-7-19 15:41     血氧心率传感器是用柔性线路板连接的,靠两个塑料桩固定在底壳上:     撬 ...

这个心率一看就是假的,两颗绿色LED。

手环要用就买那种带金属触点充电的,比这种USB接口的质量好。XM的省电功能还可以,但拆和装太难用了,简直是反工程学设计。

网友:
推荐试试这种,PDD上也是30多元,支持微信计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