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好文| 使用Segger Embedded Studio 调试 GDVF103V-EVAL

楼主:
从windows开始或从桌面图标启动Segger Embedded Studio

从Tools菜单下打开Package manager

弹出Package manager,选择下载安装GD32VF1xx CPU Support Package支持包。

从右上部按Creat New,创建一个GDVF103V-EVAL板子的工程,

我们选择GDVF103V-EVAL板子的包如下:

按 Next,继续

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按Next继续,再继续

生成的工程结构如下:

选中工程,然后从菜单上Build->Build gdvf103v1

首先设置调试器为J-Link,右键工程选择Options,在Debugger配置下面调试器选择为J-Link,并确认目标芯片的正确。

从菜单Debug->Go。

弹出调试界面如下图:

按源代码窗口中的单步调试按钮,就可以调试了

J-Link Base 和GDVF103V-EVAL图片

欢迎关注“麦克泰技术”

网友A:
segger studio 对中文支持还不太好,要选字体,否则鼠标每次移动半个汉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egger studio 对中文支持还不太好,要选字体,否则鼠标每次移动半个汉字。

可以的话,还是选择英文比较好

欢迎关注“麦克泰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话,还是选择英文比较好

毕竟不是英语母语,也不是大多数人写英语是语法正确的。错误的骚写还不如写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