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这几个运算符 坛友举例讲解下

楼主:
C语言中这几个运算符   哪个坛友举例讲解下  ?

C语言中条件运算符?:    按位异或^=       按位或|=    逗号运算符,

网友A:
条件运算符还真是没用过,因为可以用判断语句代替,可读性更高;

逗号运算符,没想到还有这个词,不知道函数里多个形参中间的逗号算不算;

其他^=,|=之类的,这个这么理解可能比较方便:a |= 0x01;等价于 a = a|0x01;所以只需要了解 |,^本身运算就行了,先运算再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运算符还真是没用过,因为可以用判断语句代替,可读性更高; 逗号运算符,没想到还有这个词,不知道 ...

谢谢你!这个^=和|=有哪些应用?就比如与运算          0Xff&0Xf0后的值那就是0Xf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运算符还真是没用过,因为可以用判断语句代替,可读性更高; 逗号运算符,没想到还有这个词,不知道 ...

其实就是不明白按位或和按位异或

网友:
和,或,异或 就是一种布尔代数的表达,没场景不用也没啥问题。说实话除了搞编码搞算法的异或还是用的不太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