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5895充不了电,急

楼主:
bq25895芯片接上锂电池,之后读取充电电流为0,电池电压(BAT)一直稳定在3.9v,STAT连接的led灯一直在闪烁,读取REG0C的数据为0x02,根据数据手册应该是NTC错误.。

bq25895设置 :充电电压:4.318v     adc持续转换 ,使能充电 ,CE引脚接地。

读取到的数值:bat电压(REG0E):3.924v  ,sys电压(REG0F) :3.824v ,

vbus电压(REG11):5.1v,充电电流(REG12):0

错误寄存器(REG0C) : 2       ts_persend (REG10): 0

之后将NTC换成可调电阻,不断改变电阻,实际TS的电压是有改变,不过还是有上面那个问题,不知道是啥问题,请教大家。

网友:
外围电路参数要参考数据手册设置

再连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