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 getchar())什么情况会等于EOF呢

楼主:
(c = getchar())什么情况会等于EOF呢

网友A:
控制台输入快捷键ctrl+z或者ctrl+d,这两个是哪个我记不清了,unix和windows系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台输入快捷键ctrl+z或者ctrl+d,这两个是哪个我记不清了,unix和windows系统是不一样的。

控制台输入快捷键ctrl+z或者ctrl+d----------------你的意思是在控制台界面 按下trl+z或者ctrl+d就会退出上面的循环语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台输入快捷键ctrl+z或者ctrl+d,这两个是哪个我记不清了,unix和windows系统是不一样的。

既然有按位与和逻辑与  是不是也有按位或和逻辑或   按位异或和逻辑异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按位与和逻辑与  是不是也有按位或和逻辑或   按位异或和逻辑异或? &n ...

没有逻辑异或运算符,其他都有,自己看表。

网友:
&& 逻辑与,可以理解为并且的意思.

||  逻辑或,可以理解为或者的意思,也就是条件可以2取一

! 逻辑非  (一元表达式)

没有这个 ^^ 哈哈。

网友:
脑洞很会想,我当时也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按位与和逻辑与  是不是也有按位或和逻辑或   按位异或和逻辑异或? &n ...

位与&逻辑与&&

位反~逻辑反!

位异或^逻辑异或 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7-17 14:23 既然有按位与和逻辑与  是不是也有按位或和逻辑或 &n ...

这个返回值为1体现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返回值为1体现在哪里

a = (b == c); 可以看a的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 = (b == c); 可以看a的值。

括号里面的意思是 判断b是否等于c?如果b等于C  则a为1  否则a=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括号里面的意思是 判断b是否等于c?如果b等于C  则a为1  否则a=0?

是的。这里括号里的结果就是你前面帖子里看见的 if () 括号里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