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输入特种开关电源高压处理

楼主:
输入400-5000VDC的开关电源,入口端怎么设计能把它的电压等级降下来呢?

实例证明确实有此类电源的存在,不是胡编乱造浪费大家时间哈哈哈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超高压输入隔离开关电源具体是如何工作的,猜想是采用多个功率管串联后当做一个功率管使用。

网友B:
最低400V的输入,这是芯片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超高压输入隔离开关电源具体是如何工作的,猜想是采用多个功率管串联后当做一个功率管使用。

多个串联的话,MOS管的驱动是不是只能用小功率脉冲变压器来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低400V的输入,这是芯片的要求

芯片 ??啥意思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超高压输入隔离开关电源具体是如何工作的,猜想是采用多个功率管串联后当做一个功率管使用。

同步驱动是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芯片的取电应该怎么考虑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个串联的话,MOS管的驱动是不是只能用小功率脉冲变压器来触发?

不仅串联的多个MOS管的触发必须互相隔离且完全一致,各MOS管关断时匀压也必须采取特殊措施。

至于金升阳是怎么使电压分配均匀的,估计金升阳不会告诉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步驱动是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芯片的取电应该怎么考虑呢 ?

控制芯片取电,因为功率不大,有可能用串联电阻的方式。

当然,也可能人家有特殊的方法,咱们不知道。

网友:
原理很简单,先想想输入电容,大概率还得用电解电容,因为其它类型的电容无论是体积比,还是成本,都不太现实。

那么,电解电容有个耐压问题,超过550V的很难选型了,按0.8的降额系数,10颗串,电阻均压。

再然后就是核拓扑了,1800V的MOSFET不贵,4级串,4个初级均由三重绝缘线绕制并飞出。驱动变压器也是如此。

这种电源对效率不荷刻,电路方面,一切参数尽可能为可靠性让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步驱动是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芯片的取电应该怎么考虑呢 ?

几十uA 的启动电流需求,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控制芯片取电,因为功率不大,有可能用串联电阻的方式。 当然,也可能人家有特殊的方法,咱们不知道。 ...

几十k的电阻分5000Vdc然后15V接芯片电源输入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十k的电阻分5000Vdc然后15V接芯片电源输入吗 ?

这个事情,有多种可能。

有可能从400V~4500V直流电源上串联电阻取1mA甚至更小的电流,供控制部分启动使用。启动之后,由主转换部分为控制部分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oma0817 发表于 2020-7-20 17:02 几十k的电阻分5000Vdc然后15V接芯片电源输入吗 ?   这个事 ...

输入范围这么宽,用一套电阻的话400和5000V电流差的好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范围这么宽,用一套电阻的话400和5000V电流差的好多啊

是的。这种方法必须保证400V也可以启动,4500V也不会损坏。

至于该公司是如何解决的,人家不会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