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产MCU HC32L110低功耗问题的请教,有懂得指点一下。有图

楼主:
请教一下:HC32L110进入深度睡眠后电流大概在4uA以下,时间长点会到3.2uA,;打算用RST脚做上电唤醒(之前是没有用外部的复位电路),就是上电后整个系统重启,采用4.7K+0.1uF的复位电路(demo上的电路),到是达到上电唤醒的目的了,但掉电进入深度睡眠后的电流达到了150uA左右,分析了一下电路,没明白这个多出的100多uA电流是哪里来的?!复位电路是新加的

网友A:
R31不能加大吗?另外再看看其他IO的设置,休眠时最好设置固定高或低。。 估计就是外部IO引起的。你一个一个查。很快就查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31不能加大吗?另外再看看其他IO的设置,休眠时最好设置固定高或低。。 估计就是外部IO引起的。你一个一个 ...

外部的5V电源已经没有了,仅一个纽扣电池对MCU供电,所有的IO都设置为输出模式且输出0,进入深度睡眠模式。

不用外部的复位电路时,睡眠电流仅4uA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部的5V电源已经没有了,仅一个纽扣电池对MCU供电,所有的IO都设置为输出模式且输出0,进入深度睡眠模式 ...

复位电路的电阻加大看看。100K?先试试。其他电路都断开了? C1反并一个二极管1N4148。这样断电后再上电可靠复位。

网友:
5V是直接通过端子连接到外界吗?还有没有其它电路?

你说的上电唤醒是指单片机掉电后插入5V唤醒单片机?

量一下两种方案在掉电模式下复位引脚的电压看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f2000 发表于 2020-7-17 17:15 外部的5V电源已经没有了,仅一个纽扣电池对MCU供电,所有的IO都设置为输 ...

复位电路的电阻加大,可以把睡眠电流降下来,用了一个200K的,电流在15uA左右,但在主电恢复后不能系统复位。

C1反并一个二极管1N4148后,系统倒是可以复位,但睡眠电流约160uA,1N4148相当于一个小阻值电阻了。

5V外部已经没有了,RST又是输入模式,怎会有电流消耗呢?,RST内部有上拉电阻样,是内部上拉电阻导致?!

网友C:
内置上拉电阻会通过R31向外部5V输入侧泄放漏电流,应仔细看看手册能否将RST引脚配置成高阻输入态。

网友:
楼主应测量一下进入休眠态足够长时间后C1两端的电压,这是决定能否采用RST唤醒的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电路的电阻加大,可以把睡眠电流降下来,用了一个200K的,电流在15uA左右,但在主电恢复后不能系统复 ...

看电路应为低电平复位,C1反向并二极管就不对了,你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f2000 发表于 2020-7-17 17:15 外部的5V电源已经没有了,仅一个纽扣电池对MCU供电,所有的IO都设置为输 ...

1N4148的反向电流在反向电压时漏电电流典型值25nA。你算下它的反向电阻多大。 小电阻,接成正向了吧?

网友:
如图,二极管的接法应该是这样吧,可以起到快速放掉电容上的电荷,是为下一次可靠复位,但既然二极管能快速泄放电容上的电荷,那么外部二极管加上MCU内部的上拉电路就形成了一个电流回路,有电流产生就不奇怪了,可恨的是RST(P00)内部的上拉电阻之类的还不能修改设置(目前资料上我还没看到在哪可以设置),看来要考虑其他类型的外部复位电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置上拉电阻会通过R31向外部5V输入侧泄放漏电流,应仔细看看手册能否将RST引脚配置成高阻输入态。

“当外部复位引脚检测到低电平时会产生一个系统复位。该复位引脚已内置上拉电阻,并
集成了一个毛刺过滤电路。毛刺过滤电路会过滤小于 20uS(典型值)的毛刺信号,因
此,加到复位引脚上的低电平信号必须大于 20uS,才能确保芯片可靠复位。”

“- 该端口已经内置上拉电阻,所以该引脚即使作为输入端口,也只能是作为“输入且具有
上拉功能的输入端口”。”

这是官方资料的RST脚的说明,应该是固定死了,改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外部复位引脚检测到低电平时会产生一个系统复位。该复位引脚已内置上拉电阻,并 集成了一个毛 ...

那就不能用RST复位法退出休眠模式,看器件手册,是否支持外中断或IO电平变化唤醒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能用RST复位法退出休眠模式,看器件手册,是否支持外中断或IO电平变化唤醒功能。

目前还是采用的是RST来进行系统复位,自己搭的一个复位电路来复位的,可以达到目的,主要考虑到硬件复位简单可靠。

不过有点想不通的是:掉主电进入睡眠时,开始会有电流波动:开始是3.6uA,一会跳变到6、7uA,通电测试一夜后(一直睡眠)。降到2.4uA。感觉刚进入睡眠时会有电流波动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还是采用的是RST来进行系统复位,自己搭的一个复位电路来复位的,可以达到目的,主要考虑到硬件复位 ...

这需要分析负载构成和各自的影响,还要考察你的测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