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四轴SPI通讯LQFP48封装运动控制芯片与模块的资料

楼主:
发80元起XC1004四轴SPI运动控制芯片资料,bc014运动控制模块资料

网友:
Xc1004四轴SPI运动控制芯片

   概述

   SPI通讯,仅需使用10条指令便可完成复杂工作。

单芯片四轴输出,多个芯片通过不同片选脚可控制达120轴。

独立轴e版本支持最大脉冲输出频率1.2MHz独立输出。

插补轴f版本支持四轴,三轴,二轴,一轴直线插补,二轴圆弧插补,螺旋插补,支持连续插补,支持速度前瞻。

脉冲输出使用脉冲+方向方式。

各版本拥有128条运动指令缓存空间。

LQFP48封装,引脚输入输出3.3V,可兼容5V。

模块性能参数

供电电源

3.3VDC   电流100MA

温度范围

-40 ~ +105

封装

LQFP48

IO输入

3.3v ,兼容5v

IO输出

3.3v TTL输出

控制轴数

脉冲频率

  e版:1.2MHZ     f版:400kHZ

运动性能

e版:单轴运行,指令缓存

f版:1-4轴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螺旋插补,支持指令缓存,支持连续插补

通信速度

SPI:10Mbps

引脚排列

引脚号

引脚名称

引脚功能说明

VDD

电源正极+3.3V

Y4

4号输出口

Y5

5号输出口

Y6

6号输出口

A

空引脚

B

空引脚

RST

复位引脚,低电平有效

VSS

电源负极

VDD

电源正极+3.3V

LMT1-

1轴负限位或原点,低电平有效

LMT2-

2轴负限位或原点,低电平有效

LMT3-

3轴负限位或原点,低电平有效

LMT4-

4轴负限位或原点,低电平有效

LMT1+

1轴正限位,低电平有效

LMT2+

2轴正限位,低电平有效

LMT3+

3轴正限位,低电平有效

LMT4+

4轴正限位,低电平有效

STOP

急停引脚,低电平有效

NC

空引脚

VSS

电源负极

Y0

0号输出口

Y1

1号输出口

VSS

电源负极

VDD

电源正极+3.3V

CS

SPI通信使能脚,低电平有效

SCK

SPI通信时钟脚

SO

SPI通信数据输出脚,接单片机数据输入脚

SI

SPI通信数据输入脚,接单片机数据输出脚

P1

第1轴脉冲信号

TXD

串口数据发送

RXD

串口数据接收

D1

第1轴方向信号

Y2

2号输出口

Y3

3号输出口

VSS

电源负极

VDD

电源正极+3.3V

SIGN

工作状态指示,闲时慢速交替变化,轴运行时快速交替变化

P2

第2轴脉冲信号

D2

第2轴方向信号

P3

第3轴脉冲信号

D3

第3轴方向信号

NC

空引脚

NC

空引脚

VSS

电源负极

P4

第4轴脉冲信号

D4

第4轴方向信号

VSS

电源负极

VDD

电源正极+3.3V

SPI通讯协议

芯片与单片机使用SPI通讯,单片机作为主机,芯片为从机。CPHA=0,CPOL=0,高位在前,SPI数据宽度为8位。空闲状态下单片机SCK引脚必须为低电平。每一条指令开始发送前将CS引脚置低,整条指令发送完成后必须将CS置高。

每条指令间隔1MS以上

SPI时序图如下:

SPI通讯指令

设置轴速度(e版本f版本共用指令)

发送:

功能码

补充0

轴号

加速度

运行速度

0x01

0x00

1字节

4字节

4字节

部分参数解释:

轴号(1,2,3,4)

加减速    加减速为:  e版(1-480000)(Hz/s2)  f版(1-1600000)(Hz/s2)

运行速度  运行频率为:e版(1-1200000)(Hz)     f版(1-400000)(Hz)

要点:e版本轴号有效,速度为对应轴的速度。f版本由于共用一个插补核心,轴号设为任意值都为所有轴速度,如需改变当前运动指令里的速度需在当前指令前重设速度。加速度最大可设为运行速度4倍。

  • 设置轴逻辑位置(e版本f版本共用指令)

发送:

功能码

补充0

轴号

位置

0x12

0x00

1字节

4字节

部分参数解释:

轴号(1,2,3,4)   1-4:1-4轴

位置      轴逻辑位置,范围(-268435455~+268435455

轴停止(e版本f版本共用指令)

发送:

功能码

轴号

模式

0x17

1字节

1字节

部分参数解释:

轴号(1,2,3,4)       1-4: 1-4轴

模式(0,1,2)        0:急停并清空后面缓存的指令   1:减速停不清空后面缓存的指令    2:急停不清空后面缓存的指令

要点:f版本由于共用一个插补核心,轴号设为任意值都会让所用轴停止

各轴逻辑位置和状态(e版本f版本共用指令)

发送:

功能码

数据0

0x04

最多19个字节

返回:

起始码

各轴运行状态

缓存数量

1轴坐标

2轴坐标

3轴坐标

4轴坐标

0x00

1字节

2字节

4字节

4字节

4字节

4字节

部分参数解释:

各轴运行状态(转为8位二进制数)

第0位为e版1轴状态     0:停止中  1:运行中

第1位为e版2轴状态     0:停止中  1:运行中

第2位为e版3轴状态     0:停止中  1:运行中

第3位为e版4轴状态     0:停止中  1:运行中

第5位为f版插补核各轴状态    0:停止中  1:运行中

缓存数量(0-128)   还未运行的缓存指令数

各轴坐标        范围(-268435455~+268435455

要点:返回字节按功能顺序排列,由于SPI工作模式是一边发送一边接收,如只需取前面字节的数据,为节省通讯时间,可只发送对应字节的数据0。例如只需获取各轴运行状态,发送2个字节0便可。轴运行状态只是轴的瞬时状态,不能用来指示圆弧指令是否完成。可通过读取缓存数量来判断缓存区指令是否完成。一条圆弧指令会动态占用最多120条缓存空间。

  • 设置特殊功能(f版本专用指令)

发送:

功能码

补充0

功能

0xfa

0x00

1字节

部分参数解释:

当功能写入0xfc,缓存内运动指令暂停。

当功能写入0xfd,取消缓存内运动指令暂停。

以下指令会自动进入缓存区并排队执行:

  • 回原点(e版本f版本共用指令)

发送:

功能码

补充0

轴号

进入原点速度

离开原点速度

0x1a

0x00

1字节

4字节

4字节

部分参数解释:

轴号(1,2,3,4)

进入原点速度  运行频率为:值(1-400000)(Hz)

离开原点速度  运行频率为:值(1-400000)(Hz)

要点:回原点指令会自动生成一段负脉冲和一段正脉冲。以进入原点速度输出负脉冲时,左限位原点开关生效时自动减速停;随后以离开原点速度输出正脉冲,离开原点限位开关时自动急速停止,急停后可作为原点。回原点指令不宜和其它运动指令混合在一起放入缓存里,回原点过程应单独存在。

  • 四轴直线插补(f版本专用指令)

发送:

功能码

X轴号

Y轴号

Z轴号

E轴号

X脉冲数

Y脉冲数

Z脉冲数

E脉冲数

补充0

运动方式

0x0a

1字节

1字节

1字节

1字节

4字节

4字节

4字节

4字节

0x00

1字节

部分参数解释:

X轴号(1,2,3,4)

Y轴号(1,2,3,4)

Z轴号(1,2,3,4)

E轴号(1,2,3,4)

X脉冲(-268435455~+268435455

Y脉冲(-268435455~+268435455

Z脉冲(-268435455~+268435455

E脉冲(-268435455~+268435455

运动方式(0,1)   0:绝对位移  1:相对位移

要点:当只需要少于四轴做插补时,不用的轴号和脉冲数写0。

  • 二轴圆弧插补(f版本专用指令)

发送:

功能码

X轴号

Y轴号

终点坐标X

终点坐标Y

圆心坐标X

圆心坐标Y

运动方式1

运动方式2

0x0c

1字节

1字节

4字节

4字节

4字节

4字节

1字节

1字节

部分参数解释:

X轴号(1,2,3)

Y轴号(1,2,3)

终点坐标         圆弧插补的终点位置,范围-268435455~+268435455

圆心坐标         圆弧插补的圆心点位置,范围-268435455~+268435455

运动方式1        0:逆时针插补   1:顺时针插补   2:三点定圆弧

运动方式2        0:绝对位移  1:相对位移

要点:圆弧各坐标必须能构成正常的圆弧。圆弧插补指令会根据圆弧参数动态占用缓存空间。当运动方式1设为2时,为三点定圆弧模式,圆心坐标参数设为圆弧的中间点坐标。

  • 三轴螺旋插补(f版本专用指令)

发送:

功能码

X轴号

Y轴号

Z轴号

终点坐标X

终点坐标Y

脉冲数

圆心坐标X

圆心坐标Y

运动方式1

运动方式2

0x0d

1字节

1字节

1字节

4字节

4字节

字节

4字节

4字节

1字节

1字节

部分参数解释:

X轴号    (1,2,3)   圆弧X轴

Y轴号    (1,2,3)   圆弧Y轴

Z轴号    (1,2,3)   螺旋轴

终点坐标     圆弧插补的终点位置,范围-268435455~+268435455

圆心坐标     圆弧插补的圆心点位置,范围-268435455~+268435455

运动方式1     0:逆时针插补   1:顺时针插补

运动方式2     0:绝对位移  1:相对位移

  • 等待延时(e版本f版本共用指令)

发送:

功能码

延时量

0x0e

2字节

部分参数解释:

延时量(1-10000)MS

要点:等待延时是指等待所设延时量后才执行后面的指令。

写输出口状态(e版本f版本共用指令)

发送:

功能码

输出端口号

输出状态

0x03

1字节

1字节

部分参数解释:

输出端口号   (0-6)    Y0-Y6

输出状态     (0,1)    0:输出低电平   1:输出高电平

  • 单轴运行(e版本专用指令)

发送:

功能码

轴号

运动方式

脉冲数量

0x02

1字节

1字节

4字节

部分参数解释:

轴号(1,2,3,4)    独立轴运动的轴号

脉冲数量 (-268435455~+268435455)输出的脉冲数 >0:正方向移动  <0:负方向移动

运动方式(0,1)   0:绝对位移  1:相对位移

等待轴停止(e版本专用指令)

发送:

功能码

轴号

0x0f

1字节

部分参数解释:

轴号(1,2,3,4)   1,2,3,4:独立轴1-4轴

要点:等待轴停止是指在对应轴停止之前一直等待,直到轴停止后才执行后面的指令。独立轴不会自动等待轴运行完成后才执行下一条指令。插补轴会自动等待轴运行完成后才执行下一条指令。

电路连接

芯片引脚输出最大电流15Ma,输入灌电流最大25Ma。如多芯片组网,各芯片的SCK,SO,SI引脚并联,CS脚独立受单片机控制。单片机SPI数据输入脚接芯片SO脚,需内部或外部上拉。单片机SPI数据输出脚接芯片SI脚。芯片,单片机,差分输出连接参考图:

运动控制编程参考

通过51单片机控制运动控制芯片的SPI通信程序示例。

(来自产品官网:http://www.lf-control.com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2.h>

//MCU: stc8f2k08s2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P5 = 0xC8;

sfr     SPSTAT      =   0xcd;

sfr     SPCTL       =   0xce;

sfr     SPDAT       =   0xcf;

sfr     IE2         =   0xaf;

sfr     AUXR        =   0x8e;

sfr     T2H         =   0xd6;

sfr     T2L         =   0xd7;

sfr     P_SW2       =   0xba;

#define CKSEL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0)

#define CKDIV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1)

#define IRC24M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2)

#define XOSC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3)

#define IRC32K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04)

//#define FOSC            16000000UL          //使用外部16M晶振

 #define FOSC            24000000UL           //使用内部24M晶振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定义115200波特率

sbit b2    =   P1^1;

sbit b1    =   P5^5;

sbit led   =   P3^5;

sbit cs3   = P3^3;

sbit cs2   = P3^2;

sbit cs1   = P1^2;

sbit sck = P1^5;

sbit in    = P1^4;

sbit out = P1^3;

 #define SPI3_CSHIGH cs3=1 // CS3

#define SPI3_CSLOW   cs3=0

 #define SPI2_CSHIGH cs2=1 // CS2

#define SPI2_CSLOW   cs2=0

 #define SPI1_CSHIGH cs1=1 // CS1

#define SPI1_CSLOW   cs1=0

#define SPI_SCKHIGH sck=1 //SCK

#define SPI_SCKLOW sck=0

#define SPI_OUTHIGH out=1

#define SPI_OUTLOW  out=0//MOSI

#define SPI_IN in//MISO

unsigned char inbuf[50];

unsigned char b1_state=0;

 void initial()

{

 P1M1 =      0;

 P1M0 =    0x2c;        // 引脚模拟通信时,MOSI,SCK, CS    设为推挽输出

 SPI1_CSHIGH;     //CS不使用时设为高

 SPI2_CSHIGH;

 SPI3_CSHIGH;

 SPI_SCKLOW;//SCK空闲状态一定要为低电平。

 //SPCTL = 0xd0;                               //使能SPI主机模式

 //SPSTAT = 0xc0;                              //清中断标志

}

void init_uart()

{

   SCON = 0x50;

    T2L = BRT;

    T2H = BRT >> 8;

    AUXR = 0x15;

}

/*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USART_Txbyte(unsigned char i)

{

    SBUF   =   i;

    while(TI ==0);

    TI     =   0;

}

/*

串口发送一串数据。

*/

void USRAT_transmit(unsigned char *fdata,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len;i++)

   {

      USART_Txbyte(fdata[i]);

   }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long n)

{

       unsigned long j;

       while(n--)

       {

              j=1;

            while(j--);

       }

}

//延时n ms

void delay_nms(unsigned long n)

{

       while(n--)

          delay_nus(1000);

}

/*

函数名:   SPI_SendData

功能:软件模拟SPI通讯发送并接收一个8位字节数据。

如需使用硬件SPI,单片机作为主机,运动控制芯片为从机。CPHA=0,CPOL=0,高位在前,SPI数据宽度为8位。

空闲状态下单片机SCK引脚必须为低电平。每一条指令开始发送前将CS引脚置低,整条指令发送完成后必须将CS置高。

每条指令间需有时间间隔,推荐延时1MS以上。

*/

unsigned char SPI_SendData(unsigned char outdata)

{

unsigned char RecevieData=0,i;

SPI_SCKLOW;

//  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for(i=0;i<8;i++)

{

SPI_SCKLOW;

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outdata&0x80)

   {

   SPI_OUTHIGH;

    }

else

   {

  SPI_OUTLOW;

   }

 outdata<<=1;

 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PI_SCKHIGH; //

  RecevieData <<= 1;

 if(SPI_IN)

   {

    RecevieData |= 1;

   }

 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PI_SCKLOW;

}

return RecevieData;

}

/*

unsigned char SPI_SendData(unsigned char outdata)

{

unsigned char RecevieData=0,i;

SPDAT =  outdata;                           //发送数据

  while (!(SPSTAT & 0x80));               //查询完成标志

    SPSTAT = 0xc0;                          //清中断标志

return SPDAT;

}

 */

/*

函数名:  enabled_cs

功能:SPI运动控制模块使能对应芯片模块的CS脚

参数:

cardno 卡号

用单片机不同引脚去控制不同芯片的CS脚,以便多个芯片模块关联使用。

*/

void enabled_cs(unsigned char cardno)

{

if(cardno==1)

{

SPI1_CSLOW;

}

 if(cardno==2)

{

SPI2_CSLOW;

}

if(cardno==3)

{

SPI3_CSLOW;

}

}

/*

函数名:  disabled_cs

功能:SPI运动控制模块禁止对应芯片模块的CS脚

参数:

cardno 卡号

用单片机不同引脚去控制不同芯片的CS脚,以便多个芯片关联使用。

*/

void disabled_cs(unsigned char cardno)

{

if(cardno==1)

{

SPI1_CSHIGH;

}

 if(cardno==2)

{

SPI2_CSHIGH;

}

if(cardno==3)

{

SPI3_CSHIGH;

}

}

/*

函数名:  set_speed

功能:设置轴速度

参数:

cardno 卡号

 axis  轴号(1,2,3,4)

acc        加减速: 值(Hz/s2)

speed      运行频率为:值(Hz)

*/

void set_speed(unsigned char cardno ,unsigned char axis ,unsigned long acc ,unsigned long speed )

{

unsigned char OutByte[25];

OutByte[0] = 1;

OutByte[1] = 0;

OutByte[2] = axis;

OutByte[3] = acc >>24;

OutByte[4] = acc >>16;

OutByte[5] = acc >>8;

OutByte[6] = acc ;

OutByte[7] = speed >>24;

OutByte[8] = speed >>16;

OutByte[9] = speed >>8;

OutByte[10] = speed ;

enabled_cs(cardno);

SPI_SendData(OutByte[0]);

SPI_SendData(OutByte[1]);

SPI_SendData(OutByte[2]);

SPI_SendData(OutByte[3]);

SPI_SendData(OutByte[4]);

SPI_SendData(OutByte[5]);

SPI_SendData(OutByte[6]);

SPI_SendData(OutByte[7]);

SPI_SendData(OutByte[8]);

SPI_SendData(OutByte[9]);

SPI_SendData(OutByte[10]);

disabled_cs(cardno);

delay_nms(1);

}

/*

函数名:    set_command_pos

功能: 设置轴逻辑位置

参数:

cardno 卡号

axis   轴号(1,2,3,4)

pulse 位置脉冲数,范围(-268435455~+268435455)

*/

void set_command_pos(unsigned char cardno ,unsigned char axis, long value )

{

unsigned char OutByte[25];

OutByte[0] = 0x12 ;

OutByte[1] = 0 ;

OutByte[2] = axis ;

OutByte[3] = value >>24;

OutByte[4] = value >>16;

OutByte[5] = value >>8;

OutByte[6] = value ;

enabled_cs(cardno);

SPI_SendData(OutByte[0]);

SPI_SendData(OutByte[1]);

SPI_SendData(OutByte[2]);

SPI_SendData(OutByte[3]);

SPI_SendData(OutByte[4]);

SPI_SendData(OutByte[5]);

SPI_SendData(OutByte[6]);

disabled_cs(cardno);

 delay_nms(1);

}

/*

函数名: sudden_stop

功能: 轴立即停止

参数:

cardno 卡号

axis   停止的轴号(1,2,3,4)

mode  0:急停并清空后面缓存的指令  2:急停不清后面缓存的指令

*/

void sudden_stop(unsigned char cardno ,unsigned char axis ,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char OutByte[25];

OutByte[0] = 0x17 ;

OutByte[1] = axis ;

OutByte[2] = mode;

enabled_cs(cardno);

SPI_SendData(OutByte[0]);

SPI_SendData(OutByte[1]);

SPI_SendData(OutByte[2]);

disabled_cs(cardno);

delay_nms(1);

}

 /*

函数名: set_special

功能:设置特别功能

参数:

cardno 卡号

value

       0xfc     缓存插补运动暂停

       0xfd   取消缓存插补暂停

*/

void set_special(unsigned char cardno,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OutByte[25];

OutByte[0] = 0xFA ;

OutByte[1] = 0;

OutByte[2] = value;

enabled_cs(cardno);

SPI_SendData(OutByte[0]);

SPI_SendData(OutByte[1]);

SPI_SendData(OutByte[2]);

disabled_cs(cardno);

delay_nms(1);

}

 /*

函数名: get_inp_state

功能: 获取轴状态,缓存剩余量,各轴逻辑位置。

参数:

cardno 卡号

amount 获取字节数量。   设为20将取全部数据。

inbuf[]   读取的数据存放的数组

*/

void  get_inp_state( unsigned char cardno, unsigned char amount,unsigned char inbuf[])

{

unsigned char OutByte[25];

char i;

enabled_cs(cardno);

inbuf[0]=SPI_SendData(0x04);

for(i=1;i<amount;i++)

{

inbuf[i]=SPI_SendData(0);

}

disabled_cs(cardno);

delay_nms(1);

}

/*

函数名:    go_home

功能:回原点,回到原点开关会自动减速停止,随后离开原点开关自动急停

参数:

cardno     卡号

no   轴号

speed1      进入原点速度,运行频率为:值(Hz)

speed2      离开原点速度,运行频率为:值(Hz)

*/

void go_home(unsigned char cardno,unsigned char no , long speed1 ,long speed2 )

{

unsigned char OutByte[25];

OutByte[0] = 0x1a;

OutByte[1] = 0;

OutByte[2] = no;

OutByte[3] = speed1>>24;

OutByte[4] = speed1 >>16;

OutByte[5] = speed1>> 8;

OutByte[6] = speed1;

OutByte[7] = speed2 >>24;

OutByte[8] = speed2 >>16;

OutByte[9] = speed2 >>8;

OutByte[10] = speed2 ;

enabled_cs(cardno);

SPI_SendData(OutByte[0]);

SPI_SendData(OutByte[1]);

SPI_SendData(OutByte[2]);

SPI_SendData(OutByte[3]);

SPI_SendData(OutByte[4]);

SPI_SendData(OutByte[5]);

SPI_SendData(OutByte[6]);

SPI_SendData(OutByte[7]);

SPI_SendData(OutByte[8]);

SPI_SendData(OutByte[9]);

SPI_SendData(OutByte[10]);

disabled_cs(cardno);

delay_nms(1);

}

/*

函数名:    inp_move4

功能:四轴直线插补

参数:

cardno     卡号

no1   X轴轴号

no2   Y轴轴号

no3   Z轴轴号

no4   E轴轴号

pulse1,pulse2,pulse3,pulse4            X-Y-Z-E轴移动的距离,范围(-8388608~+8388607)

mode  0:绝对位移  1:相对位移

*/

void inp_move4(unsigned char cardno,unsigned char no1 ,unsigned char no2 ,unsigned char no3 ,unsigned char no4, long pulse1  ,long pulse2 ,long pulse3 ,long pulse4 ,unsigned char mode )

{

unsigned char OutByte[25];

OutByte[0] = 0xa;

OutByte[1] = no1;

OutByte[2] = no2;

OutByte[3] = no3;

OutByte[4] = no4;

OutByte[5] = pulse1>>24;

OutByte[6] = pulse1 >>16;

OutByte[7] = pulse1>> 8;

OutByte[8] = pulse1;

OutByte[9] = pulse2 >>24;

OutByte[10] = pulse2 >>16;

OutByte[11] = pulse2 >>8;

OutByte[12] = pulse2 ;

  OutByte[13] = pulse3 >>24;

OutByte[14] = pulse3 >>16;

OutByte[15] = pulse3 >>8;

OutByte[16] = pulse3 ;

   OutByte[17] = pulse4 >>24;

OutByte[18] = pulse4 >>16;

OutByte[19] = pulse4 >>8;

OutByte[20] = pulse4 ;

OutByte[21] = 0 ;

OutByte[22] = mode;

enabled_cs(cardno);

SPI_SendData(OutByte[0]);

SPI_SendData(OutByte[1]);

SPI_SendData(OutByte[2]);

SPI_SendData(OutByte[3]);

SPI_SendData(OutByte[4]);

SPI_SendData(OutByte[5]);

SPI_SendData(OutByte[6]);

SPI_SendData(OutByte[7]);

SPI_SendData(OutByte[8]);

SPI_SendData(OutByte[9]);

SPI_SendData(OutByte[10]);

SPI_SendData(OutByte[11]);

SPI_SendData(OutByte[12]);

SPI_SendData(OutByte[13]);

SPI_SendData(OutByte[14]);

SPI_SendData(OutByte[15]);

SPI_SendData(OutByte[16]);

SPI_SendData(OutByte[17]);

SPI_SendData(OutByte[18]);

SPI_SendData(OutByte[19]);

SPI_SendData(OutByte[20]);

SPI_SendData(OutByte[21]);

SPI_SendData(OutByte[22]);

disabled_cs(cardno);

delay_nms(1);

}

/*

函数名: inp_arc

功能:二轴圆弧插补

参数:

cardno 卡号

no1    参与插补X轴的轴号

no2    参与插补Y轴的轴号

x,y    圆弧插补的终点位置(相对于起点),范围(-8388608~+8388607)

i,j    圆弧插补的圆心点位置(相对于起点),范围(-8388608~+8388607)

mode1       0:逆时针插补   1:顺时针插补

mode2  0:绝对位移  1:相对位移

*/

void inp_arc(unsigned char cardno ,unsigned char no1,unsigned char no2, long x , long y, long i, long j,unsigned char mode1,unsigned char mode2 )

{

unsigned char OutByte[25];

OutByte[0] = 0xc;

OutByte[1] = no1;

OutByte[2] = no2;

OutByte[3] = x >>24;

OutByte[4] = x >>16;

OutByte[5] = x >>8;

OutByte[6] = x ;

OutByte[7] = y >>24;

OutByte[8] = y >>16;

OutByte[9] = y >>8;

OutByte[10] = y ;

OutByte[11] = i >>24;

OutByte[12] = i >>16;

OutByte[13] = i >>8;

OutByte[14] = i ;

OutByte[15] = j >>24;

OutByte[16] = j >>16;

OutByte[17] = j >>8;

OutByte[18] = j ;

OutByte[19] = mode1;

OutByte[20] = mode2;

enabled_cs(cardno);

SPI_SendData(OutByte[0]);

SPI_SendData(OutByte[1]);

SPI_SendData(OutByte[2]);

SPI_SendData(OutByte[3]);

SPI_SendData(OutByte[4]);

SPI_SendData(OutByte[5]);

SPI_SendData(OutByte[6]);

SPI_SendData(OutByte[7]);

SPI_SendData(OutByte[8]);

SPI_SendData(OutByte[9]);

SPI_SendData(OutByte[10]);

SPI_SendData(OutByte[11]);

SPI_SendData(OutByte[12]);

SPI_SendData(OutByte[13]);

SPI_SendData(OutByte[14]);

SPI_SendData(OutByte[15]);

SPI_SendData(OutByte[16]);

SPI_SendData(OutByte[17]);

SPI_SendData(OutByte[18]);

SPI_SendData(OutByte[19]);

SPI_SendData(OutByte[20]);

disabled_cs(cardno);

delay_nms(100);

}

/*

函数名: inp_helical

功能:圆弧螺旋插补

参数:

cardno 卡号

no1    参与插补X轴的轴号

no2    参与插补Y轴的轴号

no3    参与插补螺旋轴的轴号

x,y    圆弧插补的终点位置(相对于起点),范围(-8388608~+8388607)

z      参与插补螺旋轴的位置(相对于起点)

i,j    圆弧插补的圆心点位置(相对于起点),范围(-8388608~+8388607)

mode1      0:逆时针插补   1:顺时针插补

mode2     0:绝对位移  1:相对位移

*/

void inp_helical(unsigned char cardno ,unsigned char no1,unsigned char no2,unsigned char no3,long x , long y,long z, long i, long j,unsigned char mode1,unsigned char mode2 )

{

unsigned char OutByte[30];

OutByte[0] = 0xd;

OutByte[1] = no1;

OutByte[2] = no2;

OutByte[3] = no3;

OutByte[4] = x >>24;

OutByte[5] = x >>16;

OutByte[6] = x >>8;

OutByte[7] = x ;

OutByte[8] = y >>24;

OutByte[9] = y >>16;

OutByte[10] = y >>8;

OutByte[11] = y ;

OutByte[12] = z >>24;

OutByte[13] = z >>16;

OutByte[14] = z >>8;

OutByte[15] = z ;

OutByte[16] = i >>24;

OutByte[17] = i >>16;

OutByte[18] = i >>8;

OutByte[19] = i ;

OutByte[20] = j >>24;

OutByte[21] = j >>16;

OutByte[22] = j >>8;

OutByte[23] = j ;

OutByte[24] = mode1;

OutByte[25] = mode2;

enabled_cs(cardno);

SPI_SendData(OutByte[0]);

SPI_SendData(OutByte[1]);

SPI_SendData(OutByte[2]);

SPI_SendData(OutByte[3]);

SPI_SendData(OutByte[4]);

SPI_SendData(OutByte[5]);

SPI_SendData(OutByte[6]);

SPI_SendData(OutByte[7]);

SPI_SendData(OutByte[8]);

SPI_SendData(OutByte[9]);

SPI_SendData(OutByte[10]);

SPI_SendData(OutByte[11]);

SPI_SendData(OutByte[12]);

SPI_SendData(OutByte[13]);

SPI_SendData(OutByte[14]);

SPI_SendData(OutByte[15]);

SPI_SendData(OutByte[16]);

SPI_SendData(OutByte[17]);

SPI_SendData(OutByte[18]);

SPI_SendData(OutByte[19]);

 SPI_SendData(OutByte[20]);

SPI_SendData(OutByte[21]);

SPI_SendData(OutByte[22]);

SPI_SendData(OutByte[23]);

SPI_SendData(OutByte[24]);

SPI_SendData(OutByte[25]);

disabled_cs(cardno);

delay_nms(1);

}

/*

函数名: write_bit

功能:写输出口状态

参数:

cardno 卡号

number  端口号(0-6)  Y0-Y6

value   状态(0,1) 0 输出低电平   1 输出高电平

*/

void write_bit(unsigned char cardno , unsigned char number, 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OutByte[25];

OutByte[0] = 0x03 ;

OutByte[1] = number;

OutByte[2] = value;

enabled_cs(cardno);

SPI_SendData(OutByte[0]);

SPI_SendData(OutByte[1]);

SPI_SendData(OutByte[2]);

disabled_cs(cardno);

delay_nms(1);

}

/*

函数名: wait_delay

功能:等待延时数

参数:

cardno 卡号

value      延时量(1-10000)MS

*/

void wait_delay(unsigned char cardno ,unsigned int value)

{

unsigned char OutByte[25];

OutByte[0] = 0x0e ;

OutByte[1] = value>>8;

OutByte[2] = value;

enabled_cs(cardno);

SPI_SendData(OutByte[0]);

SPI_SendData(OutByte[1]);

SPI_SendData(OutByte[2]);

disabled_cs(cardno);

delay_nms(1);

}

 /*

函数名:    pmove

功能: e版本单轴运行

参数:

cardno     卡号

axis   轴号

mode  0:绝对位移  1:相对位移

pulse1            X轴移动的距离,范围(-8388608~+8388607)

*/

void pmove(unsigned char cardno,unsigned char axis,unsigned char mode, long pulse1 )

{

unsigned char OutByte[25];

OutByte[0] = 0x2;

OutByte[1] = axis ;

OutByte[2] = mode;

OutByte[3] = pulse1>>24;

OutByte[4] = pulse1 >>16;

OutByte[5] = pulse1>>8;

OutByte[6] = pulse1;

enabled_cs(cardno);

SPI_SendData(OutByte[0]);

SPI_SendData(OutByte[1]);

SPI_SendData(OutByte[2]);

SPI_SendData(OutByte[3]);

SPI_SendData(OutByte[4]);

SPI_SendData(OutByte[5]);

SPI_SendData(OutByte[6]);

disabled_cs(cardno);

delay_nms(1);

}

/*

函数名: wait_stop

功能: e版本等待轴停止

参数:

cardno 卡号

axis   停止的轴号(1,2,3,4)

mode  0:急停并清空后面缓存的指令  2:急停不清后面缓存的指令

*/

void wait_stop(unsigned char cardno ,unsigned char axis)

{

unsigned char OutByte[25];

OutByte[0] = 0xf ;

OutByte[1] = axis ;

enabled_cs(cardno);

SPI_SendData(OutByte[0]);

SPI_SendData(OutByte[1]);

disabled_cs(cardno);

delay_nms(1);

}

void main(void)

{

   initial();

   init_uart();

   // ES = 1;

   // EA = 1;

   // P_SW2 = 0x80;

   // XOSCCR = 0xc0;                              //启动外部晶振

   // while (!(XOSC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 CKDIV = 0x00;                               //时钟不分频

   // CKSEL = 0x01;                               //选择外部晶振

   // P_SW2 = 0x00;

     led=0;

 delay_nms(100)   ;

     /*下面的指令为1,2轴回原点

      go_home(1,1,30000,5000 ) ;    // 1轴回原点

      go_home(1,2,30000,5000 ) ;    //  2轴回原点

      do

     {

     get_inp_state( 1, 4,inbuf);      //只需读出4个字节来判断轴状态

     }

      while(inbuf[3]);      // 等待缓存数量为0 ,如果多条运动指令在缓存里 ,可以读取缓存数量来判断指令有没执行完成。

     //while(inbuf[1]);     // 等待轴停止 ,如果只有一条除圆弧外的运动指令,可以读取轴状态来判断有没执行完。

    set_command_pos(1 ,1,0);    //设1轴坐标

    set_command_pos(1 ,2,0);    //设2轴坐标

      */

     {

     if(!b1)     //按下按键

        {

        delay_nms(10);

       if(!b1)

        {

          /*e型测试指令*/

         // set_speed(1 ,1,200000,50000);     //设置1轴运行速度50K,加速度200k

        // set_speed(1 ,2,200000,50000);      //设置1轴运行速度50K,加速度200k

        // set_speed(1 ,3,40000,10000);       //设置1轴运行速度10K,加速度40k

         //write_bit(1 , 6, 0);               // Y6输出低

        // pmove(1,1,1, 1000);              //1轴相对运行速1000个脉冲

        // pmove(1,2,1, 1000);              // 2轴相对运行速1000个脉冲

         //wait_stop(1 ,1);                 //等待1轴停止

         //wait_stop(1 ,2);                 //等待2轴停止

         // wait_delay(1 ,500);               // 延时500MS

        // pmove(1,3,1, 1000);              //3轴相对运行速1000个脉冲

          //write_bit(1 , 6, 1);               // Y6输出高

       /*f型测试指令*/

       //  write_bit(1 , 6, 0);

       //  set_speed(1 ,1,200000,50000);   //设置运行速度50K,加速度200h

       //  wait_delay(1 ,500);       // 延时500MS

         //   write_bit(1 , 2, 0);

    //  inp_move4(1,1,0,0,0,80000 ,0,0 ,0 ,1);  //  1,2轴插补

           //  set_speed(1,1 ,800000,25000);   //设置运行速度25K,加速度800K

          //inp_move4(1,1,2,0,0,20000 ,10000,0 ,0 ,1);  //  1,2轴插补

    //  inp_arc(1 ,1,2, -20000, 20000, -20000, 0,0,1) ; //  1,2轴圆弧插补

           //set_speed(1 ,1,800000,25000);   //设置运行速度250K,加速度800K

        // inp_arc(1 ,1,2, -20000, 20000, -20000, 0,0,1) ;

       //  wait_delay(1 ,500);

      //       write_bit(1 , 6, 1);

         //  wait_delay(1 ,500);

       //  write_bit(1 , 6, 0);

    /*下面的指令会直接发到缓存区自动排队运行*/

    //  write_bit(1 , 6, 0);        // Y6输出低

      //   set_speed(1 ,1,40000,25000);

    // inp_move4(1,1,2,3,4,320000 ,32000,32000 ,32000 ,1);  //  4轴直线插补

      //wait_delay(1 ,2000);          //模块内部指令间延时3S

      //inp_move4(1,1,2,0,0,32000 ,32000,0 ,0 ,1);  //   1,2轴直线插补

      // wait_delay(1 ,2000);

     // inp_move4(1,2,0,0,0,32000 ,0,0 ,0 ,1);  //   2轴单独运行

   //inp_arc(1 ,1,2, -20000, 20000, -20000, 0,0,1) ;    // 2轴圆弧插补,终点相对起点坐标(-20000,20000),圆心相对起点坐标(-20000,0),逆时针方向,画出1/4圆弧。

     // write_bit(1 , 6, 1);                        // Y6输出高 ,判断指令段有没执行完成也可以在指令段后面加一条端口输出指令,然后用单片机来读引脚来判断。

           while(!b1);

       }

        }

      if(!b2)      //按下按键

        {

        delay_nms(10)    ;

        if(!b2)

          {

        sudden_stop(1,1,0);             //    f型立即停止所有插补轴 ,并清缓存   。 e型立即停止1轴 ,并清缓存 。

       while(!b2);

           }

      }

        get_inp_state( 1, 20,inbuf);     //读出20个字节数据放入数组

       // USRAT_transmit(inbuf,20);       //  串口将数组数据发送出去查看

                  //// USART_Txbyte(inbuf[3]);

       if(inbuf[3]==0)          //inbuf[1]数据为0表示所有轴都停

             led=1;

         else

             led=0;       // 指示LED点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