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速电路PCB需要四层板

楼主:
听人讲高速数字电路一般需要使用四层板,例如DDR2内存等有并线数据线的电路就需要四层板。也有人说:使用双层板会很困难,如果处不好有可能会无法工作。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虽然也听到一些传闻,如同组数据线不等长、同组数据线阻抗不一致等等原因。一知半解的了解一点,但是还是想不通。请各位大佬们给讲讲。

网友:
原因之一是四层板中间的两层分别是地层和电源层。这两层之间的电容比任何一种电容器的旁路作用都好。

网友:
高速信号用四层板时,一般外层走信号线,中间两层是电源和地平面,这样隔离了两个信号层,阻抗比较固定。

主要是高速数字电路对走线的阻抗有要求,双层板不好控制阻抗。

网友:
保证SI和PI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