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4Mhz的信号,经过检波二极管后,如何很好的滤除4MHz以及2,3,4次的谐波。

楼主:
有一个有一个4Mhz的信号,经过检波二极管后,如何很好的滤除4MHz以及2,3,4次的谐波。同时不损失200K以下的低频信号。求助大神,用什么滤波器可以滤除?

网友A:
楼主要的是 “不损失200K以下的低频信号”,但 “很好的滤除4MHz以及2,3,4次的谐波”。

只要使用一个转折频率在200kHz以上4MHz以下的低通滤波器即可。转折频率最好稍高但接近200kHz,例如可以选择400kHz。

至于采用哪种低通滤波器,如果对4MHz衰减多少要求不是非常高,可以考虑比较高阶(例如四阶甚至六阶)的巴特沃斯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是 “不损失200K以下的低频信号”,但 “很好的滤除4MHz以及2,3,4次的谐波&rdquo ...

我试试呢。

网友:
你这个要求,4MHz与200kHz相差20倍。频率相差这么大,这个要求应该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可以考虑使用无源滤波。

网友:
过去中波调幅收音机中,数百至一千多千赫兹的载波经检波后就用一个电容滤波都够用了。同时控制一下后级电路的频响范围,成本还能更低。

网友B:
滤波,首先要搞清楚信号源内阻,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通带和阻带衰减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首先要搞清楚信号源内阻,是电压源还是电流源,通带和阻带衰减特性。

信号源的内阻要变化(内部变电感),电压源型的信号。频率相差很大,自认为应该是很容易做到衰减很大的。

网友:
很好的滤除XXX,不损失200K以下的低频信号。

。。。。。。。。。

诸如此类的要求,都是欠抽

找工作得有个价码吧,难道要求:工资要高,要闲!!!

网友:
正确的提问(描述)是:

输入4MHz载波信号为某某波形,要求2,3,4次谐波的输出幅度不超过多少多少,调制波200KHz的衰减为多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