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和hs1527、ev1527、rt1527、fp1527的无线接收解码程序

楼主:
1527的数据帧结构
无线遥控的编码,从编码类型上来说,分为2类,一类是固定码,也就是编码芯片的地址是不变的,芯片型号以 hs1527、ev1527、rt1527、fp1527、PT2262 为代表。另一种是滚动码,芯片的地址码是变化的,芯片以HS300、HS301为代表。

1 1527 数据帧结构
1527 是一片由 CMOS 设计制造的可预烧内码的学习码编码IC ,由软件解码;内码共有 20 个位元可预烧 1048576 组内码组合,降低使用上编码重复的机率。
1527 每帧数据由 24 个数据位组成,前 20 位为地址码,对于一个芯片来说,地址位的内容是固定的,是出厂前就预制好的,并且理论上每个芯片的地址码是唯一的。后面 4 位为按键码,对应芯片上的K0-K3 4 根数据线,数据线的状态不同,按键码就不同。
在数据位之前,还有一个同步脉冲,也就是每帧数据都是从同步
脉冲开始的。数据位的“1”和“0”是由高低电平宽度(脉冲宽度)的比例决定的。如果高电平宽度为低电平宽度的 3 倍,就表示逻辑“1”,反过来如果低电平为高电平宽度的 3 倍,就表示逻辑“0”。同步脉冲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比例固定为 4:124.
1527时序
这里写图片描述
这里写图片描述
这里写图片描述

二、中断方式的解码
把串行输入的编码数据帧,还原成编码之前的状态,读取其中
的地址码和按键码,称之为解码。
数据帧都是由同步头开始,然后是 24位的数据码,并且此数据帧在遥控器按键的过程中是重复出现的,我们首先要判断同步码,判断出了同步码,就知道数据码是从那一位开始了。对于一款量产的无线遥控器来说,他的编码芯片匹配的电阻是一个固定值,也就是说它发射的数据帧的脉冲宽度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测量高低脉冲宽度的方式来分辨同步码、逻辑“1”、逻辑“0”。
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启用定时器,装入一个初值,打开
定时器中断,让其以固定的间隔进入中断程序。在中断程序中,我们查询数据输入管脚的状态,如果为高电平,就在高电平状态累加计数,反之就在低电平状态计数,当电平发生上升沿变化的时候,判断接收到的高低电平宽度的值是否符合同步信号的要求,如果符合就进入数据位的接收,以同样的方式判断逻辑“1”或逻辑“0”。如果接受过程中出现不符合要求的电平状态,就退出接收,为了增加可靠性,我们一般要求规定时间内,成功接收到完全相同的 2 帧数据才算有效。
接收完成后,24 个数据位被放入 3 个字节中。下一步我们要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判断编码的类型,分离地址码和按键码。

代码如下

#include "1527.h"

 /**
  * @brief 初始化控制LED的IO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uint8_t RF;
uint8_t decode_ok;            //解码成功
uint8_t  hh_w,ll_w;           //高,低电平宽度
uint8_t  ma_x;                //接收到第几位编码了
uint8_t  bma1,bma2,bma3,bma4; //用于接收过程存放遥控编码,编码比较两次,这是第一次
uint8_t  mma1,mma2,mma3,mma4;
uint8_t mmb1,mmb2,mmb3,mmb4; // 用于接收过程存放遥控编码,第二次
//extern uint8_t mmb1,mmb2,mmb3,mmb4;

uint8_t rf_ok1,rf_ok2,rf_ok;         //解码过程中的临时接收成功标志,接收到一个完整的遥控命令后置1,通知解码程序可以解码了
uint8_t old_rc5;             //保存上一次查询到的电平状态
uint8_t tb_ok;               //接收到同步的马时置1
uint8_t D0,D1,D2,D3 ;
uint16_t s ,s1;
uint8_t bt_auto;     //自动设置遥控接收波特率标志
extern uint8_t rf_data[4];

void 1527_Init() //1527 IO口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PB9 输入端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learFlag(TIM4,TIM_FLAG_Update);
	TIM_Cmd(TIM4,ENABLE );
}
void TIM4_IRQHandler()
{
    if(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接收数据的电平 PB9
        RF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9);
        if (!RF)
        {
            ll_w++;   // 检测到低电平 低电平时间加1,记录本次电平状态old_rc5
            old_rc5=0;
        }
         else         // 检测到高电平
         {
            hh_w++;
            if (!old_rc5)  // 检测到从低到高的跳变,已检测到一个完整(高-低)电平周期 判同步码    2/5 100/130
            {
                if (((hh_w>=2)&&(hh_w<=5))&&((ll_w>=100)&&(ll_w<=130)))
                {
                    tb_ok = 1 ;
                    ma_x = 0;
                    bma1=0; bma2=0; bma3=0; bma4=0;
                }
                else if ((tb_ok)&&((ll_w>=8)&&(ll_w<=13))) //8/13
                {
                    ma_x++; //已经接收到同步码,判0
                    if(ma_x>23)
                    {
                        if(!rf_ok1) //rf_ok1临时接收成功
                        {   //将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mma1=bma1;
                            mma2=bma2;
                            mma3=bma3;
                            mma4=bma4;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rf_ok1=1;
                            tb_ok=0;
                            s=1000;
                            }
                            else
                            {//将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mmb1=bma1;
                                mmb2=bma2;
                                mmb3=bma3;
                                mmb4=bma4;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rf_ok2=1;
                                tb_ok=0;
                            }
                        }
                     }
                     else if ((tb_ok)&&((ll_w>=2)&&(ll_w<=7)))   // 2/7
                     {
                         switch (ma_x)
                         {
                         case 0 : { bma1=bma1 | 0x80;
                             break; }   //遥控编码第1位
                         case 1 : { bma1=bma1 | 0x40;
                             break; }
                         case 2 : { bma1=bma1 | 0x20;
                             break; }
                         case 3 : { bma1=bma1 | 0x10;
                             break; }
                         case 4 : { bma1=bma1 | 0x08;
                             break; }
                         case 5 : { bma1=bma1 | 0x04;
                             break; }
                         case 6 : { bma1=bma1 | 0x02;
                             break; }
                         case 7 : { bma1=bma1 | 0x01;
                             break; }
                         case 8 : { bma2=bma2 | 0x80;
                             break; }
                         case 9 : { bma2=bma2 | 0x40;
                             break; }
                         case 10: { bma2=bma2 | 0x20;
                             break; }
                         case 11: { bma2=bma2 | 0x10;
                             break; }
                         case 12: { bma2=bma2 | 0x08;
                             break; }
                         case 13: { bma2=bma2 | 0x04;
                             break; }
                         case 14: { bma2=bma2 | 0x02;
                             break; }
                         case 15: { bma2=bma2 | 0x01;
                             break; }
                         case 16: { bma3=bma3 | 0x80;
                             break; }
                         case 17: { bma3=bma3 | 0x40;
                             break; }
                         case 18: { bma3=bma3 | 0x20;
                             break; }
                         case 19: { bma3=bma3 | 0x10;
                             break; }
                         case 20: { bma3=bma3 | 0x08;
                             break; }// 按键状态第1位
                         case 21: { bma3=bma3 | 0x04;
                             break; }
                         case 22: { bma3=bma3 | 0x02;
                            break; }
                         case 23: { bma3=bma3 | 0x01;
                                  if(!rf_ok1)
                                  {
                                      mma1=bma1;
                                      mma2=bma2;
                                      mma3=bma3;
                                   // mma4=bma4;                                           // 将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1=1;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tb_ok=0;
//                                   bt_auto=0;
                                     s=1000;
                                     break;
                                  }
                                  else
                                  {
                                      mmb1=bma1;
                                      mmb2=bma2;
                                      mmb3=bma3;
                                    //mmb4=bma4;               // 将再次接收到的编码复制到解码寄存器中,
                                    rf_ok2=1;                                      // 通知解码子程序可以解码了
                                    tb_ok=0;
                                    break;
                                 }
                         }
                    }
                    ma_x++;
                 }
                 else
                 {ma_x=0; tb_ok=0;bt_auto=0;bma1=0;bma2=0; bma3=0; hh_w=1;ll_w=0;}                                      //接收到不符合的高-低电平序列
                 ll_w=0;hh_w=1;
             }
             old_rc5=1;      // 记录本次电平状态
       }
       if(rf_ok1)  //规定时间内接受到2帧相同的编码数据才有效
        {
            s--;
            if(!s) rf_ok1=0;
            if(rf_ok2)
            {
            if((mma1==mmb1)&&(mma2==mmb2)&&(mma3==mmb3))
            {
                rf_ok=1;
                rf_ok1=0;
                rf_ok2=0;
            }
            else
            {
                rf_ok=0;
                rf_ok1=0;
                rf_ok2=0;

             }
        }
    }

    if((rf_ok))      //判断是否接收成功
    {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DISABLE);
        rf_ok=0;
        rf_data[0]=mma1;
        rf_data[1]=mma2;
        rf_data[2]=mma3;

        decode_ok=1;

        //TIM_ITConfig(TIM4  , TIM_IT_Update, ENABLE);
        }
    }

}

网友:
楼主可考虑把该芯片的数据手册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