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找不到的宏默认为0导致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

从keil转到IAR,keil里面没定义的宏会有警告,IAR里面没有定义的宏不会报警,会直接默认为0,这样有的宏定义漏了也发现不了,

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检查下漏掉的宏呢

网友:
C语言和编译器都没有 “遇到宏没有定义自动给出警告的” 功能。警告的代码需要你手工添加,看样子这些警告代码已经存在了,只不过仅在keil环境下包含了进来。

就是类似这样的代码

#ifndef COMMAND

#warning 。。。。

#error 。。。。

#endif

网友A:
//#define CFG_Test    1
void main()
{
    #if (1 == CFG_Test)
    P3 = 0xFF;
    #endif

比如说上面这个语句,keil会有警告,但是IAR不会有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fine CFG_Test    1 void main() {     #if (1 == CFG_Test)     ...

不可能,肯定是你自己哪里没处理正确。这都要警告了,那就没有哪个keil工程能0警告通过了。

网友:
正常编译器都不会有警告,是你太依赖于keil的特定功能了。

如果宏需要必须被定义,可以自己写判断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