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总是坏

楼主:
OUT为接入总线端  总线是一些集中设备 但被抄设备一般不会带电  但LM317时长会烧坏 现象就是VIN VOUT击穿或者接近击穿 一时分析不出原因 求分析下

网友A:
类mubs电路?317散热做的怎样?我觉得就是功率太大了热的。

网友:
时长会烧坏?负载大小

负载启动关闭和正常使用坏的原因,有所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mubs电路?317散热做的怎样?我觉得就是功率太大了热的。

对 就是mbus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类mubs电路?317散热做的怎样?我觉得就是功率太大了热的。

散热是直接贴到板面上的 电流大概也就200-400MA左右

网友C:
输入电压太高, 接近最高值了,瞬态高压肯定不止4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太高, 接近最高值了,瞬态高压肯定不止40V.......

317好像只要求压差不超过40V就可以了 没有最高输入电压限制

网友:
负载电流不大,应该是DC供电开断瞬间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7好像只要求压差不超过40V就可以了 没有最高输入电压限制

楼主的图,当Q4导通时,全部输入电压施加在3脚和1脚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是直接贴到板面上的 电流大概也就200-400MA左右

当Q4饱和导通时,输出电压为1.25V加Q4饱和压降(零点几伏)。如果电流为400mA,那么管子功耗为32V*0.4A=12.8W。这个功耗可不小。即使时间很短,也有可能导致LM317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317好像只要求压差不超过40V就可以了 没有最高输入电压限制

认真仔细的多看几遍数据手册吧....

网友:
就不能把电压放低点嘛?

网友:
现有你的方案只能是降低额定输出电流。要么换dcdc加100v的mos。

网友D:
输出到底是多少V

压差太大发热功耗的原因

给mbus电路供电,要搞清楚,通过MBUS总线给各个从设备节点最高提供多大的电流和功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到底是多少V 压差太大发热功耗的原因 给mbus电路供电,要搞清楚,通过MBUS总线给各个从设备节点 ...

18-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