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模拟运放的精度和转换速率达到什么水平了?

楼主:
如题:

国内的模拟运放的精度和转换速率达到什么水平了?

记得八十年代的5532,那时候是很厉害的

网友:
国产运放的骨干厂家是圣邦微和思瑞浦,具体到了什么水平,不妨去官网具体了解。

网友A:
要用的话最好实际测试一下,数据手册可能有一些保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用的话最好实际测试一下,数据手册可能有一些保留吧。

器件存在制造离散性,必须按照手册所载进行设计,有些时候甚至还要再留取余量,不该超标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器件存在制造离散性,必须按照手册所载进行设计,有些时候甚至还要再留取余量,不该超标使用。

保留该打引号"保留",和oppo前几天被控“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的十分特定条件下达到的指标有点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留该打引号"保留",和oppo前几天被控“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的十分特定条件下达到的指 ...

那倒不至于,如果连器件手册所载参数都不能满足,用户可是会索赔的。关于器件手册的可信度,至少前述那两家骨干企业是可以放心的。

至于oppo手机的指标在特定情况下才真实有效,这个恐怕是多数企业的通病。多年前,有个关于Intel的段子,具体数值记不清了,大意是Intel在某展会发布了一款WIFI产品,宣称通迅速率有多少多少,通迅距离有多少多少。一个懂行的参观者向Intel的现场工程师提问,对参数表示不信。Intel的工程师把提问者拉到一边,悄悄的说这两个参数不能同时满足云云……市场环境下,企业总趋向于最大限度的夸张其产品的性能,甚至会采取一些“擦边球”的做法故意误导用户,比如“单片机”这样的叫法就非常典型,但白纸黑字可作为证据的参数则是不敢的,所以工程师应依据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展开设计而不是只看商业宣传文稿或道听途说之类。也正是因此,我没有直接回答楼主的提问,而是要其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留该打引号"保留",和oppo前几天被控“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的十分特定条件下达到的指 ...

之前一个从美国ADI回来的北大毕业的工程师,他说他以前在ADI设计产品,所谓的保留,就是假设是手册上写的OPA最低供电是1.2V,实际可能0.9V也没问题,就是那么一写,比较保守。。

现在回国创业搞模拟芯片设计,做一些老东家的替代产品,后起之秀。。

前两年搞出来AD620固定增益版本,0温飘,不需要外部电阻,固定增益,10倍,100倍等这些。也可以定制,就是改一下mask的事情。速度快

据说是完全替代AD620的这种不好搞,主要是量产测试的时候麻烦,国内没有那个在线连续修调设备,设备好像是ADI自己设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reebsder 发表于 2020-7-20 15:11 保留该打引号"保留",和oppo前几天被控“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 ...

Intel的CPU有一些很好超频

AMD也出现过,

但是又有一些不能超频,一超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的CPU有一些很好超频 AMD也出现过, 但是又有一些不能超频,一超就烧

“超频”不是做产品该考虑的事,玩家玩玩也就罢了,自己对后果负责。产品这么玩的话,该知道后果是什么。做产品,只有“降频”(留取余量)没有“超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