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
这个可调箝位器的不合理之处,怎么修正才好,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手机拿倒了?

网友:
此电路目的是当上面的运放输出电压超过一定值之时,二极管导通,上面运放输出电流由下面运放分流,使输出电压不会高于某值,实现箝位。此值由电位器设定

问题在于:下面运放吸收电流的能力未必大于上面运放输出电流的能力,而且此电路在箝位状态时两运放电流均很大,势必造成相当大的功率耗散,运放会发热。

网友A:
所以,最好在上面运放输出端到二极管正端之间串联一个电阻。电阻的数值根据后级输入电阻决定,以对后级输入信号幅度影响不大为原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最好在上面运放输出端到二极管正端之间串联一个电阻。电阻的数值根据后级输入电阻决定,以对后级输入 ...

你好,最阵子在学运放,首先是觉得分析是什么功能电路难,如果是简单的根据虚断和虚断判定基本都能分析出来,如果是比较复杂的,加几个三极管和二级管之类的就分不清了。还有学硬件资源、平台有限,设计一个电路肯定是处理实际信号,一般人接触不到,仿真一般都是规则信号,对信号源的阻抗、电流电压幅值等都没有实际处理,电路的功耗、温度补偿、有实际负载的情况也没机会考虑。所以学起来虚得很,前辈帮忙指导一下,虽说资质平平,但确实想学一门手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最阵子在学运放,首先是觉得分析是什么功能电路难,如果是简单的根据虚断和虚断判定基本都能分析出 ...

学运放,是看书自学么?如果是,看的是哪本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运放,是看书自学么?如果是,看的是哪本书?

是自学,电子学(吴利民翻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自学,电子学(吴利民翻译)

这本书讲得相当详细。里面给出了 “电路集锦” 和 “不合理电路”。你在一楼贴出的就是 “不合理电路” 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自学,电子学(吴利民翻译)

没关系,有问题到论坛里面发帖提问即可。eeworld高手如云,必有热心网友回复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