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
板子最高输入电压是60V,怎么做成超过60V就断开? 我用了个自恢复保险丝,谁知道过压直接就炸了

网友A:
自恢复保险是用于防过流的。

楼主是不是把自恢复保险并联在输入两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保险是用于防过流的。 楼主是不是把自恢复保险并联在输入两端了?

不是啊,串在正极,30VPPTC保险丝,接入48V就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串在正极,30VPPTC保险丝,接入48V就炸了

"30VPPTC保险丝,接入48V就炸了"

30VPPTC保险丝用于48V,就应该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VPPTC保险丝,接入48V就炸了" 30VPPTC保险丝用于48V,就应该损坏。

不是用,我就是想测试能不能作为过压保护,谁知道一接就炸

网友:
板子最高输入电压是60V,怎么做成超过60V就断开?

一个办法:用60V以下的稳压管并联在电路板输入端,电源处再串联自恢复保险。电源电压超过60V后,稳压管被击穿,电流增加,自恢复保险动作。

网友A:
另一个办法:增加一个电源电压检测电路,该检测电路允许使用比较高的电源电压,能够承受电源可能产生的最高电压。该检测电路检测到电源电压达到某值(例如60V),即断掉电路板(但该检测电路仍联接到电源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最高输入电压是60V,怎么做成超过60V就断开?  一个办法:用60V以下的稳压管并联在电路板输入 ...

那自恢复保险丝是不是应该尽量电压选高?不然不是感觉又要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办法:增加一个电源电压检测电路,该检测电路允许使用比较高的电源电压,能够承受电源可能产生的最高 ...

额,这个有想过,懂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自恢复保险丝是不是应该尽量电压选高?不然不是感觉又要炸

自恢复保险丝本质上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温度未达一定值时,电阻很小,温度升高到某值后电阻急剧增大。负载正常工作时,电流不超过自恢复保险丝动作值,自恢复保险丝温度不高,电阻很小,不影响负载正常工作。负载发生短路时,通过自恢复保险丝的电流增大,自恢复保险丝温度升高,电阻增大,限制电流到一个相当小的数值。这种状态下,自恢复保险丝两端电压接近电源电压,故功率耗散相当大,温度不会降低。若负载短路故障消失,则自恢复保险丝中电流减小,温度降低,电阻变小,整个电路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自恢复保险丝是不是应该尽量电压选高?不然不是感觉又要炸

所以,自恢复保险丝都有能够切断电路的最高电压。如果电源电压高于自恢复保险丝能够切断的最高电压,那么短路发生时,自恢复保险丝两端电压过高,温度将升高到自恢复保险丝不能承受的值,自恢复保险丝就会爆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子最高输入电压是60V,怎么做成超过60V就断开?  一个办法:用60V以下的稳压管并联在电路板输入 ...

电源进来,正极先经过保险丝,再在正负极间并稳压二极管,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保险丝本质上是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温度未达一定值时,电阻很小,温度升高到某值后电阻急剧 ...

那自恢复保险丝跟热敏电阻功能上好像没啥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进来,正极先经过保险丝,再在正负极间并稳压二极管,对吗?

是这样,有些防反接电路也是采取类似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自恢复保险丝跟热敏电阻功能上好像没啥区别?

曲线可差别很大,不妨去看看二者的器件手册,比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有些防反接电路也是采取类似做法。

如果电路电压是12~60V直接,功率是0.1W~2W,那稳压二极管我用60V 5W的可以吗,前面的限流电阻应该选多大合适?

网友D:
级联双pmos和稳压管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级联双pmos和稳压管做

级联双pmos??不懂

网友:
保险丝炸了,应该是瞬时电流太大了吧,用TVS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