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阻做隔离什么意思?串联电阻还能起隔离的作用?

楼主:
各位好,我在看一个音频芯片的datasheet,在文档里面最后有一些PCB布局建议用来减少ESD and EMI的方式,里面就有写:

“Address, Data, Chip select, Reset signals for SAM5504B should be isolated from their environment with serial 33 Ohm resistor close to SAM5504B”

整个句子就英文来说没啥问题,每个词都懂。但是为啥数据线上串联电阻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的呢?隔离什么东西啊?串联除了分点压或者降低点电流还能起到隔离作用?

还有“their environment”是什么环境啊?是指PCB板子整体的电磁环境么?

网友:
音频信号线串联电阻,目的可能是让该电阻与芯片输入电容构成一阶低通滤波,降低环境中可能引入信号线的高频信号(频率在数百kHz以上)的幅度。

网友A:
一般是起阻抗匹配作用的,串联电阻是源端匹配,要靠近源端,用33R电阻通常串连放在驱动的一端,防止高速信号在信号线上反射,,,

说隔离可能是某些特殊芯片厂家有专用意义,要根据不同芯片的数据手册的要求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起阻抗匹配作用的,串联电阻是源端匹配,要靠近源端,用33R电阻通常串连放在驱动的一端,防止高速信 ...

“防止反射”,这个是因为反射的信号很微弱(电压很小或者电流很小?),靠串联电阻可以基本上将他削减到忽略不计的地步,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止反射”,这个是因为反射的信号很微弱(电压很小或者电流很小?),靠串联电阻可以基本上将 ...

这个是电磁兼容里面的内容,反射是比较微弱的。如果你想详细了解可以看看这方面的书和资料。我当年学了一门课专门讲各种情况的电磁兼容问题。现在都忘光了,没法给你详细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