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字符串常量,字符串占用的字节数

楼主:
关于字符串常量,字符串占用的字节数

网友A:
你还是找个人手把手教你吧,你这自学太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找个人手把手教你吧,你这自学太费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找个人手把手教你吧,你这自学太费劲了。

楼主的问题是:看书自学,但没有看完整,是跳着看,忽略掉很多内容,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部分和那部分之间的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找个人手把手教你吧,你这自学太费劲了。

不费劲  不靠这个吃饭   能学一点是一点   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看书自学,但没有看完整,是跳着看,忽略掉很多内容,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部分和那部分之 ...

没忽略   看了书不是理解很透彻的  来这问问   肯定有收获

网友:
周总  那么闲    说几句

网友A:
1, 在可读写内存区的字符串就是可变的。

2. 在C中,所有数据类型都是由字节组成,字符串也不例外。

3. 一个整数整数占用sizeof(int)个字节,所有相同类型的变量占用相同的字节数,只要是整型,那么他们所占内存大小都是一样的,跟数值大小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在可读写内存区的字符串就是可变的。 2. 在C中,所有数据类型都是由字节组成,字符串也不例外。 ...

一个字符和一个字符串  能一眼看出来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个字符和一个字符串  能一眼看出来不

字符是单引号,字符串是双引号。

字符的类型是 char,字符串的类型是char*或者char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字符是单引号,字符串是双引号。 字符的类型是 char,字符串的类型是char*或者char []

精辟  也就是'11111111111111111'这个是字符,“1”这个是字符串? 跟本身的长度无关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精辟  也就是'11111111111111111'这个是字符,“1”这个是字符串? 跟本身的长度 ...

在C中,字符类型通常只是一个字节(字符字面量是整型),字符串是1到多个字符组成。

由于你是初学阶段,可以简单理解,一个字符只能容纳一个字节,所以你写那么多是错误的,单引号里通常只包含一个字符。字符串一个到多个都没问题,也可以是空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中,字符类型通常只是一个字节(字符字面量是整型),字符串是1到多个字符组成。 由于你是初学阶段 ...

单引号只能是‘1’   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中,字符类型通常只是一个字节(字符字面量是整型),字符串是1到多个字符组成。 由于你是初学阶段 ...

字面量是啥意思?比如11111   字面量是5?

网友:
字面量就是你键盘能打印出来显示在编辑器里面的数值和字符串,哪怕它们赋值给了变量,你打出来的东西还是字面量。int a = 10; 10 就是字面量,虽然赋给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