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怎么批量将黄色字变成丝印层的字?

楼主:
各位大神好,现在做一个LOGO,但是导进来不是在丝印层,可以单独每个进行修改,但是怎么批量将这些字转成丝印层呢?

网友A:
估计是在创建这个丝印封装库文件就有问题了,,,,

网友:
要把在  .kicad_mod格式的文件导入到封装库

再在PCB图中类似导入元件添加封装一样导入到PCB中,,

网友B:
选中其中一个,然后右键,寻找同样的丝印,然后批量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在创建这个丝印封装库文件就有问题了,,,,

我是把图片转换进来,可以直接选择丝印层,但是在封装里没看到怎么批量换层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中其中一个,然后右键,寻找同样的丝印,然后批量处理

在封装里编辑没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