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率放大器的信号输入模式

楼主:
关于功率放大器的信号输入模式选择问题。在专业音响工程中常常遇到需要信号并联、桥接等问题,那么首先必须清楚的了解选择相应模式的意义。在功率放大器的背板上通常具有一个拨动式或弹簧按键式切换开关,切换开关旁用英文标注有模式名称,三种模式分别为:STEREO(立体声,即两进两出)、PARALLEL(并联,即一进两出)、BRIDGE(桥接,即一进一出)。具体而言,就是当音箱数量较多,而且需要使用相同音频信号时,就可能用到PARALLEL(并联)模式;当音箱功率较大,而功率放大器单通道功率较小时,就可能用到BRIDGE(桥接)模式。在选择模式时,建议必须在功率放大器关机状态下,将拨动式切换开关反复拨动几次,或将弹簧按键式切换开关反复按压几次,确保模式设置正确。

另外需要提示一点,就是在一些工程中遇到要用到很多台功率放大器,而音频处理器可用输出通道数较少的情况,甚至就没有音频处理器,这样就对调音台或音源设备输出接口的数量要求较高,但实际上可用的输出接口数量十分有限。很多朋友习惯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两种:1、采用一分多的信号线将一个输出接口的信号分配给多台功率放大器的输入通道。2、将一路信号或主信号输入到一台功率放大器,每台功率放大器设置为信号并联模式(部分功率放大器的信号输入接口旁设计有信号并联输出接口),然后通过手拉手的方式将信号依次并联至下一台(由于多数功率放大器的音频信号并联功能仅为机械式的线路切换,并未设计信号处理电路,本质上与采用一分多的方法原理相同)。

采用一分多的方式并不是不合理,在实际工程应用中这是一种非常实用且常见的做法,但问题就是并不是想分多少都可以,因为涉及到与音频设备之间输入输出阻抗匹配因素相关,通常音频处理器的一个输出端子信号最多可以分出3个信号,此数据是根据大部分音频设备的输入输出阻抗匹配关系而得出的参考值,并非绝对数值,应以实际配置具体计算。

附:参考简化计算公式为:N=Zin /(10Zout)

N为信号可分的数量;

Zin为下级音频设备输入阻抗;

Zout为音频设备输出阻抗。

例:某设备输出阻抗为660欧姆,下级设备输入阻抗为20K欧姆,则有N=20000/(10×660)=3.03≈3,即此音频设备的一个输出接口最多可以分出3个相同的音频信号进入下级设备的输入端。

当信号输出接口数量不足时,最佳的解决方法是:加接专业音频信号分配器,避免音频设备输入输出阻抗不匹配、信号失真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