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氏电桥中MOS管的类型

楼主:
这种由MOS管做的稳压电路,MOS管只能用N型的吗?

网友A:
楼主的图中,场效应管好像不是MOS,而是JFET,即结型场效应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中,场效应管好像不是MOS,而是JFET,即结型场效应管。

“是JFET,即结型场效应管”可以把这种管子换为MOS管吗?比如2N7002这种类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JFET,即结型场效应管”可以把这种管子换为MOS管吗?比如2N7002这种类型的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电路的其它部分必须修改。

实际上,一楼图可能有错误。你看看二极管D1的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电路的其它部分必须修改。 实际上,一楼图可能有错误。你看看二极管D1的方向。

这个图我个人理解是没有问题,D1二极管应该是阻止正向电压用的,因为JFET的G极控制电压为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我个人理解是没有问题,D1二极管应该是阻止正向电压用的,因为JFET的G极控制电压为负的

不错,上面运放输出信号幅度越大,经下面运放输出的信号幅度也越大,经D1整流后负的直流电压也越大,场效应管门极越负,等效电阻越大,上面运放的负反馈量越大,上面运放的电压增益减小。

但D1正极接到C4上端,C4两端电压应该是上正下负。但C4上端标注为电解电容的正端,电解电容C4接反了。

网友:
楼主接连发了两个帖子,目标就是一个振荡器。

关于这个文氏桥振荡器,用场效应管做增益控制可以得到失真很低的正弦波,但是前提是那个场效应管在零点附近有很好的线性电阻特性——不仅在一个象限,应该是在两个象限。

至于可以不可以用MOS管,理论上可以,但是MOS管是否有足够好的线性电阻特性?没有研究过,不敢说。

关于用JFET获得高线性电阻特性的资料,可以参考黑田彻《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5.6节。

网友C:
顺便说一下,记得楼主在另一个帖里面要求的是一个频率5M还是8M的振荡器,用文氏桥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频率稍高了一些,另外RC振荡器的频率稳定度也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顺便说一下,记得楼主在另一个帖里面要求的是一个频率5M还是8M的振荡器,用文氏桥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频 ...

主要是要得到一个8~12M的正弦波,要求是谐波分量尽量小,这就要求正弦波形失真度小,如果失真度大,谐波分量多的话,就会引起辐射发射的问题,一直以来的困扰是如何获得一个高纯度的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要得到一个8~12M的正弦波,要求是谐波分量尽量小,这就要求正弦波形失真度小,如果失真度大,谐波 ...

这里说到“辐射发射”,想起一个问题:如果最后要有一定的功率输出的话,即使前面的振荡器输出波形很纯,经过高频放大器还是会有失真,也就是有高次谐波产生的。

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功率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要得到一个8~12M的正弦波,要求是谐波分量尽量小,这就要求正弦波形失真度小,如果失真度大,谐波 ...

另外,8~12MHz,是要一个单一频率,还是可以在频段内任意改变频率?这两种情况可能也对电路结构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3S4S5S6 发表于 2020-7-22 11:14 主要是要得到一个8~12M的正弦波,要求是谐波分量尽量小,这就要求正弦 ...

输出的功率不大,因为负载是容性负载最大15pF,只是负载是一个10~30cm长直径1mm的空心金属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8~12MHz,是要一个单一频率,还是可以在频段内任意改变频率?这两种情况可能也对电路结构有影响。 ...

8~12M范围内的一个频率点,固定的,不需要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功率不大,因为负载是容性负载最大15pF,只是负载是一个10~30cm长直径1mm的空心金属管子

天线?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