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神气压传感器如何实现准确的高度(海拔)测量并忽略风速的影响?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的传感器是HP303B,但是这个传感器受风速影响很大,如何避免这个问题,传感器是放在铁塔上进行姿态监测,从硬件或者软件上如何避免传感器的风速影响?

网友:
提供一个思路吧,大神们,之前同事试过了很多硬件补偿的方法都不太行,软件的话demo自带的补偿就够了

网友:
你的结构是如何设计的,也就是气压传感器和大气的接触面,我有个办法,利用垂直的管状安装,避免风进去管内,造成测量误差。

网友A:
用气压测量绝对海拔高度,会受温度、风、湿度等多种因素影响,精度很难做到非常高。利用气压传感器通过气压变化测量高度变化(相对高度)是可以的。

网友:
多用几个传感器嘛,一个向东一个向西,要是传感器便宜再来一个向南一个向北,一个向上一个向下,然后测出来的值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求平均值。

然后气压测量的那个管子,在大气开口和传感器之间管路给他弄得弯弯扭扭一点可以抵消掉一定的变化的风速影响。

在然后用基于时间的平均算法,比如每1分钟测一次,用过去一个小时的测量值里丢掉方差太大的的值再取平均值。

网友B:
加个挡风罩就是,足够大的密封罩,底部开个适当的孔,保持内外气压一致即可。

网友C:
哦,如果你是要测高度不是要测气压的话,那就简单了。你传感器不是安装在铁塔上的么?那每个小时测一次啊,测一个星期之后把所有数值拿来算个回归线出来就行了。测出的气压变化肯定是在那个地方的标准大气压基础上上下波动,数据一多,偏差就可以被排除。你都安装在铁塔上的,那不停的测就是了,值肯定会越来越准确的撒。

再说,要不你换成一个GPS或者北斗模块?直接测高度,不要根据气压来算了。

网友:
受环境影响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如果你是要测高度不是要测气压的话,那就简单了。你传感器不是安装在铁塔上的么?那每个小时测一次啊, ...

谢谢大神,北斗的话考虑成本问题pass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气压测量绝对海拔高度,会受温度、风、湿度等多种因素影响,精度很难做到非常高。利用气压传感器通过气压 ...

请问相对变化怎么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挡风罩就是,足够大的密封罩,底部开个适当的孔,保持内外气压一致即可。

这个应该可以。只是测试气压。没必要让风直接吹。只要有气进去就行。内外保值一个相等气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请问相对变化怎么测量

版主,请问利用气压传感器通过气压变化测量相对高度变化如何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请问利用气压传感器通过气压变化测量相对高度变化如何实现呢?

那就是一个换算过程而已。在绝大多数气象条件下,气压不会在短时间内急剧变化,那么就可以大致认为,气压传感器的数值变化就是高度的变化,然后用查表法得出对应的高度。不过,鉴于气压法测高受气象条件的影响明显,高精度要求下的固定点和慢移点测高不宜用气压法,而是应该基于卫星定位或移动基站测高法。气压法测高最主要的适用场合是飞行器,比如在飞机上,气压高度表是必备的机载仪表,哪怕是在有GPS和测高雷达的情况下也必须装备,是飞机上不可替代的重要仪表。

网友B:
气压与高度的对应关系不是一个线性函数,这意味着同样的气压差,在不同海拔基础下对应的高度差是不同的,所以换算时必须先转换成海拔高度,然后再计算相对高度的变化。显然,这对于固定点和慢移点的测高(也包括测高差)非常不利,时间一长,气象条件的影响就会非常显著了。

楼主最好说清楚具体的应用以及对测高精度的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气压与高度的对应关系不是一个线性函数,这意味着同样的气压差,在不同海拔基础下对应的高度差是不同的,所 ...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要求气压高度测量的话是放在铁塔上固定进行测量,精度要求+-5cm,只用气压传感器是不是有点困难,我们之前考虑了北斗,但是出于基站问题pass了这个想法。。。具体项目的一些实现还是可以变动的,我跟领导提提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我们这边要求气压高度测量的话是放在铁塔上固定进行测量,精度要求+-5cm,只用气压传感器是不 ...

测高要求误差不超过5厘米?得,人工去铁塔下拿测绘仪器人工测高吧,你这个要求别说气压测高远远做不到,就是卫星测高也远远满足不了。人工测高可以满足相对高度的误差要求,绝对海拔依然极其困难,去看看有关珠峰测高的论文就知道有多难了。

网友B:
如果项目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铁塔施工在埋设质量上合规或者是保证安装设备到指定位置上,那思路就完全错了,电子技术可不是万能,远远不是。

说清楚到底想干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项目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铁塔施工在埋设质量上合规或者是保证安装设备到指定位置上,那思路就完全错了,电 ...

是做铁塔姿态的检测,检测它有没有发生上下的位移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做铁塔姿态的检测,检测它有没有发生上下的位移情况

那根本做不到,属于方向性错误,别费劲了。铁塔发生位置改变,说明存在基础沉降,其过程很慢,并没有什么直接有效且可靠的电子技术手段可用。建筑也包括铁塔的沉降需要基于光学测绘手段来检查,除非是在地质很不稳定的地区,否则若干年间隔对城市进行地质普查时抽检测量某些标志性建筑即可,根本不需要特别关注什么铁塔,只要施工和相关材料严格符合规范就尽可放心,长期放心。至于在野外地质不稳定地区建造的铁塔,定期巡检时留意就是,也无需什么特别的关照,那里毕竟不是宜居区,一切按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执行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根本做不到,属于方向性错误,别费劲了。铁塔发生位置改变,说明存在基础沉降,其过程很慢,并没有什么 ...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我想请问下这种情况使用什么方案更合适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根本做不到,属于方向性错误,别费劲了。铁塔发生位置改变,说明存在基础沉降,其过程很慢,并没有什么 ...

版主,今天和领导交流后,领导的意思是是否能通过高度的变化量来测出铁塔是否发生沉降,这个变化量能不受风压和气候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我想请问下这种情况使用什么方案更合适呢

前面不是都说的很清楚了么,非要确认?没有方案,理论上就不可行,而且是根本的不可行,别跟科学较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今天和领导交流后,领导的意思是是否能通过高度的变化量来测出铁塔是否发生沉降,这个变化量能不受 ...

看懂、想明白我前面说的,19楼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前面不是都说的很清楚了么,非要确认?没有方案,理论上就不可行,而且是根本的不可行,别跟科学较劲。

不是非要较劲,是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姿态监控,加这个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一些极端的如铁塔突然垂直下落的问题,今天跟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不需要那么精确,下沉30cm再去汇报下沉情况即可,这个方案只是备选,还是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非要较劲,是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姿态监控,加这个传感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一些极端的如铁塔 ...

30cm的精度也做不到,而突然垂直下落理论上可以用加速度传感器感知,但没有实际意义,这种事的防止应该在选址和施工方面下功夫,用电子技术的收效过低,不值得。强行做,最后得到的也是一堆电子垃圾,除污染环境外,没有丝毫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