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程序直接定义int a ,那int事实上有很多种,那编译器是如何区分的呢

楼主:
看到很多程序直接定义int a ,那int事实上有很多种,那编译器是如何区分的呢

网友A:
简单地写 int ,那就是16位,范围是-32768~+32767。

如果要使用0~65535的范围,当然要用 unsigned int。但可以简单地写unsigned,编译程序就会认为是 unsigned int。

网友:
组成规则不是说的unsigned int吗?编译器看到了就知道啊。

网友:
几个词合在一起是一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地写 int ,那就是16位,范围是-32768~+32767。 如果要使用0~65535的范围,当然要用 unsigned i ...

这个缩写可以随意定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缩写可以随意定义不

可以,但为了代码的可读性,一般都会使用缩写,例如:#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无符号整形uint;#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无符号字符型uchar;

网友:
每个编译器会约定一种的,比如keil对51,keil对STM32,约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图上面很清楚,没有重复的,是组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