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多电容,还其中用了一个极性电容是啥目的?

楼主:
这几天在看音频芯片的资料,看到一个SAM2695里面给了一个开发版的电路图。电路图如下。但是很奇怪啊,你看他芯片电源输入端口有7个,然后右边就似乎每一个电源输入端口接了一个电容然后接地。

对于在电源和地之间接电容,我是理解的,是吧。但是:

  • 他7个电源,接6个电容啥意思啊?为啥不接7个电容啊?为啥要少一个啊?看不起Pin#35?
  • 他为啥不接一个电容就好了?容量可以选合适的啊,还真是电容多力量大?多了好打架,信号噪音小?
  • 6个电容就6个电容嘛,里面5个都是普通电容,但是为啥突然加一个带了极性的电容呢? 10μF的不带极性的电容又不是买不到,也不贵啊,淘宝5分钱一个。带极性电容我看网上说的替换成不带极性的完全OK得嘛,随便替换得嘛。迷茫了。

   并且,我觉得,他上面给的那种接法,和我下面这种接法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撒?其实根本分不出来哪个电容是给哪跟线的,是吧?

网友A:
一颗芯片有多个连接在一起的电源管脚是在封装管脚数有富余的情况下为改善EMC而设立,加电容是为了去耦,降低外部噪声耦合的影响,一般用0.1uF的瓷介电容。用10uF的电解电容是为了降低电源纹波,不用瓷介电容是因为较大容量的瓷介电容价格高于铝电解电容,且电源调整器未必能适应较大容量瓷介电容的低ESR值带来的影响。

至于你的电路画法如何无所谓,关键是PCB的设计,去耦电容应就近布置在芯片相应电源引脚附近,并考虑好地平面的配置,EMC设计不是简单连上线就完事,必须考虑分布参数。

网友:
至于画法,毕竟有不同的器件连接,上面画的比较明了直观些。

网友:
GND, VD33(3.3V)引脚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B:
41脚的VD33  close to the crystal

网友:
引用 网友B:
41脚的VD33  close to the crystal

啊啊,懂一些了。那些电容只是电路图上画在一起的,但是芯片引脚位置和电路图上是不一样的。对照着芯片引脚看就明白一些了,我之前始终把那些电容认为是放在一起的了。谢谢提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颗芯片有多个连接在一起的电源管脚是在封装管脚数有富余的情况下为改善EMC而设立,加电容是为了去耦,降 ...

确实,在各位提醒下我突然明白我之前理解偏了。那些电容虽然电路图上是画在一起的,但是实际上电路图上的引脚位置是为了画图方便而重新排列过的, 在真正PCB板子上的时候由于芯片引脚排列和电路图是不一样的,所有那些电容其实是接在不同位置的引脚上的,并不是堆在一起的。懂起了,这点上确实要看PCB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在各位提醒下我突然明白我之前理解偏了。那些电容虽然电路图上是画在一起的,但是实际上电路图上的 ...

类似的,在由多片集成电路组成的系统中,每一片集成电路通常也要配置去耦电容,同样是在PCB上就近布置。但在原理图中,这些电容都是接在电源与地之间的,于是有人习惯于画在一起,有人习惯于画在每片集成电路处,两种画法都可以,但设计PCB时则必须遵照就近原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颗芯片有多个连接在一起的电源管脚是在封装管脚数有富余的情况下为改善EMC而设立,加电容是为了去耦,降 ...

请问这句话 不用瓷介电容是因为较大容量的瓷介电容价格高于铝电解电容,且电源调整器未必能适应较大容量瓷介电容的低ESR值带来的影响则么理解。一般不是ESR越低越好吗?电源调整器未必能适应较大容量瓷介电容的低ESR值带来的影响这个感觉意思是低ESR可能会让电源调整器失效。

网友E:
是要做什么音频项目吗?论坛最近搞了几个音频相关的直播活动:一个是microchip的timeberwolf音频处理器、一个ams的主动降噪耳机的

正在想要不要整体搞个语音识别啥的小开源项目玩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要做什么音频项目吗?论坛最近搞了几个音频相关的直播活动:一个是microchip的timeberwolf音频处理器、一 ...

涉及第三方算法,并且需要订制指令,第三方不太可能给出那么多套指令集,耗时耗力

网友:
纯粹是低成本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涉及第三方算法,并且需要订制指令,第三方不太可能给出那么多套指令集,耗时耗力

那我估计初期,可能就只能找microchip要几块板子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句话 不用瓷介电容是因为较大容量的瓷介电容价格高于铝电解电容,且电源调整器未必能适应较大 ...

单从电容的滤波效果看,当然ESR越低越好。但对于电源调节器(主要是某些LDO)而言,过低的输出滤波电容ESR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调节器发生振荡,使输出不稳定纹波大增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导致输出失效。这种现象跟调节器内电路中的误差放大器相移有关,用传递函数分析比较直观,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搜搜。我印象中在多年前LDO刚开始流行时,TI还是ADI来着发过一篇相关的分析文,有长篇和短篇,后者是中文的。之后,国内不少论文、网文、论坛帖子之类都有引用,应该也可以搜到,有点时间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