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遇到很多问题如图(做硬件的  刚学C)

楼主:
#include <stdio.h>
/* count digits, white space, others */
main()
{
int c, i, nwhite, nother;
int ndigit[10];
nwhite = nother = 0;
for (i = 0; i < 10; ++i)
ndigit[i] = 0;
while ((c = getchar()) != EOF)
if (c >= '0' && c <= '9')
++ndigit[c-'0'];
else if (c == ' ' || c == '\n' || c == '\t')
++nwhite;
else
++nother;
printf("digits =");
for (i = 0; i < 10; ++i)
printf(" %d", ndigit[i]);
printf(", white space = %d, other = %d\n",
nwhite, nother);
}
当把这段程序本身作为输入时,输出结果为:
digits = 9 3 0 0 0 0 0 0 0 1, white space = 123, other = 345

学习中遇到很多问题如图(做硬件的  刚学C)

网友:
问题太多了,拆开几个帖子吧。不然还得上下来回看你都问写啥。

第一个图里面你百度ascii,看看ascii码你就知道了,C语言里面的ascii字符,他们还是个整数,虽然写成字符'0'但是ascii对应的整数是 0x30 ,整数自然就可以做 == 比较和 +/- 运算了。

网友:
第二个图,

1:i是在for循环里赋初值的,c赋初值没有用,因为后面c=???了

2:没有这种写法,不和C语言规范

3:程序第二行的注释已经说明了

网友A:
第三个图

打印字符串,打印数值,打印字符和数值的混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三个图 打印字符串,打印数值,打印字符和数值的混合

第三个printf(", white space = %d, other = %d\n",------------------------这里怎么一来有逗号?而前面没有参数。第二个printf()" %d",前面并没有逗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三个printf(", white space = %d, other = %d\n",------------------------这里怎么一来有逗号?而 ...

第一个逗号因为在“ ”里被视为字符,而第二个是参数分隔

正常情况下” “里统统被看作字符,而如果全是字符又有些地方不方便使用,所以搞个%+啥啥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逗号因为在“ ”里被视为字符,而第二个是参数分隔 正常情况下” “里统统 ...

后面也没输出第一个逗号啊 ,有啥意义

网友:
有的呀,最好还是跑起来学,干看不行

网友C:
没有\n就接着之前的输出打印,所以,在1后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n就接着之前的输出打印,所以,在1后面

我说的是第二个prinft(",)这里不是一来就有一个逗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第二个prinft(",)这里不是一来就有一个逗号吗

, 在 "" 外面

网友:
在双引号里面的

网友D:
其实入门的C 语言还是很简单的,只是遇到硬件后就比较难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入门的C 语言还是很简单的,只是遇到硬件后就比较难学

嵌入式是底层C  不像前端   当然更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