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运放的芯片输出电流

楼主:
最近使用LM358做了个电压跟随器,手册上说40mA,我要求20mA。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请教运放的电流怎么确定。

网友:
“请教运放的电流怎么确定。”

由电源电压、负载电阻和运放自身特性确定。

网友A:
LM358输出电流40mA,测试条件是电源电压15V,输出电压2V,两输入端之间电压1V。这已经不是线性工作状态,接近于饱和。输出电流20mA,两输入端之间电压1V,输出电压也是仅2V,也已经脱离线性状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58输出电流40mA,测试条件是电源电压15V,输出电压2V,两输入端之间电压1V。这已经不是线性工作状态,接 ...

图片是LM358的输出电流截图,有以下疑问,

1.第一行(source),为什么Vo等于0还有输出电流呢?

2、第3行(short-circuit current)的测试条件:输出(Vo)为什么要设定在Vs/2呢?

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是LM358的输出电流截图,有以下疑问, 1.第一行(source),为什么Vo等于0还有输出电流呢? 2 ...

Vo等于0,那就是输出短路状态了。这行等于是说输出短路时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是LM358的输出电流截图,有以下疑问, 1.第一行(source),为什么Vo等于0还有输出电流呢? 2 ...

图片中的Vs是否电源电压?如果是,那么第3行,因为运放使用单电源,改变负载,使Vo等于电源电压的一半,测量出此时的输出电流。

网友C:
国办的器件没看明白,但猜想是跟测试电路有关,因为典型的测试电路除了被测DUT,还会有另一个辅助电路,构成servo loop,图中的Vo可能并不是我们理解的Vo。

ADI的早期测试方法与国办是类似的,后期方法简单化。电路配置成同相放大,输入信号使得输出饱和,输出连一个源表作负载电流,改变电流,万用表测量电源和输出之间的电压差。这样就得到了负载电流和输出范围的曲线图。

LM358成本太低,所以我手上LM358手册里都没有放负载电流和输出范围的曲线图,也就是厂家没测。所以回到你的问题,输出20mA应该是没问题的,但输出信号范围肯定会受限。你自己可以实测一下,实测出真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办的器件没看明白,但猜想是跟测试电路有关,因为典型的测试电路除了被测DUT,还会有另一个辅助电路,构 ...

什么样的运放输出的电流比较大呢。我知道的有MOSFET、J-FET、BJT的。是不是BJT的比较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