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满电后一边充电一边玩不会损伤手机或电池?

楼主:
网上看到说,"在电池断开之后,手机的电量是由充电器提供的,此时电池处于休眠状态,既不充电也不放电,反而有助于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
不用考虑电池问题,手机的寿命也就5年。电池也大约也使用5年。别太注意电池,随便用。

网友:
任何情况下,只要电源适配器是合格的,边充边用没有任何问题,只是重载应用时发热会更明显,但造成的负面影响依然可以忽略。不过楼主帖中提到的“网上说法”并不确切,电池充满后充电电路会转入涓流模式,说成是“休眠”恐怕并不合适。至于“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的说法那就更未必了,毕竟较长时间处于较高的温度对电池的寿命并不利,只是该影响通常并不算大,不必在意而已。

总的来说,正面影响恐怕并不存在,至少在多数情况下应该是非常轻微、完全可以忽略的负面影响,不妨认定为“没有影响”,放心用就是,爱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
长时间的一边充一边玩对电池不好,发热

手机充满电后就及时拔掉为好

网友:
这么说,也是好坏参半的节奏了,分不清楚该怎么做,其实,我也是有经常一边充电,一边用手机,也有充电完就拔掉的经历,算随性么

网友:
重载应用,比如看视频打游戏等,不插充电器只用电池,不照样也要发热??难道这时候的热量影响不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