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缆接续盒图文详细介绍

楼主:
光缆接头盒图文介绍

  众所周知,21世纪的现代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是在未来实现无线网络的融合。光缆接头盒就当前的通信技术来看,各通信方式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而通过加强不同通信技术间的融合将不仅有利于网络环境的安全,更有利于降低不同用户间对于数据交换的干涉。光缆接头盒随着手机及个人电脑等个体终端的普及,无线通信市场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商机,个体用户的巨大需求无形中助推了通信技术的发展,光缆接头盒指引了通信新技术的发展趋势。

【详细描述】

 光缆接头盒是通俗的叫法,学名叫光缆接续盒,又称光缆接续包、光缆接头包和炮筒,主要用于光缆终端的固定,光缆与尾纤的熔接及余纤的收容和保护.适用于各种结构光缆的架空、管道、直埋等敷设方式之直通和分支连接。盒体采用进口增强塑料,强度高,耐腐蚀,终端盒适用于结构光缆的终端机房内的接续,结构成熟,密封可靠,施工方便 。 广泛用于通信、网络系统,CATV有线电视、光缆网络系统等等。

用于两根或多根光缆之间的保护性连接、光纤分配,是用户接入点常用设备之一,主要完成配线光缆与入户线光缆在室外的连接作用,并可根据FTTX接入需要安装盒式或简式光分路器;

光缆接头盒、光纤接续盒、光缆接头包【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铁通、中国广电】

型号: 12芯、16芯、24芯、32芯、48芯、72芯、96芯、144芯

材质:ABS

安装方式:卧式、立式、哈呋式、帽式、盒式、小D型、大D型、架空式、壁挂式、抱杆式

款式:一进一出、二进二出、三进三出、四进四出、一进三出、一进四出、二进四出

光缆接头盒分类

1按外形结构可分为帽式光缆接头盒和卧式光缆接头盒两种;

2根据光缆敷设方式有架空、管道(隧道)和直埋等类型;

3按光缆连接方式分为直通接续和分歧接续两种;

4按密封方式有热收缩密封型和机械密封型。

光缆接头盒结构

1、支撑架:是内部构件的主体。

2、光缆固定装置:用于光缆与底座固定和光缆加强元件固定。一是光缆加强芯在内部的固定;二是光缆与支撑架夹紧的固定;三是光缆与接头盒进出缆用热缩护套密封固定。

3、光纤安放装置:能有顺序地存放光纤接头和余留光纤,余留光纤的长度应不小于1米,余留光纤盘放的曲径不小于35mm。其中收容盘多可四层,容量较大,并能根据光缆接续的芯数调整收容盘。

4、光纤接头保护:把热缩后的保护套管放在收容盘里的纤芯固定夹上也可采用硅胶固定法。

5、光缆与接头盒密封:对光缆及底座进缆处用砂布将接头盒和光缆的交接处进行打磨,用清洁剂把打磨处擦干净,贴上铝箔,再将热缩管放在接头盒的入缆处,用喷灯按照先中间后向两端缓慢加热,使整个热缩管完全收缩即可。

产品特性

·产品的盒体采用优质工程塑料。
·产品采用2次压缆技术,确保盒内光纤无附加衰耗。
·产品具有多次复用和扩容功能。

技术特性

·尺寸:高度430mm 内径Φ135mm 最大外径Φ210mm
·入缆孔颈:Φ20mm
·单盘芯数:12/24
·最大熔纤盘:最小容量4芯最大容量144芯.
·最大熔纤盘数:6
·拉伸密封性:2000N轴向拉力,不漏气。
·耐电压强度:15KV(DC)。
·拉伸密封:产品充气后,能承受2000N的轴向拉力,不漏气。
·冲击密封:产品充气后,能承受冲击能量16N*m(牛顿*米)的冲击三次,产品无裂痕,不漏气。
·其它各项性能要求均符合YD/T814.1-2004标准要求。

光缆接头盒的安装方法

光纤准备
1. 去除光缆外皮,(如果有,请去除屏蔽及铠装)然后去除各绕包层至露出松套管,具体方法,请按光缆厂家推荐的标准方法步骤进行,预备长度3m。
2、 用清洁剂清洁松套管及加强芯护套,去除多余的填充套管,用所提供的砂纸打磨光缆外皮150mm长。
光缆安装
1 、按光缆外径选取最小内径的密封环,并将两个密封环套在光缆上。
2、将光缆放入相应的入孔内。
3、连接屏蔽及接地。
4、在两个密封环之间缠绕上自粘密封胶带,使密封带绕到与密封环外径平齐,以形成一个光缆密封端。
5、将光缆密封端按入光缆入孔内。
6、用喉箍穿过光缆加强筋固定座和缆芯支架,将光缆固定在接头盒底座上,旋紧喉箍螺钉,直至喉箍抽紧为止。
7、 在光缆上扎上尼龙扎带,剪断余长。
8、其余不用的光缆孔,请用堵头密封。堵头上同样缠绕上密封胶带,要求与5.2.4相同。
9、 将加强构件缠绕在熔接盘支座的沉头螺钉上,并压紧。
光纤接续
1 、预备上盘后盘绕1.5圈的光纤,随后将余纤全部盘绕在盒体内。
2、 单芯光纤上盘请用单芯缓冲管,带状光纤上盘请用带状缓冲管。在熔接盘的进口处用尼龙扎带扎紧。
3、按规定方法对接两根(带)光纤,接头卡入熔接单元卡槽中,余长请在盘内盘绕。
4、将熔接盘盖上,请压使其卡到位。
5、按接头盒需要的容量不同,决定熔接盘叠加的盘数,将熔接盘的叠加型式必须符合光纤接头的卡入熔接单元并检查和维护要求。 熔接盘每两只叠加,可以将橡胶折页上六个孔,分别卡住上下两个盘上的各三个凸扭;四只橡胶折页,盘两边对称位置各两只,如叠加五个熔接盘,依照上述方法将二层盘与三层扣住,三层盘和四层盘扣住,四层盘和五层盘扣住,以此类推,五个盘就稳定地叠加在一起了。 当需察看或维护某一层盘熔接情况时,只要将该盘单面的上层扣住的两片折页拆下,熔接盘即可如翻书页一样打开。
盒体密封
1 、盒体封装:在盒体封装前先将气门咀与接地螺钉并紧。 ? 将密封条嵌入盒体四周的密封槽内; ? 在接头盒两端“U”槽处也分别用密封条嵌入槽内。 注意:使用密封条,切勿人为拉动密封条,以免泄漏。
2 、将接头盒上盖轻轻合上,旋入紧固螺栓,紧固顺序按和盖上标明的数字顺序旋紧,用力矩扳手禁固,力矩达到25N·m。
3、待5分钟后,再用力矩扳手顺序拧紧,力矩仍达到25N·m。
盒盖的拆卸
1、按顺序松开10只紧固螺栓,此时盖和座仍在一起。
2、取四只紧固螺栓分别插入盒体四角,对称、均匀地旋入在四角顶盖,使盖和座分离高达6mm。
3、待5分钟后再均匀顶盖使盖和座分离>6mm,直至可轻易地用手分离盖和座。 注意:分离时必须轻轻地移开盖,以免熔接光纤受损。
4、 如增容或检查结束,需重新合盖,必须清除旧的密封条,重新敷设密封条到密封槽,包括“U”槽电缆入口端处的密封。

主要性能及指标

环境温度: -40℃ ~ +55℃
大气压力: 70KPa ~ 106 KPa
常温密封性: 内部气压70KPa,72小时,气压不下降.
温度循环: 室温20℃,高低温(-40℃ ~ +60℃)停留时间不小于4小时,12小时循环,内部气压60KPa±5KPa进行10次后,气压下降幅值不超过5KPa。浸入常温的清水容器中稳定观察15秒无气泡逸出.
高温密封性:内部气压70KPa,在60℃下保持168小时,气压不下降.
附加衰耗: 光纤在收容盘绕时无附加衰耗.
绝缘电阻: 连接光缆密封后,金属件之间及金属件与大地之间的绝缘电阻大于10MΩ.
耐电压性能: 金属间、金属与大地间抗电强度为15KV的直流电、2分钟不击穿,无飞弧现象.
寿命: 接头盒与材料老化寿命在20年以上.

型 号

规格(mm)长×宽×高

光缆进出孔的配置

熔接盘型号

最大容量(芯)

GJS卧式

360165X90

二进二出

12/24芯熔接盘

公司一贯坚持“质量优质,用户至上,优质服务,信守合同”的宗旨,凭借着高质量的产品,良好的信誉,优质的服务,产品畅销全国.竭诚与国内外商家双赢合作,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信哲烽,合作到长久!真诚的通品人期待与你至诚的合作,促进友谊并期待与您建立长久良好的伙伴关系

感谢您关注我们的产品,若您希望获得进一步的了解,如价格、规格型号等更多信息,欢迎您随时联络我们,诚邀为您提供最满意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