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款AC220V转DC5V/A的开关电源,请问需要做哪些测试,才能是一款合格的电源呢?

楼主:
设计了一款AC220V转DC5V/A的开关电源,请问需要做哪些测试,才能说明是一款合格的电源呢?

网友:
不需要3C 等认证的话,至少输出输入特性要满足吧

输出要求,比如额定输出电压。额定输出电流, 稳压精度。纹波噪声,包括最大纹波电压;最大纹波噪声电压

是否满足输入要求,比如工作输入电压和电压bai变动范围,瞬间停电,冲击电流,效率,发热散热等。

需要认证的电源要根据认证条件设计

网友A:
有的还需要一些必要的保护,比如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输入欠压保护等

主要看设计电源使用的要求

网友B:
“请问需要做哪些测试,才能说明是一款合格的电源呢?”

那就要看合的是哪个 “格” 了。产品都有相应的标准,满足所有标准,就是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还需要一些必要的保护,比如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输入欠压保护等 主要看设计电源使用的要求 &nbs ...

谢谢 你的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需要做哪些测试,才能说明是一款合格的电源呢?” 那就要看合的是哪个 “格&rdquo ...

我就是自己学着 设计了一款5V/2A的电源 不知道怎么测试,判断他是合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自己学着 设计了一款5V/2A的电源 不知道怎么测试,判断他是合格的

“自己设计了一款5V/2A的电源”

设计?做出来没有?做出来才好说合格或者不合格。

网友D:
不知道你知识储备到什么程度。对业余人士来说:

首先能正常运行,别炸,第一步这就算不错了。如果啪的一下炸了,连电闸都跳了,也完全正常!

通电一两秒就断电,断电后用手轻“打”主要器件,没有特别烫的。下次通电三四秒断电,这样逐渐延长通电时间,到运行时没有发热严重、集中的器件,这已经算第二个胜利了。

输出电压稳定,在示波器上不能是上下波动的,接万用表测电压基本不跳,这算第三个胜利

输出噪声说得过去,示波器随便测测,80%到满负载都行,输出端一两百mV噪声就算第四个胜利

做5-10个,上述指标差不太多

业余做到这已经算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知识储备到什么程度。对业余人士来说: 首先能正常运行,别炸,第一步这就算不错了。如果啪的一 ...

谢谢 你的解答

网友:
楼主测试结果如何,可以晒晒方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