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电压的问题

楼主:
想问下一次性锂电池的电压是稳定的吗,

网友A:
看负载的大小及变化情况以及你对电压波动范围的要求,绝对平稳的电压源即理想电压源是不存在的。

网友B:
锂电池的电压的稳定是相对的,跟负载大小有关,纹波小,比稳压电源要稳定一些。

网友:
楼上两位老师都讲得比较正确,负载一定  应该是放电曲线的变化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负载的大小及变化情况以及你对电压波动范围的要求,绝对平稳的电压源即理想电压源是不存在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的电压的稳定是相对的,跟负载大小有关,纹波小,比稳压电源要稳定一些。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