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的左右声道信号差异探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左耳声大 右耳设声小 音质一般 使用软件提取视频文件音频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耳声大 右耳设声小 音质一般 使用软件提取视频文件音频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您说的有道理,帖子中的音频是我用手机录音机录下来的,在声音提取中可能就引入了音量大小上的差异。

网友:
左右声道音源的问题吧?有时候看电影会遇到这种情况,一边大一边小。

网友:
立体声的左右声道是录音的时候用两个话筒分开一定距离后录制的,模拟两个人耳,听到的声音有音量与相位的差别。楼主的分析似乎没有意义

网友B:
左右声道音频本来就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右声道音频本来就不一样的

这个不一样是指的两个音频之间的相位差异。左右声道相当于左右耳朵,两个声道的频率和幅度大致相同,时间上有个差。

网友:
左右声道的幅度、频率几乎相同;左右声道相位差及时延不同;对此苟同